单片机驱动数码管,已经用573锁存器的情况下,还需要用三极管驱动共阳数码管吗?

楼主(2018-01-24):
用STC89C52单片机,驱动数码管,已经用573锁存器的情况下,还需要用三极管驱动共阳数码管吗?

网友A:
应在共用极加PNP贴片三极管驱动,段码用IO口直接驱动电路简练。

网友B:
锁存器直接控制

网友C:
学会看所用到的IC的手册很重要,尤其是LED的资料。

网友D:
不需要,锁存器本身就是一个驱动

网友E:
不用 芯片本身可以带动LED 。 不过为了安全还是建议查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