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引脚的问题 psen,ALE的管脚可以当普通IO口使用吗

楼主:
用STC89C52单片机如psen,ALE的管脚可以当普通IO口使用吗

网友A(2018-01-25):
学会看所用到的IC的手册很重要,不会查看资料也能干这一行的是大仙。

网友B: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引脚的复用功能在更高级的单片机上随处可见,在硬件缺乏的情况下,很多产品都是利用的软件切换内部引脚功能,详细的寄存器设置请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C:
可以。
手册上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