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写一段单片机定时中断程序 使其 正转一圈 过24小时反转一圈。一直这样循环

楼主(2018-01-24):
求一个定时中断程序添加到此代码中,使其 正转一圈  过24小时反转一圈。一直这样循环。谢谢了。

接线方式:
IN1 ---- P00
IN2 ---- P01
IN3 ---- P02
IN4 ---- P03
+   ---- +5V
-   ---- GND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0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uchar phasecw[4] ={0x08,0x04,0x02,0x01};//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4]={0x01,0x02,0x04,0x08};//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w;
   Delay_xms(4);//转速调节
  }
}
//逆时针转动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cw;
   Delay_xms(4);//转速调节
  }
}
//停止转动
void MotorStop(void)
{
MotorData=0x0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i;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while(1)
{
  for(i=0;i<500;i++)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for(i=0;i<500;i++)
  {
   MotorCCW();  //逆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
}

网友A:
这个可以完全用定时器写一个时分秒的定时累加程序,定时时间到,改变程序运行状态标志位就可以了。集体还是楼主自己想办法琢磨,拒绝伸手党&拿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