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 hal库实现的RTC实时时钟设计源码

楼主:
基于STM32 hal库实现的RTC实时时钟设计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

/**
  ******************************************************************************
  * File Name          : main.c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This notice applies to any and all portions of this file
  * that are not between comment pairs USER CODE BEGIN and
  * USER CODE END. Other portions of this file, whether
  * inserted by the user or by 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s
  * are owned by their respective copyright owners.
  *
  * COPYRIGHT(c) 2018 STMicroelectronics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l0xx_hal.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_con.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RTC_HandleTypeDef hrtc;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RTC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HAL_StatusTypeDef RTC_Set_Time(u8 hour,u8 min,u8 sec);
HAL_StatusTypeDef RTC_Set_Date(u8 year,u8 month,u8 date,u8 week);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
    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
        u8 tbuf[40];
        static u8 key,weeks;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RTC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LCD1602_Init();
  HAL_Delay(100);
  HAL_RTC_GetTime(&hrtc, &rtc_timeStruct, RTC_FORMAT_BIN);
  HAL_RTC_GetDate(&hrtc, &rtc_dateStruct, RTC_FORMAT_BIN);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key=KEY_Scan();
         switch(key)
         {
                 case 1:
                         LCD1602_Show_Str(15,0," ");
                         break;
                 case 2://year
                         LCD1602_cursor(8,0);
                         if(KEY1==RESET)
                         {
                                 rtc_dateStruct.Year=down(rtc_dateStruct.Year,100);
                                 RTC_Set_Date(rtc_dateStruct.Year,rtc_dateStruct.Month,rtc_dateStruct.Date,rtc_dateStruct.WeekDay);
                         }
                         if(KEY2==RESET)
                         {
                                 rtc_dateStruct.Year=up(rtc_dateStruct.Year,100);
                                 RTC_Set_Date(rtc_dateStruct.Year,rtc_dateStruct.Month,rtc_dateStruct.Date,rtc_dateStruct.WeekDay);
                         }
                         break;
                 case 3://month
                         LCD1602_cursor(11,0);
                         if(KEY1==RESET)
                         {
                                 rtc_dateStruct.Month--;
                                 if((rtc_dateStruct.Month>=13)||rtc_dateStruct.Month==0)
                                        rtc_dateStruct.Month=12;
                                 RTC_Set_Date(rtc_dateStruct.Year,rtc_dateStruct.Month,rtc_dateStruct.Date,rtc_dateStruct.WeekDay);
                         }
                         if(KEY2==RESET)
                         {
                                 rtc_dateStruct.Month++;
                                 if(rtc_dateStruct.Month==13)
                                        rtc_dateStruct.Month=1;
                                 RTC_Set_Date(rtc_dateStruct.Year,rtc_dateStruct.Month,rtc_dateStruct.Date,rtc_dateStruct.WeekDay);
                         }
                         break;
                 case 4://date
                         LCD1602_cursor(14,0);
                         if(KEY1==RESET)
                         {
                                 rtc_dateStruct.Date--;
                                 if((rtc_dateStruct.Date>=dates(rtc_dateStruct.Year,rtc_dateStruct.Month)+1)||rtc_dateStruct.Date==0)
                                        rtc_dateStruct.Date=dates(rtc_dateStruct.Year,rtc_dateStruct.Month);
                                 RTC_Set_Date(rtc_dateStruct.Year,rtc_dateStruct.Month,rtc_dateStruct.Date,rtc_dateStruct.WeekDay);
                         }
                         if(KEY2==RESET)
                         {
                                 rtc_dateStruct.Date++;
                                 if(rtc_dateStruct.Date==dates(rtc_dateStruct.Year,rtc_dateStruct.Month)+1)
                                        rtc_dateStruct.Date=1;
                                 RTC_Set_Date(rtc_dateStruct.Year,rtc_dateStruct.Month,rtc_dateStruct.Date,rtc_dateStruct.WeekDay);
                         }
                         break;
                 case 5://hour
                         LCD1602_cursor(1,1);
                         if(KEY1==RESET)
                         {
                                 rtc_timeStruct.Hours=down(rtc_timeStruct.Hours,24);
                                 RTC_Set_Time(rtc_timeStruct.Hours,rtc_timeStruct.Minutes,rtc_timeStruct.Seconds);
                         }
                         if(KEY2==RESET)
                         {
                                 rtc_timeStruct.Hours=up(rtc_timeStruct.Hours,24);
                                 RTC_Set_Time(rtc_timeStruct.Hours,rtc_timeStruct.Minutes,rtc_timeStruct.Seconds);
                         }
                         break;
                 case 6://min
                         LCD1602_cursor(4,1);
                         if(KEY1==RESET)
                         {
                                 rtc_timeStruct.Minutes=down(rtc_timeStruct.Minutes,60);
                                 RTC_Set_Time(rtc_timeStruct.Hours,rtc_timeStruct.Minutes,rtc_timeStruct.Seconds);
                         }
                         if(KEY2==RESET)
                         {
                                 rtc_timeStruct.Minutes=up(rtc_timeStruct.Minutes,60);
                                 RTC_Set_Time(rtc_timeStruct.Hours,rtc_timeStruct.Minutes,rtc_timeStruct.Seconds);
                         }
                         break;
                 case 7://sec
                         LCD1602_cursor(7,1);
                         if(KEY1==RESET)
                         {
                                 rtc_timeStruct.Seconds=down(rtc_timeStruct.Seconds,60);
                                 RTC_Set_Time(rtc_timeStruct.Hours,rtc_timeStruct.Minutes,rtc_timeStruct.Seconds);
                         }
                         if(KEY2==RESET)
                         {
                                 rtc_timeStruct.Seconds=up(rtc_timeStruct.Seconds,60);
                                 RTC_Set_Time(rtc_timeStruct.Hours,rtc_timeStruct.Minutes,rtc_timeStruct.Seconds);
                         }
                         break;

         }
         HAL_Delay(150);
         HAL_RTC_GetTime(&hrtc, &rtc_timeStruct, RTC_FORMAT_BIN);
     HAL_RTC_GetDate(&hrtc, &rtc_dateStruct, RTC_FORMAT_BIN);
         sprintf((char*)tbuf,"%02d:%02d:%02d ",rtc_timeStruct.Hours,rtc_timeStruct.Minutes,rtc_timeStruct.Seconds);
         LCD1602_Show_Str(0, 1,tbuf);
         sprintf((char*)tbuf,"DATE:20%02d-%02d-%02d",rtc_dateStruct.Year,rtc_dateStruct.Month,rtc_dateStruct.Date);
         LCD1602_Show_Str(0, 0,tbuf);
         weeks=week_update(rtc_dateStruct.Year,rtc_dateStruct.Month,rtc_dateStruct.Date);
         switch(weeks)
         {
                case 0:
                        LCD1602_Show_Str(9, 1,"Sunday   ");
                        break;
                case 1:
                        LCD1602_Show_Str(9, 1,"Monday   ");
                        break;
                case 2:
                        LCD1602_Show_Str(9, 1,"Tuesday  ");
                        break;
                case 3:
                        LCD1602_Show_Str(9, 1,"Wednesday");
                        break;
                case 4:
                        LCD1602_Show_Str(9, 1,"Thursday ");
                        break;
                case 5:
                        LCD1602_Show_Str(9, 1,"Friday   ");
                        break;
                case 6:
                        LCD1602_Show_Str(9, 1,"Saturday ");
                        break;
         }
  }
  /* USER CODE END 3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RCC_OSCILLATORTYPE_LSE;
  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DIV4;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MUL_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DIV = RCC_PLLDIV_2;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RTC;
  PeriphClkInit.RTCClockSelection = RCC_RTCCLKSOURCE_LSE;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RTC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RTC_Init(void)
{

  RTC_TimeTypeDef sTime;
  RTC_DateTypeDef sDate;

    /**Initialize RTC Only
    */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hrtc.Init.AsynchPrediv = 127;
  hrtc.Init.SynchPrediv = 255;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hrtc.Init.OutPutRemap = RTC_OUTPUT_REMAP_NONE;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hrtc.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 RTC and set the Time and Date
    */
  if(HAL_RTCEx_BKUPRead(&hrtc, RTC_BKP_DR0) != 0x32F2){
  sTime.Hours = 0x20;//
  sTime.Minutes = 0x19;
  sTime.Seconds = 0x0;
  sTime.DayLightSaving =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Time.StoreOperation = RTC_STOREOPERATION_SET;
  if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SUNDAY;
  sDate.Month = RTC_MONTH_JANUARY;
  sDate.Date = 0x21;
  sDate.Year = 0x18;

  if (HAL_RTC_S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HAL_RTCEx_BKUPWrite(&hrtc,RTC_BKP_DR0,0x32F2);
  }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PA2   ------> USART2_TX
     PA3   ------> USART2_RX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B1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B1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B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PA0 PA1 PA4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USART_TX_Pin USART_RX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USART_TX_Pin|USART_RX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4_USART2;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LD2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D2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USER Configure : GPIOC_Pin : LCD1602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IO口速度为高速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初始化GPIOD0~10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IO口速度为高速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初始化GPIOD0~10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BEGIN 0 */
//RTC时间设置
//hour,min,sec:小时,分钟,秒钟
//ampm:@RTC_AM_PM_Definitions:RTC_HOURFORMAT12_AM/RTC_HOURFORMAT12_PM
//返回值:SUCEE(1),成功
//       ERROR(0),进入初始化模式失败
HAL_StatusTypeDef RTC_Set_Time(u8 hour,u8 min,u8 sec)//unsigned char ampm
{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ure;

        RTC_TimeStructure.Hours=hour;
        RTC_TimeStructure.Minutes=min;
        RTC_TimeStructure.Seconds=sec;
        //RTC_TimeStructure.TimeFormat=ampm;
        RTC_TimeStructure.DayLightSaving=RTC_DAYLIGHTSAVING_NONE;
  RTC_TimeStructure.StoreOperation=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return HAL_RTC_SetTime(&hrtc,&RTC_TimeStructure,RTC_FORMAT_BIN);
}

//RTC日期设置
//year,month,date:年(0~99),月(1~12),日(0~31)
//week:星期(1~7,0,非法!)
//返回值:SUCEE(1),成功
//       ERROR(0),进入初始化模式失败
HAL_StatusTypeDef RTC_Set_Date(u8 year,u8 month,u8 date,u8 week)
{
        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ure;

        RTC_DateStructure.Date=date;
        RTC_DateStructure.Month=month;
        RTC_DateStructure.WeekDay=week;
        RTC_DateStructure.Year=year;
        return HAL_RTC_SetDate(&hrtc,&RTC_DateStructure,RTC_FORMAT_BIN);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_Error_Handler(char * file, in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 @}
  */

/**
  * @}
*/

网友A(2018-01-25):
初始代码是由CubeMX自动生成的,小弟刚玩CubeMX,所以代码可能有点乱,大家将就着看~不好意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