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单片机实用汇编语言子程序库

楼主(2018-01-24):
;片内RAM初始化子程序
IBCLR: MOV A,R0
MOV R1,A
CLR A
IBC1 : MOV @R1,A
INC R1
DJNZ R7,IBC1
RET
;片外RAM初始化子程序
EBCLR1: MOV A,ADDPL
MOV DPL,A
MOV A,ADDPH
MOV DPH,A
CLR C
EBC11: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EBC11
RET
;片外RAM初始化子程序(双字节个单元)
EBCLR2: MOV A,ADDPL
MOV DPL,A
MOV A,ADDPH
MOV DPH,A
MOV A,R7
JZ EBC21
INC R6
EBC21: CLR A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EBC21
DJNZ R6,EBC21
RET
;内部RAM数据复制程序
;入口: R0,R7
;占用资源: A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1
IBMOV: MOV A,R0
ADD A,R7
MOV R0,A
MOV A,R1
ADD A,R7
MOV R1,A
IBM1 : DEC R0
DEC R1
MOV A,@R0
MOV @R1,A
DJNZ R7,IBM1
RET
;外部RAM数据复制程序
;入口: ADDPH,ADDPL,R7
;占用资源: ACC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R1
EBMOV1 : MOV A,ADDPL
ADD A,R7
MOV DPL,A
CLR A
ADDC A,ADDPH
MOV DPH,A
MOV A,R7
ADD A,R1
XCH A,R0
ADDC A,#00H
MOV P2,A
EBM11: DEC R0
CJNE R0,#0FFH,EBM12
DEC P2
EBM12: DEC DPL
MOV A,DPL
CJNE A,#0FFH,EBM13
DEC DPH
EBM13: MOVX A,@R0
MOVX @DPTR,A
DJNZ R7,EBM11
RET
;外部RAM数据复制程序
;入口: ADDPH,ADDPL,R6,R7
;占用资源: ACC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R1
EBMOV2 : MOV A,ADDPL
ADD A,R7
MOV DPL,A
MOV A,R6
ADDC A,ADDPH
MOV DPH,A
MOV A,R7
ADD A,R1
XCH A,R0
ADDC A,R6
MOV P2,A
MOV A,R7
JZ EBM21
INC R6
EBM21: DEC R0
CJNE R0,#0FFH,EBM22
DEC P2
EBM22: DEC DPL
MOV A,DPL
CJNE A,#0FFH,EBM23
DEC DPH
EBM23: MOVX A,@R0
MOVX @DPTR,A
DJNZ R7,EBM21
DJNZ R6,EBM21
RET
;外部RAM数据复制到内部RAM程序
;入口: ADDPH,ADDPL,R7
;占用资源: ACC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
ITEMOV : MOV A,ADDPL
ADD A,R7
MOV DPL,A
MOV A,ADDPH
ADDC A,#00H
MOV DPH,A
MOV A,R0
ADD A,R7
MOV R0,A
ITEM1 : DEC R0
DEC DPL
MOV A,DPL
CJNE A,#0FFH,ITEM2
DEC DPH
ITEM2 : MOVX A,@DPTR
MOV @R0,A
DJNZ R7,ITEM1
RET
;限幅滤波程序
;入口: A,SDAT,DELTY
;占用资源: 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A
JUGFILT : MOV B,A
CLR C
SUBB A,SDAT
JNC JUGFT1
CPL A
INC A
JUGFT1 : SETB A
SUBB A,#DELTY
JNC JUGFT3
MOV A,SDAT
RET
JUGFT3 : MOV A,B
MOV SDAT,A
RET
;中位值滤波程序
;入口: ADDPH,ADDPL,N
;占用资源: ESELSORT
;堆栈需求: 4字节
;出口: A
MEDFILT : LCALL ESELSORT
MOV A,N
CLR C
RRC A
ADD A,ADDPL
MOV DPL,A
MOV A,ADDPH
MOV DPH,A
JNC MEDFT1
INC DPH
MEDFT1 : MOVX A,@DPTR
RET
;N点算术平均滤波
;入口: ADDPH,ADDPL,N
;占用资源: B,R3,R4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A
AVFILT : MOV A,ADDPL
MOV DPL,A
MOV A,ADDPH
MOV DPH,A
CLR A
MOV R3,A
MOV R4,A
MOV R7,N
AVFT1: MOVX A,@DPTR
INC DPTR
ADD A,R4
MOV R4,A
JNC AVFT2
INC R3
AVFT2: DJNZ R7,AVFT1
MOV R7,N
MOV R2,#00H
LCALL NDIV31
MOV A,R4
RET
;N点加权平均滤波
;入口: ADDPH,ADDPL,N
;占用资源: B,R3,R4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A
QAVFILT : CLR A
MOV R3,A
MOV R4,A
MOV R7,N
MOV P2,ADDPH
MOV R1,ADDPL
MOV DPTR,#QAVTAB
QAVFT1 : MOVC A,@A+DPTR
MOV B,A
MOVX A,@R1
INC DPTR
INC R1
MUL AB
ADD A,R4
MOV R4,A
MOV A,B
ADDC A,R3
MOV R3,A
DJNZ R7,QAVFT1
MOV A,R4
JNB ACC.7,QAVFT2
INC R3
QAVFT2 : MOV A,R3
RET
QAVTAB : DB
;一阶加权滞后滤波程序
;入口: A,DELTY
;占用资源: B,R3,R4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A
BQFILT : MOV B,A
CLR A
MOV DPTR,#ABTAB
MOVC A,@A+DPTR
MUL AB
MOV R4,A
MOV R3,B
MOV A,#01H
MOVC A,@A+DPTR
MOV B,DELTY
MUL AB
ADD A,R4
MOV R4,A
MOV A,B
ADDC A,R3
MOV R3,A
MOV A,R4
JNB ACC.7,FT1
INC R3
FT1 : MOV A,R3
MOV DELTY,A
RET
BQTAB: DB 80H,80H
;双字节取补程序 /(R3R4)=(R3R4)
;入口: R3,R4
;占用资源: ACC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3,R4
CMPT : MOV A,R4
CPL A
ADD A,#01H
MOV R4,A
MOV A,R3
CPL A
ADDC A,#00H
MOV R3,A
RET
;N节取补程序 /([R0])=([R0])
;入口: R0,R7
;占用资源: ACC,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
NCMPTN : MOV B,R0
SETB C
NCPT1: MOV A,@R0
CPL A
ADDC A,#00H
MOV @R0,A
INC R0
DJNZ R7,NCPT1
MOV R0,B
RET
;双字节无符号数加法程序 (R3R4+R6R7)=(R3R4)
;入口: R3,R4,R6,R7
;占用资源: ACC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3,R4,CF
NADD : MOV A,R4
ADD A,R7
MOV R4,A
MOV A,R3
ADDC A,R6
MOV R3,A
RET
;N字节无符号数加法程序 ([R0]+[R1])=([R0])
;入口: R0,R1,R7
;占用资源: ACC,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CF
NADDN: MOV B,R0
CLR C
NADN1: MOV A,@R0
ADDC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7,NADN1
MOV R0,B
RET
;双字节无符号数减法程序 (R3R4-R6R7)=(R3R4)
;入口: R3,R4,R6,R7
;占用资源: ACC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3,R4
NSUB : MOV A,R4
CLR C
SUBB A,R7
MOV R4,A
MOV A,R3
SUBB A,R6
MOV R3,A
RET
;N字节无符号数减法程序 ([R0]-[R1])=([R0])
;入口: R0,R1,R7
;占用资源: ACC,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CF
NSUBN: MOV B,R0
MOV R7,N
CLR C
NSUBN1 : MOV A,@R0
SUBB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7,NSUBN1
MOV R0,B
RET
;单字节无符号数乘法程序 (R3R4*R7)=(R2R3R4)
;入口: R3,R4,R7
;占用资源: ACC,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2,R3,R4
NMUL21 : MOV A,R4
MOV B,R7
MUL AB
MOV R4,A
MOV A,B
XCH A,R3
MOV B,R7
MUL AB
ADD A,R3
MOV R3,A
CLR A
ADDC A,B
MOV R2,A
CLR OV
RET
;单字节无符号数乘法程序 (R2R3R4*R7)=(R5R2R3R4)
;入口: R2,R3,R4,R6,R7
;占用资源: ACC,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5,R2,R3,R4
NMUL31 : MOV A,R4
MOV B,R7
MUL AB
MOV R4,A
MOV A,B
XCH A,R3
MOV B,R7
MUL AB
ADD A,R3
MOV R3,A
CLR A
ADDC A,B
XCH A,R2
MOV B,R7
MUL AB
ADD A,R2
MOV R2,A
CLR A
ADDC A,B
MOV R5,A
CLR OV
RET
;单字节无符号数乘法程序 (R5R2R3R4*R7)=(R7R5R2R3R4)
;入口: R5,R2,R3,R4,R7
;占用资源: ACC,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7,R5,R2,R3,R4
NMUL41 : MOV A,R4
MOV B,R7
MUL AB
MOV R4,A
MOV A,B
XCH A,R3
MOV B,R7
MUL AB
ADD A,R3
MOV R3,A
CLR A
ADDC A,B
XCH A,R2
MOV B,R7
MUL AB
ADD A,R2
MOV R2,A
CLR A
ADDC A,B
XCH A,R5
MOV B,R7
MUL AB
ADD A,R5
MOV R5,A
CLR A
ADDC A,B
MOV R7,A
CLR OV
RET
;双字节无符号数乘法程序 (R3R4*R6R7)=(R5R2R3R4)
;入口: R3,R4,R6,R7
;占用资源: ACC,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5,R2,R3,R4
NMUL22 : MOV A,R4
MOV B,R7
MUL AB
XCH A,R4
MOV R5,B
MOV B,R6
MUL AB
ADD A,R5
MOV R5,A
CLR A
ADDC A,B
MOV R2,A
MOV A,R3
MOV B,R7
MUL AB
ADD A,R5
MOV R5,A
MOV A,B
ADDC A,R2
MOV R2,A
CLR A
ADDC A,#00H
XCH A,R3
MOV B,R6
MUL AB
ADD A,R2
MOV R2,A
MOV A,B
ADDC A,R3
XCH A,R5
MOV R3,A
CLR OV
RET
;双字节无符号数乘法程序 (R2R3R4*R6R7)=(R1R5R2R3R4)
;入口: R2,R3,R4,R6,R7
;占用资源: ACC,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1,R5,R2,R3,R4
NMUL32 : MOV A,R4
MOV B,R7
MUL AB
XCH A,R4
MOV R5,B
MOV B,R6
MUL AB
ADD A,R5
MOV R5,A
CLR A
ADDC A,B
MOV R1,A
MOV A,R3
MOV B,R7
MUL AB
ADD A,R5
MOV R5,A
MOV A,B
ADDC A,R1
MOV R1,A
CLR A
ADDC A,#00H
XCH A,R3
MOV B,R6
MUL AB
ADD A,R1
MOV R1,A
MOV A,B
ADDC A,R3
XCH A,R5
MOV R3,A
MOV A,R2
MOV B,R7
MUL AB
ADD A,R1
MOV R1,A
MOV A,B
ADDC A,R5
MOV R5,A
CLR A
ADDC A,#00H
XCH A,R2
MOV B,R6
MUL AB
ADD A,R5
MOV R5,A
MOV A,B
ADDC A,R2
XCH A,R1
MOV R2,A
CLR OV
RET
;N字节无符号数乘法程序 ([R0]*[R1])=([R0])
;入口: R0,R1,M,N
;占用资源: ACC,B,R2,R5,R6,R7,NCNT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
NMULMN : MOV A,M
ADD A,R0
MOV R5,A
XCH A,R1
XCH A,R5
ADD A,N
XCH A,R0
MOV R6,A
MOV B,M
MOV NCNT,B
NMLMN1 : DEC R0
DEC R1
CLR A
XCH A,@R1
MOV @R0,A
DJNZ NCNT,NMLMN1
MOV NCNT,B
NMLMN2 : CLR A
XCH A,@R0
MOV R2,A
MOV A,R6
MOV R0,A
MOV A,R5
MOV R1,A
MOV R7,N
CLR C
NMLMN3 : MOV A,R2
MOV B,@R1
INC R1
MUL AB
ADDC A,@R0
MOV @R0,A
INC R0
MOV A,B
ADDC A,@R0
MOV @R0,A
DJNZ R7,NMLMN3
INC R0
INC R6
DJNZ NCNT,NMLMN2
MOV A,R0
CLR C
SUBB A,M
SUBB A,N
MOV R0,A
RET
;单字节无符号除法程序 (R2R3R4/R7)=(R2)R3R4 余数R7
;入口: R2,R3,R4,R7
;占用资源: ACC,B,F0
;堆栈需求: 3字节
;出口: (R2),R3,R4,R7,OV
NDIV31 : MOV A,R2
MOV B,R7
DIV AB
PUSH A
MOV R2,B
MOV B,#10H
NDV311 : CLR C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2
RLC A
MOV R2,A
MOV F0,C
CLR C
SUBB A,R7
JB F0,NDV312
JC NDV313
NDV312 : MOV R2,A
INC R4
NDV313 : DJNZ B,NDV311
POP A
CLR OV
JZ NDV314
SETB OV
NDV314 : XCH A,R2
MOV R7,A
RET
;单字节无符号除法程序 (R5R2R3R4/R7)=(R5)R2R3R4 余数R7
;入口: R2,R3,R4,R7
;占用资源: ACC,B,F0
;堆栈需求: 3字节
;出口: (R5),R2,R3,R4,R7,OV
NDIV41 : MOV A,R5
MOV B,R7
DIV AB
PUSH A
MOV R5,B
MOV B,#18H
NDV411 : CLR C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2
RLC A
MOV R2,A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F0,C
CLR C
SUBB A,R7
JB F0,NDV412
JC NDV413
NDV412 : MOV R5,A
INC R4
NDV413 : DJNZ B,NDV411
POP A
CLR OV
JZ NDV414
SETB OV
NDV414 : XCH A,R5
MOV R7,A
RET
;双字节无符号除法程序 (R5R2R3R4/R6R7)=(R2)R3R4 余数R6R7
;入口: R5,R2,R3,R4,R6,R7
;占用资源: ACC,B,F0
;堆栈需求: 4字节
;出口: (R2),R3,R4,R6,R7,OV
NDIV42 : MOV A,R1
PUSH A
MOV B,#00H
NDV421 : MOV A,R2
CLR C
SUBB A,R7
MOV R1,A
MOV A,R5
SUBB A,R6
JC NDV422
MOV R5,A
MOV A,R1
MOV R2,A
INC B
SJMP NDV421
NDV422 : PUSH B
MOV B,#10H
NDV423 : CLR C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2
RLC A
MOV R2,A
XCH A,R5
RLC A
XCH A,R5
MOV F0,C
CLR C
SUBB A,R7
MOV R1,A
MOV A,R5
SUBB A,R6
JB F0,NCV424
JC NDV425
NCV424 : MOV R5,A
MOV A,R1
MOV R2,A
INC R4
NDV425 : DJNZ B,NDV423
POP A
CLR OV
JNZ NDV426
SETB OV
NDV426 : XCH A,R2
MOV R7,A
MOV A,R5
MOV R6,A
POP A
MOV R1,A
RET
;N字节无符号除法程序(组合) ([R0]/[R1])=([R0])
;入口: R0,R1,M,N
;占用资源: ACC,R2,R3,R4,R5,R7,NCNT,F0,NADDN,NSUBBN,NRLCN
;堆栈需求: 4字节
;出口: R0
;NDIVMN : MOV A,M
CLR C
SUBB A,N
MOV NCNT,A
ADD A,R0
MOV R4,A
XCH A,R0
MOV R3,A
MOV A,R1
MOV R5,A
MOV R2,#00H
NDVMN1 : MOV R7,N
LCALL NSUBN
MOV A,R5
MOV R1,A
JC NDVMN2
INC R2
SJMP NDVMN1
NDVMN2 : MOV R7,N
LCALL NADDN
MOV A,NCNT
SWAP A
RR A
MOV NCNT,A
NDVMN3 : MOV A,R3
MOV R0,A
MOV R7,M
LCALL NRLCN
MOV F0,C
MOV A,R4
MOV R0,A
MOV A,R5
MOV R1,A
MOV R7,N
LCALL NSUBN
JB F0,NDVMN4
JC NDVMN5
NDVMN4 : MOV A,R3
MOV R0,A
INC @R0
SJMP NDVMN6
NDVMN5 : MOV A,R5
MOV R1,A
MOV R7,N
LCALL NADDN
NDVMN6 : DJNZ NCNT,NDVMN3
MOV A,R4
MOV R1,A
MOV A,R2
MOV @R1,A
MOV A,R3
MOV R0,A
RET
;N字节无符号除法程序(集成) ([R0]/R[1])=([R0])
;入口: R0,R1,M,N
;占用资源: ACC,R2,R3,R4,R5,R7,F0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
NDIVMN : MOV A,M
CLR C
SUBB A,N
MOV B,A
ADD A,R0
MOV R4,A
XCH A,R0
MOV R3,A
MOV A,R1
MOV R5,A
MOV R2,#00H
NDVMN1 : MOV R7,N
CLR C
NDVMN2 : MOV A,@R0
SUBB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7,NDVMN2
MOV A,R4
MOV R0,A
MOV A,R5
MOV R1,A
JC NDVMN3
INC R2
SJMP NDVMN1
NDVMN3 : MOV R7,N
CLR C
NDVMN4 : MOV A,@R0
ADDC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7,NDVMN4
MOV A,#08H
MUL AB
MOV B,A
NDVMN5 : MOV A,R3
MOV R0,A
MOV R7,M
CLR C
NDVMN6 : MOV A,@R0
RLC A
MOV @R0,A
INC R0
DJNZ R7,NDVMN6
MOV F0,C
MOV A,R4
MOV R0,A
MOV A,R5
MOV R1,A
MOV R7,N
CLR C
NDVMN7 : MOV A,@R0
SUBB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7,NDVMN7
JB F0,NDVMNB
JC NDVMN8
NDVMNB : MOV A,R3
MOV R0,A
INC @R0
SJMP NDVMNA
NDVMN8 : MOV R7,N
MOV A,R4
MOV R0,A
MOV A,R5
MOV R1,A
CLR C
NDVMN9 : MOV A,@R0
ADDC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7,NDVMN9
NDVMNA : DJNZ B,NDVMN5
MOV A,M
CLR C
SUBB A,N
ADD A,R3
MOV R1,A
MOV A,R2
MOV @R1,A
MOV A,R3
MOV R0,A
RET
;N字节数据左移程序 RLC([R0])=(CF[R0])
;入口: R0,R7
;占用资源: ACC,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CF
NRLCN: MOV B,R0
CLR C
NRLN1: MOV A,@R0
RLC A
MOV @R0,A
INC R0
DJNZ R7,NRLN1
MOV R0,B
RET
;原码有符号双字节减法程序 (R3R4-R6R7)=R3R4
;入口: R3,R4,R6,R7
;占用资源: ACC,DADD
;堆栈需求: 6字节
;出口: R3,R4,OV
DSUB : MOV A,R6
CPL ACC.7
MOV R6,A
LCALL DADD
RET
;原码有符号双字节加法程序 (R3R4+R6R7)=R3R4
;入口: R3,R4,R6,R7
;占用资源: ACC,SR0,NADD,NSUB,CMPT
;堆栈需求: 4字节
;出口: R3,R4,OV
DADD : MOV A,R3
MOV C,ACC.7
MOV SR0,C
XRL A,R6
MOV C,ACC.7
MOV A,R3
CLR ACC.7
MOV R3,A
MOV A,R6
CLR ACC.7
MOV R6,A
JC DAB2
LCALL NADD
MOV A,R3
JB ACC.7,DABE
DAB1 : MOV C,SR0
MOV ACC.7,C
MOV R3,A
CLR OV
RET
DABE : SETB OV
RET
DAB2 : LCALL NSUB
MOV A,R3
JNB ACC.7,DAB1
LCALL CMPT
CPL SR0
SJMP DAB1
;原码有符号双字节乘法程序 (R3R4*R6R7)=(R5R2R3R4)
;入口: R3,R4,R6,R7
;占用资源: ACC,SR0,NMUL22
;堆栈需求: 4字节
;出口: R5,R2,R3,R4
IMUL : MOV A,R3
XRL A,R6
MOV C,ACC.7
MOV SR0,C
MOV A,R3
CLR ACC.7
MOV R3,A
MOV A,R6
CLR ACC.7
MOV R6,A
LCALL NMUL22
MOV A,R5
MOV C,SR0
MOV ACC.7,C
MOV R5,A
RET
;原码有符号双字节除法程序 (R5R2R3R4/R6R7)=(R3R4) 余数(R6R7)
;入口: R5,R2,R3,R4
;占用资源: ACC,SR0,NDIV42
;堆栈需求: 6字节
;出口: R3,R4,R6,R7,OV
IDIV : MOV A,R5
XRL A,R6
MOV C,ACC.7
MOV SR0,C
MOV A,R5
CLR ACC.7
MOV R5,A
MOV A,R6
CLR ACC.7
MOV R6,A
LCALL NDIV42
MOV A,R3
JB ACC.7,IDIVE
JB OV,IDIVE
MOV C,SR0
MOV ACC.7,C
MOV R3,A
RET
IDIVE: SETB OV
RET
;单字节顺序查找程序
;入口: R0,R1,A,R7
;占用资源: 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R1,A
FINDB1 : MOV B,A
MOV DPL,R1
MOV DPH,R0
FINDB11 : MOVX A,@DPTR
CJNE A,B,FINDB12
MOV R1,DPL
MOV R0,DPH
CLR A
RET
FINDB12 : INC DPTR
DJNZ R7,FINDB11
MOV A,#0FFH
RET
;单字节顺序查找程序
;入口: R0,R1,A,R6,R7
;占用资源: 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R1,A
FINDB2 : MOV B,A
MOV DPL,R1
MOV DPH,R0
MOV A,R7
JZ FINDB21
INC R6
FINDB21 : MOVX A,@DPTR
CJNE A,B,FINDB22
MOV R1,DPL
MOV R0,DPH
CLR A
RET
FINDB22 : INC DPTR
DJNZ R7,FINDB21
DJNZ R6,FINDB21
MOV A,#0FFH
RET
;双字节字符串顺序查找程序
;入口: R0,R1,R3,R4,R7
;占用资源: ACC,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R1,A
FINDS1 : MOV DPL,R1
MOV DPH,R0
FINDS11 : MOVX A,@DPTR
INC DPTR
CLR C
SUBB A,R4
JNZ FINDS12
MOVX A,@DPTR
SUBB A,R3
JNZ FINDS12
MOV A,DPL
CLR C
SUBB A,#01H
MOV R1,A
MOV A,DPH
SUBB A,#00H
MOV R0,A
CLR A
RET
FINDS12 : DJNZ R7,FINDS11
MOV A,#0FFH
RET
;双字节字符串顺序查找程序
;入口: R0,R1,R3,R4,R6,R7
;占用资源: ACC,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R1,A
FINDS2 : MOV DPL,R1
MOV DPH,R0
MOV A,R7
JZ FINDS21
INC R6
FINDS21 : MOVX A,@DPTR
INC DPTR
CLR C
SUBB A,R4
JNZ FINDS22
MOVX A,@DPTR
SUBB A,R3
JNZ FINDS22
MOV A,DPL
CLR C
SUBB A,#01H
MOV R1,A
MOV A,DPH
SUBB A,#00H
MOV R0,A
CLR A
RET
FINDS22 : DJNZ R7,FINDS21
DJNZ R6,FINDS21
MOV A,#0FFH
RET
;N字节字符串顺序查找程序
;入口: ADDPH,ADDPL,R0,R6,R7,N
;占用资源: ACC,B,R2,NCNT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ADDPH,ADDPL,A
FINDN: MOV A,R0
MOV R2,A
MOV A,ADDPL
MOV DPL,A
MOV A,ADDPH
MOV DPH,A
MOV A,R7
JZ FINDN1
INC R6
FINDN1 : MOV A,R2
MOV R0,A
MOV A,N
MOV NCNT,A
FINDN2 : MOVX A,@DPTR
CLR C
SUBB A,@R0
JNZ FINDN3
INC DPTR
INC R0
DJNZ NCNT,FINDN2
MOV A,DPL
CLR C
SUBB A,N
MOV ADDPL,A
MOV A,DPH
SUBB A,#00H
MOV ADDPH,A
CLR A
RET
FINDN3 : CLR C
MOV A,R0
SUBB A,R2
JNZ FINDN4
INC DPTR
FINDN4 : DJNZ R7,FINDN1
DJNZ R6,FINDN1
MOV A,#0FFH
RET
;单字节最值查找程序
;入口: R0,R1,R6,R7
;占用资源: ACC,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最大值),R1(最小值),R2,R3,R4,R5
FMAMIB : MOV DPL,R1
MOV DPH,R0
MOVX A,@DPTR
MOV R0,A
MOV R1,A
MOV A,DPL
MOV R3,A
MOV R5,A
MOV A,DPH
MOV R2,A
MOV R4,A
MOV A,R7
JZ FMMB1
INC R6
FMMB1: MOVX A,@DPTR
MOV B,A
SETB C
SUBB A,R0
JC FMMB2
MOV R0,B
MOV R3,DPL
MOV R2,DPH
SJMP FMMB3
FMMB2: MOV A,B
CLR C
SUBB A,R1
JNC FMMB3
MOV R1,B
MOV R5,DPL
MOV R4,DPH
FMMB3: INC DPTR
DJNZ R7,FMMB1
DJNZ R6,FMMB1
RET
;浮点数顺序查找程序
;入口: R0,R1,R2,R3,R4,R6,R7
;占用资源: B,NCNT,FCMP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R1,A
FINDF: MOV DPL,R1
MOV DPH,R0
MOV A,R7
MOV B,A
MOV NCNT,R6
JZ FINDF1
INC NCNT
FINDF1 : MOVX A,@DPTR
INC DPTR
MOV R5,A
MOVX A,@DPTR
INC DPTR
MOV R6,A
MOVX A,@DPTR
INC DPTR
MOV R7,A
LCALL FCMP
JNZ FINDF2
MOV A,DPL
CLR C
SUBB A,#03H
MOV R1,A
MOV A,DPH
SUBB A,#00H
MOV R0,A
CLR A
RET
FINDF2 : DJNZ B,FINDF1
DJNZ NCNT,FINDF1
MOV A,#0FFH
RET
;浮点数最值查找程序
;入口: ADDPH,ADDPL,R6,R7
;占用资源: ACC,B,NCNT,ITEMOV,EBMOV,MOVB,MOVR1,FCMP
;堆栈需求: 5字节
;出口: [R0](最大值),[R1](最小值),R2,R3,R4,R5
FMAMIF : MOV A,ADDPL
MOV R3,A
MOV R5,A
MOV DPL,A
MOV A,ADDPH
MOV R2,A
MOV R4,A
MOV DPH,A
MOV B,R7
MOV R7,#03H
LCALL ITEMOV
MOV R7,#03H
LCALL IBMOV
MOV A,B
JZ FMMF1
INC NCNT
FMMF1: PUSH B
MOVX A,@DPTR
INC DPTR
MOV R2,A
MOVX A,@DPTR
INC DPTR
MOV R3,A
MOVX A,@DPTR
INC DPTR
MOV R4,A
LCALL MOVR1
LCALL FCMP
JNC FMMF2
MOV A,R0
XCH A,R1
MOV R0,A
LCALL MOVB
MOV R5,DPL
MOV R4,DPH
MOV A,R0
XCH A,R1
MOV R0,A
SJMP FMMF3
FMMF2: MOV A,R0
XCH A,R1
MOV R0,A
LCALL MOVR1
LCALL FCMP
MOV A,R0
XCH A,R1
MOV R0,A
JZ FMMF3
JC FMMF3
LCALL MOVB
MOV R3,DPL
MOV R2,DPH
FMMF3: POP B
DJNZ B,FMMF1
DJNZ NCNT,FMMF1
RET
;单字节折半查找程序
;入口: A,R0,R1,R6,R7
;占用资源: B,R2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R1
SEARCHB : MOV B,A
MOV A,R1
ADD A,R7
MOV R7,A
MOV A,R0
ADDC A,R6
MOV R6,A
MOV A,R7
SUBB A,#01H
MOV R7,A
JNC SECH1
DEC R6
SECH1: MOV A,R7
CLR C
SUBB A,R1
MOV A,R6
SUBB A,R0
JNC SECH2
MOV A,#0FFH
RET
SECH2: MOV A,R7
ADD A,R1
MOV R2,A
MOV A,R6
ADDC A,R0
RRC A
MOV DPH,A
MOV A,R2
RRC A
MOV DPL,A
MOVX A,@DPTR
CLR C
SUBB A,B
JNC SECH3
INC DPTR
MOV R0,DPH
MOV R1,DPL
SJMP SECH1
SECH3: JZ SECH5
MOV A,DPL
SUBB A,#01H
MOV R7,A
JNC SECH4
MOV R6,DPH
DEC R6
SECH4: SJMP SECH1
SECH5: MOV R0,DPH
MOV R1,DPL
CLR A
RET
;辛普生积分程序
;入口: DPTR,N,COUNT
;占用资源: ACC,R3,R4,R6,R7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3,R4
SJF : MOV R7,N
MOVX A,@DPTR
INC DPTR
MOV R4,A
MOV R3,#00H
DEC R7
SJF1 : MOVX A,@DPTR
INC DPTR
CLR C
RLC A
MOV R6,A
CLR A
RLC A
XCH A,R7
JNB ACC.0,SJF2
XCH A,R6
RLC A
XCH A,R6
XCH A,R7
RLC A
XCH A,R7
SJF2 : XCH A,R7
XCH A,R6
ADD A,R4
MOV R4,A
MOV A,R6
ADDC A,R3
MOV R3,A
DJNZ R7,SJF1
SJF3 : MOVX A,@DPTR
ADD A,R4
MOV R4,A
CLR A
ADDC A,R3
MOV R3,A
MOV R7,#COUNT
LCALL NMUL21
MOV A,N
MOV B,#03H
MUL AB
MOV R7,A
LCALL NDIV31
RET
NMUL21 : MOV A,R4
MOV B,R7
MUL AB
MOV R4,A
MOV A,B
XCH A,R3
MOV B,R7
MUL AB
ADD A,R3
MOV R3,A
CLR A
ADDC A,B
MOV R2,A
CLR OV
RET
NDIV31 : MOV B,#10H
NDV311 : CLR C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2
RLC A
MOV R2,A
MOV F0,C
CLR C
SUBB A,R7
JB F0,NDV312
JC NDV313
NDV312 : MOV R2,A
INC R4
NDV313 : DJNZ B,NDV311
RET
;内部RAM数据排序程序(升序)
;入口: R0(起始地址),N(数据个数)
;占用资源: ACC,B,R5,R6,R7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
ISELSORT : MOV R7,N
DEC R7
ISST1: MOV A,R7
MOV R6,A
MOV A,R0
MOV R1,A
MOV R2,A
MOV B,@R1
ISST2: INC R1
MOV A,@R1
CLR C
SUBB A,B
JC ISST3
MOV A,R1
MOV R2,A
MOV B,@R1
ISST3: DJNZ R6,ISST2
MOV A,B
XCH A,@R1
MOV B,R2
MOV R1,B
MOV @R1,A
DJNZ R7,ISST1
RET
;外部RAM数据排序程序(升序)
;入口: ADDPH,ADDPL(起始地址),N(数据个数)
;占用资源: ACC,B,R0,R1,R5,R7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ADDPH-ADDPL
ESELSORT : MOV R7,N
DEC R7
ESST1: MOV A,R7
MOV R6,A
MOV DPL,ADDPL
MOV R1,DPL
MOV DPH,ADDPH
MOV R0,DPH
MOVX A,@DPTR
MOV B,A
ESST2: INC DPTR
MOVX A,@DPTR
CLR C
SUBB A,B
JC ESST3
MOV R0,DPL
MOV R1,DPH
MOVX A,@DPTR
MOV B,A
ESST3: DJNZ R6,ESST2
MOVX A,@DPTR
XCH A,B
MOVX @DPTR,A
MOV DPL,R0
MOV DPH,R1
MOV A,B
MOVX @DPTR,A
DJNZ R7,ESST1
RET
;外部RAM浮点数排序程序(升序)
;入口: ADDPH,ADDPL(起始地址),N(数据个数)
;占用资源: ACC,B,R0,R1,R2,R3,R4,R5,R6,R7,NCNT
;堆栈需求: 5字节
;出口: ADDPH,ADDPL
FSORT: MOV A,N
MOV NCNT,A
DEC NCNT
FST1 : MOV B,NCNT
MOV DPL,ADDPL
MOV R1,DPL
MOV DPH,ADDPH
MOV R0,DPH
MOVX A,@DPTR
MOV R2,A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R3,A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R4,A
FST2 :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R5,A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R6,A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R7,A
PUSH B
LCALL FCMP
POP B
JNC FST4
MOV A,DPL
CLR C
SUBB A,#02H
MOV R1,A
MOV R0,DPH
JNC FST3
DEC R0
FST3 : MOV A,R5
MOV R2,A
MOV A,R6
MOV R3,A
MOV A,R7
MOV R4,A
FST4 : DJNZ B,FST2
MOV A,DPL
CLR C
SUBB A,#02H
MOV DPL,A
JNC FST5
DEC DPH
FST5 : MOV A,R2
MOVX @DPTR,A
INC DPTR
MOV A,R3
MOVX @DPTR,A
INC DPTR
MOV A,R4
MOVX @DPTR,A
MOV A,R0
MOV P2,A
MOV A,R5
MOVX @R1,A
INC R1
MOV A,R6
MOVX @R1,A
INC R1
MOV A,R7
MOVX @R1,A
DJNZ NCNT,FST1
RET
;BCD小数转换为二进制小数(2位)
;入口: R0(低位首址),R7
;占用资源: ACC,B,R5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3,R4
PDTB : CLR A
MOV R3,A
MOV R4,A
PDB1 : MOV A,R3
MOV B,#9AH
MUL AB
MOV R5,B
XCH A,R4
MOV B,#19H
MUL AB
ADD A,R4
MOV A,R5
ADDC A,B
MOV R5,A
MOV A,@R0
MOV B,#9AH
MUL AB
ADD A,R5
MOV R4,A
CLR A
ADDC A,B
XCH A,R3
MOV B,#19H
MUL AB
ADD A,R4
MOV R4,A
MOV A,B
ADDC A,R3
MOV R3,A
MOV A,@R0
MOV B,#19H
MUL AB
ADD A,R3
MOV R3,A
DEC R0
DJNZ R7,PDB1
RET
;BCD小数转换为二进制小数(N位)
;入口: R1(低位首址),M,N
;占用资源: ACC,B,R2,R3,R7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
PDTBMN : MOV A,R0
MOV R2,A
MOV A,R1
MOV R3,A
MOV B,N
CLR A
PDBMN1 : MOV @R0,A
INC R0
DJNZ B,PDBMN1
MOV A,N
SWAP A
RR A
MOV R7,A
PDBMN2 : MOV A,R2
MOV R0,A
MOV A,R3
MOV R1,A
MOV B,M
CLR C
PDBMN3 : MOV A,@R1
ADDC A,@R1
DA A
JNB ACC.4,PDBMN4
SETB C
CLR ACC.4
PDBMN4 : MOV @R1,A
INC R1
DJNZ B,PDBMN3
MOV B,N
PDBMN5 : MOV A,@R0
RLC A
MOV @R0,A
INC R0
DJNZ B,PDBMN5
DJNZ R7,PDBMN2
MOV A,R2
MOV R0,A
RET
;BCD整数转换为二进制整数(1位)
;入口: R0(高位地址),R7
;占用资源: ACC,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4
IDTB1: CLR A
MOV R4,A
IDB11: MOV A,R4
MOV B,#0AH
MUL AB
ADD A,@R0
INC R0
MOV R4,A
DJNZ R7,IDB11
RET
;BCD整数转换为二进制整数(2位)
;入口: R0(高位地址),R7
;占用资源: ACC,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3,R4
IDTB2: CLR A
MOV R3,A
MOV R4,A
IDB21: MOV A,R4
MOV B,#0AH
MUL AB
MOV R4,A
MOV A,B
XCH A,R3
MOV B,#0AH
MUL AB
ADD A,R3
MOV R3,A
MOV A,R4
ADD A,@R0
INC R0
MOV R4,A
CLR A
ADDC A,R3
MOV R3,A
DJNZ R7,IDB21
RET
;BCD整数转换为二进制整数(3位)
;入口: R0(高位地址),R7
;占用资源: ACC,B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2,R3,R4
IDTB3: CLR A
MOV R2,A
MOV R3,A
MOV R4,A
IDB31: MOV A,R4
MOV B,#0AH
MUL AB
MOV R4,A
MOV A,B
XCH A,R3
MOV B,#0AH
MUL AB
ADD A,R3
MOV R3,A
CLR A
ADDC A,B
XCH A,R2
MOV B,#0AH
MUL AB
ADD A,R2
MOV R2,A
MOV A,R4
ADD A,@R0
INC R0
MOV R4,A
CLR A
ADDC A,R3
MOV R3,A
CLR A
ADDC A,R2
MOV R2,A
DJNZ R7,IDB31
RET
;BCD整数转换为二进制整数(N位)
;入口: R1(高位地址),M,N
;占用资源: ACC,B,R2,R7,NCNT,F0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
IDTBMN : MOV A,R0
MOV R2,A
MOV B,N
CLR A
IDBMN1 : MOV @R0,A
INC R0
DJNZ B,IDBMN1
MOV A,R2
MOV R0,A
MOV A,M
MOV NCNT,A
IDBMN2 : MOV R7,N
CLR A
CLR F0
IDBMN3 : XCH A,@R0
MOV B,#0AH
MUL AB
MOV C,F0
ADDC A,@R0
MOV F0,C
MOV @R0,A
INC R0
MOV A,B
DJNZ R7,IDBMN3
MOV A,R2
MOV R0,A
MOV A,@R1
INC R1
ADD A,@R0
MOV @R0,A
DJNZ NCNT,IDBMN2
RET
;二进制小数(2位)转换为十进制小数(分离BCD码)
;入口: R3,R4,R7
;占用资源: ACC,B
;堆栈需求: 3字节
;出口: R0
PBTD : MOV A,R7
PUSH A
PBD1 : MOV A,R4
MOV B,#0AH
MUL AB
MOV R4,A
MOV A,B
XCH A,R3
MOV B,#0AH
MUL AB
ADD A,R3
MOV R3,A
CLR A
ADDC A,B
MOV @R0,A
INC R0
DJNZ R7,PBD1
POP A
MOV R7,A
MOV A,R0
CLR C
SUBB A,R7
MOV R0,A
RET
;二进制小数(M位)转换为十进制小数(分离BCD码)
;入口: R1,M,N
;占用资源: ACC,B,R2,R3,R7,NCNT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
PBTDMN : MOV A,R0
MOV R2,A
MOV A,R1
MOV R3,A
MOV A,N
MOV NCNT,A
PBDMN1 : MOV R7,M
CLR A
CLR F0
PBDMN2 : XCH A,@R1
MOV B,#0AH
MUL AB
MOV C,F0
ADDC A,@R1
MOV F0,C
MOV @R1,A
INC R1
MOV A,B
DJNZ R7,PBDMN2
ADDC A,#00H
MOV @R0,A
INC R0
MOV A,R3
MOV R1,A
DJNZ NCNT,PBDMN1
MOV A,R2
MOV R0,A
RET
;二进制整数(2位)转换为十进制整数(分离BCD码)
;入口: R3,R4
;占用资源: ACC,R2,NDIV31
;堆栈需求: 5字节
;出口: R0,NCNT
IBTD21 : MOV NCNT,#00H
MOV R2,#00H
IBD211 : MOV R7,#0AH
LCALL NDIV31
MOV A,R7
MOV @R0,A
INC R0
INC NCNT
MOV A,R3
ORL A,R4
JNZ IBD211
MOV A,R0
CLR C
SUBB A,NCNT
MOV R0,A
RET
;二进制整数(2位)转换为十进制整数(组合BCD码)
;入口: R3,R4
;占用资源: ACC,B,R7
;堆栈需求: 3字节
;出口: R0
IBTD22 : MOV A,R0
PUSH A
MOV R7,#03H
CLR A
IBD221 : MOV @R0,A
INC R0
DJNZ R7,IBD221
POP A
MOV R0,A
MOV R7,#10H
IBD222 : PUSH A
CLR C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B,#03H
IBD223 : MOV A,@R0
ADDC A,@R0
DA A
MOV @R0,A
INC R0
DJNZ B,IBD223
POP A
MOV R0,A
DJNZ R7,IBD222
RET
;二进制整数(3位)转换为十进制整数(分离BCD码)
;入口: R2,R3,R4
;占用资源: ACC,R2,NDIV31
;堆栈需求: 5字节
;出口: R0,NCNT
IBTD31 : CLR A
MOV NCNT,A
IBD311 : MOV R7,#0AH
LCALL NDIV31
MOV A,R7
MOV @R0,A
INC R0
INC NCNT
MOV A,R2
ORL A,R3
ORL A,R4
JNZ IBD311
MOV A,R0
CLR C
SUBB A,NCNT
MOV R0,A
RET
;二进制整数(3位)转换为十进制整数(组合BCD码)
;入口: R2,R3,R4
;占用资源: ACC,B,R7
;堆栈需求: 3字节
;出口: R0
IBTD32 : MOV A,R0
PUSH A
MOV R7,#04H
CLR A
IBD321 : MOV @R0,A
INC R0
DJNZ R7,IBD321
POP A
MOV R0,A
MOV R7,#18H
IBD322 : PUSH A
CLR C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2
RLC A
MOV R2,A
MOV B,#04H
IBD323 : MOV A,@R0
ADDC A,@R0
DA A
MOV @R0,A
INC R0
DJNZ B,IBD323
POP A
MOV R0,A
DJNZ R7,IBD322
RET
;二进制整数(M位)转换为十进制整数(组合BCD码)
;入口: R1,M,N
;占用资源: ACC,B,R2,R3,R7
;堆栈需求: 2字节
;出口: R0
IBTDMN : MOV A,R0
MOV R2,A
MOV A,R1
MOV R3,A
MOV B,N
CLR A
IBDMN1 : MOV @R0,A
INC R0
DJNZ B,IBDMN1
MOV A,M
SWAP A
RR A
CLR C
MOV R7,A
IBDMN2 : MOV A,R2
MOV R0,A
MOV A,R3
MOV R1,A
MOV B,M
IBDMN3 : MOV A,@R1
RLC A
MOV @R1,A
INC R1
DJNZ B,IBDMN3
MOV B,N
IBDMN4 : MOV A,@R0
ADDC A,@R0
DA A
JNB ACC.4,IBDMN5
SETB C
CLR ACC.4
IBDMN5 : MOV @R0,A
INC R0
DJNZ B,IBDMN4
DJNZ R7,IBDMN2
MOV A,R2
MOV R0,A
RET
;附:
;三字节无符号除法程序(R2R3R4/R7)=(R2)R3R4 余数R7
;入口: R2,R3,R4,R7
;占用资源: ACC,B,F0
;堆栈需求: 3字节
;出口: (R2),R3,R4,R7,OV
NDIV31 : MOV A,R2
MOV B,R7
DIV AB
PUSH A
MOV R2,B
MOV B,#10H
NDV311 : CLR C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2
RLC A
MOV R2,A
MOV F0,C
CLR C
SUBB A,R7
JB F0,NDV312
JC NDV313
NDV312 : MOV R2,A
INC R4
NDV313 : DJNZ B,NDV311
POP A
CLR OV
JZ NDV314
SETB OV
NDV314 : XCH A,R2
MOV R7,A
RET
(一) MCS-51定点运算子程序库及其使用说明
定点运算子程序库文件名为DQ51.ASM,为便于使用,先将有关约定说明如下:
1.多字节定点操作数:用[R0]或[R1]来表示存放在由R0或R1指示的连续单元中的数
据。地址小的单元存放数据的高字节。例如:[R0]=123456H,若(R0)=30H,则(30H)=12H,
(31H)=34H,(32H)=56H。
2.运算精度:单次定点运算精度为结果最低位的当量值。
3.工作区:数据工作区固定在PSW、A、B、R2~R7,用户只要不在工作区中存放无关的或非消耗性的信息,程序就具有较好的透明性。
(1) 标号: BCDA 功能:多字节BCD码加法
入口条件:字节数在R7中,被加数在[R0]中,加数在[R1]中。
出口信息:和在[R0]中,最高位进位在CY中。
影响资源:PSW、A、R2 堆栈需求: 2字节
BCDA: MOV A,R7 ;取字节数至R2中
MOV R2,A
ADD A,R0 ;初始化数据指针
MOV R0,A
MOV A,R2
ADD A,R1
MOV R1,A
CLR C
BCD1: DEC R0 ;调整数据指针
DEC R1
MOV A,@R0
ADDC A,@R1 ;按字节相加
DA A ;十进制调整
MOV @R0,A ;和存回[R0]中
DJNZ R2,BCD1 ;处理完所有字节
RET
(2) 标号: BCDB 功能:多字节BCD码减法
入口条件:字节数在R7中,被减数在[R0]中,减数在[R1]中。
出口信息:差在[R0]中,最高位借位在CY中。
影响资源:PSW、A、R2、R3 堆栈需求: 6字节
BCDB: LCALL NEG1 ;减数[R1]十进制取补
LCALL BCDA ;按多字节BCD码加法处理
CPL C ;将补码加法的进位标志转换成借位标志
MOV F0,C ;保护借位标志
LCALL NEG1 ;恢复减数[R1]的原始值
MOV C,F0 ;恢复借位标志
RET
NEG1: MOV A,R0 ;[R1]十进制取补子程序入口
XCH A,R1 ;交换指针
XCH A,R0
LCALL NEG ;通过[R0]实现[R1]取补
MOV A,R0
XCH A,R1 ;换回指针
XCH A,R0
RET
(3) 标号: NEG 功能:多字节BCD码取补
入口条件:字节数在R7中,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结果仍在[R0]中。
影响资源:PSW、A、R2、R3 堆栈需求: 2字节
NEG: MOV A,R7 ;取(字节数减一)至R2中
DEC A
MOV R2,A
MOV A,R0 ;保护指针
MOV R3,A
NEG0: CLR C
MOV A,#99H
SUBB A,@R0 ;按字节十进制取补
MOV @R0,A ;存回[R0]中
INC R0 ;调整数据指针
DJNZ R2,NEG0 ;处理完(R2)字节
MOV A,#9AH ;最低字节单独取补
SUBB A,@R0
MOV @R0,A
MOV A,R3 ;恢复指针
MOV R0,A
RET
(4) 标号: BRLN 功能:多字节BCD码左移十进制一位(乘十)
入口条件:字节数在R7中,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结果仍在[R0]中,移出的十进制最高位在R3中。
影响资源:PSW、A、R2、R3 堆栈需求: 2字节
BRLN: MOV A,R7 ;取字节数至R2中
MOV R2,A
ADD A,R0 ;初始化数据指针
MOV R0,A
MOV R3,#0 ;工作单元初始化
BRL1: DEC R0 ;调整数据指针
MOV A,@R0 ;取一字节
SWAP A ;交换十进制高低位
MOV @R0,A ;存回
MOV A,R3 ;取低字节移出的十进制高位
XCHD A,@R0 ;换出本字节的十进制高位
MOV R3,A ;保存本字节的十进制高位
DJNZ R2,BRL1 ;处理完所有字节
RET
(5) 标号: MULD 功能:双字节二进制无符号数乘法
入口条件:被乘数在R2、R3中,乘数在R6、R7中。
出口信息:乘积在R2、R3、R4、R5中。
影响资源:PSW、A、B、R2~R7 堆栈需求: 2字节
MULD: MOV A,R3 ;计算R3乘R7
MOV B,R7
MUL AB
MOV R4,B ;暂存部分积
MOV R5,A
MOV A,R3 ;计算R3乘R6
MOV B,R6
MUL AB
ADD A,R4 ;累加部分积
MOV R4,A
CLR A
ADDC A,B
MOV R3,A
MOV A,R2 ;计算R2乘R7
MOV B,R7
MUL AB
ADD A,R4 ;累加部分积
MOV R4,A
MOV A,R3
ADDC A,B
MOV R3,A
CLR A
RLC A
XCH A,R2 ;计算R2乘R6
MOV B,R6
MUL AB
ADD A,R3 ;累加部分积
MOV R3,A
MOV A,R2
ADDC A,B
MOV R2,A
RET
(6) 标号: MUL2 功能:双字节二进制无符号数平方
入口条件:待平方数在R2、R3中。
出口信息:结果在R2、R3、R4、R5中。
影响资源:PSW、A、B、R2~R5 堆栈需求: 2字节
MUL2: MOV A,R3 ;计算R3平方
MOV B,A
MUL AB
MOV R4,B ;暂存部分积
MOV R5,A
MOV A,R2 ;计算R2平方
MOV B,A
MUL AB
XCH A,R3 ;暂存部分积,并换出R2和R3
XCH A,B
XCH A,R2
MUL AB ;计算2×R2×R3
CLR C
RLC A
XCH A,B
RLC A
JNC MU20
INC R2 ;累加溢出量
MU20: XCH A,B ;累加部分积
ADD A,R4
MOV R4,A
MOV A,R3
ADDC A,B
MOV R3,A
CLR A
ADDC A,R2
MOV R2,A
RET
(7) 标号: DIVD 功能:双字节二进制无符号数除法
入口条件:被除数在R2、R3、R4、R5中,除数在R6、R7中。
出口信息:OV=0 时,双字节商在R2、R3中,OV=1 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1~R7 堆栈需求: 2字节
DIVD: CLR C ;比较被除数和除数
MOV A,R3
SUBB A,R7
MOV A,R2
SUBB A,R6
JC DVD1
SETB OV ;溢出
RET
DVD1: MOV B,#10H ;计算双字节商
DVD2: CLR C ;部分商和余数同时左移一位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XCH A,R2
RLC A
XCH A,R2
MOV F0,C ;保存溢出位
CLR C
SUBB A,R7 ;计算(R2R3-R6R7)
MOV R1,A
MOV A,R2
SUBB A,R6
ANL C,/F0 ;结果判断
JC DVD3
MOV R2,A ;够减,存放新的余数
MOV A,R1
MOV R3,A
INC R5 ;商的低位置一
DVD3: DJNZ B,DVD2 ;计算完十六位商(R4R5)
MOV A,R4 ;将商移到R2R3中
MOV R2,A
MOV A,R5
MOV R3,A
CLR OV ;设立成功标志
RET
(8) 标号: D457 功能:双字节二进制无符号数除以单字节二进制数
入口条件:被除数在R4、R5中,除数在R7中。
出口信息:OV=0 时,单字节商在R3中,OV=1 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R3~R7 堆栈需求: 2字节
D457: CLR C
MOV A,R4
SUBB A,R7
JC DV50
SETB OV ;商溢出
RET
DV50: MOV R6,#8 ;求平均值(R4R5/R7-→R3)
DV51: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F0,C
CLR C
SUBB A,R7
ANL C,/F0
JC DV52
MOV R4,A
DV52: CPL C
MOV A,R3
RLC A
MOV R3,A
DJNZ R6,DV51
MOV A,R4 ;四舍五入
ADD A,R4
JC DV53
SUBB A,R7
JC DV54
DV53: INC R3
DV54: CLR OV
RET
(9) 标号: DV31 功能:三字节二进制无符号数除以单字节二进制数
入口条件:被除数在R3、R4、R5中,除数在R7中。
出口信息:OV=0 时,双字节商在R4、R5中,OV=1 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2~R7 堆栈需求: 2字节
DV31: CLR C
MOV A,R3
SUBB A,R7
JC DV30
SETB OV ;商溢出
RET
DV30: MOV R2,#10H ;求R3R4R5/R7-→R4R5
DM23: CLR C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F0,C
CLR C
SUBB A,R7
ANL C,/F0
JC DM24
MOV R3,A
INC R5
DM24: DJNZ R2,DM23
MOV A,R3 ;四舍五入
ADD A,R3
JC DM25
SUBB A,R7
JC DM26
DM25: INC R5
MOV A,R5
JNZ DM26
INC R4
DM26: CLR OV
RET ;商在R4R5中
(10) 标号: MULS 功能:双字节二进制有符号数乘法(补码)
入口条件:被乘数在R2、R3中,乘数在R6、R7中。
出口信息:乘积在R2、R3、R4、R5中。
影响资源:PSW、A、B、R2~R7 堆栈需求: 4字节
MULS: MOV R4,#0 ;清零R4R5
MOV R5,#0
LCALL MDS ;计算结果的符号和两个操作数的绝对值
LCALL MULD ;计算两个绝对值的乘积
SJMP MDSE ;用补码表示结果
(11) 标号: DIVS 功能:双字节二进制有符号数除法(补码)
入口条件:被除数在R2、R3、R4、R5中,除数在R6、R7中。
出口信息:OV=0时商在R2、R3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1~R7 堆栈需求: 5字节
DIVS: LCALL MDS ;计算结果的符号和两个操作数的绝对值
PUSH PSW ;保存结果的符号
LCALL DIVD ;计算两个绝对值的商
JNB OV,DVS1 ;溢出否?
POP ACC ;溢出,放去结果的符号,保留溢出标志
RET
DVS1: POP PSW ;未溢出,取出结果的符号
MOV R4,#0
MOV R5,#0
MDSE: JB F0,MDS2 ;用补码表示结果
CLR OV ;结果为正,原码即补码,计算成功
RET
MDS: CLR F0 ;结果符号初始化
MOV A,R6 ;判断第二操作数的符号
JNB ACC.7,MDS1;为正,不必处理
CPL F0 ;为负,结果符号取反
XCH A,R7 ;第二操作数取补,得到其绝对值
CPL A
ADD A,#1
XCH A,R7
CPL A
ADDC A,#0
MOV R6,A
MDS1: MOV A,R2 ;判断第一操作数或运算结果的符号
JNB ACC.7,MDS3;为正,不必处理
CPL F0 ;为负,结果符号取反
MDS2: MOV A,R5 ;求第一操作数的绝对值或运算结果的补码
CPL A
ADD A,#1
MOV R5,A
MOV A,R4
CPL A
ADDC A,#0
MOV R4,A
MOV A,R3
CPL A
ADDC A,#0
MOV R3,A
MOV A,R2
CPL A
ADDC A,#0
MOV R2,A
MDS3: CLR OV ;运算成功
RET
(12) 标号: SH2 功能:双字节二进制无符号数开平方(快速)
入口条件:被开方数在R2、R3中。
出口信息:平方根仍在R2、R3中,整数部分的位数为原数的一半,其余为小数。
影响资源:PSW、A、B、R2~R7 堆栈需求: 2字节
SH2: MOV A,R2
ORL A,R3
JNZ SH20
RET ;被开方数为零,不必运算
SH20: MOV R7,#0 ;左规次数初始化
MOV A,R2
SH22: ANL A,#0C0H ;被开方数高字节小于40H否?
JNZ SQRH ;不小于40H,左规格化完成,转开方过程
CLR C ;每左规一次,被开方数左移两位
MOV A,R3
RLC A
MOV F0,C
CLR C
RLC A
MOV R3,A
MOV A,R2
MOV ACC.7,C
MOV C,F0
RLC A
RLC A
MOV R2,A
INC R7 ;左规次数加一
SJMP SH22 ;继续左规
(13) 标号: SH4 功能:四字节二进制无符号数开平方(快速)
入口条件:被开方数在R2、R3、R4、R5中。
出口信息:平方根在R2、R3中,整数部分的位数为原数的一半,其余为小数。
影响资源:PSW、A、B、R2~R7 堆栈需求: 2字节
SH4: MOV A,R2
ORL A,R3
ORL A,R4
ORL A,R5
JNZ SH40
RET ;被开方数为零,不必运算
SH40: MOV R7,#0 ;左规次数初始化
MOV A,R2
SH41: ANL A,#0C0H ;被开方数高字节小于40H否?
JNZ SQRH ;不小于40H,左规格化完成
MOV R6,#2 ;每左规一次,被开方数左移两位
SH42: CLR C ;被开方数左移一位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2
RLC A
MOV R2,A
DJNZ R6,SH42 ;被开方数左移完两位
INC R7 ;左规次数加一
SJMP SH41 ;继续左规
SQRH: MOV A,R2 ;规格化后高字节按折线法分为三个区间
ADD A,#57H
JC SQR2
ADD A,#45H
JC SQR1
ADD A,#24H
MOV B,#0E3H ;第一区间的斜率
MOV R4,#80H ;第一区间的平方根基数
SJMP SQR3
SQR1: MOV B,#0B2H ;第二区间的斜率
MOV R4,#0A0H;第二区间的平方根基数
SJMP SQR3
SQR2: MOV B,#8DH ;第三区间的斜率
MOV R4,#0D0H;第三区间的平方根基数
SQR3: MUL AB ;与区间基点的偏移量乘区间斜率
MOV A,B
ADD A,R4 ;累加到平方根的基数上
MOV R4,A
MOV B,A
MUL AB ;求当前平方根的幂
XCH A,R3 ;求偏移量(存放在R2R3中)
CLR C
SUBB A,R3
MOV R3,A
MOV A,R2
SUBB A,B
MOV R2,A
SQR4: SETB C ;用减奇数法校正一个字节的平方根
MOV A,R4 ;当前平方根的两倍加一存入R5R6中
RLC A
MOV R6,A
CLR A
RLC A
MOV R5,A
MOV A,R3 ;偏移量小于该奇数否?
SUBB A,R6
MOV B,A
MOV A,R2
SUBB A,R5
JC SQR5 ;小于,校正结束,已达到一个字节的精度
INC R4 ;不小于,平方根加一
MOV R2,A ;保存新的偏移量
MOV R3,B
SJMP SQR4 ;继续校正
SQR5: MOV A,R4 ;将一个字节精度的根存入R2
XCH A,R2
RRC A
MOV F0,C ;保存最终偏移量的最高位
MOV A,R3
MOV R5,A ;将最终偏移量的低八位存入R5中
MOV R4,#8 ;通过(R5R6/R2)求根的低字节
SQR6: CLR C
MOV A,R3
RLC A
MOV R3,A
CLR C
MOV A,R5
SUBB A,R2
JB F0,SQR7
JC SQR8
SQR7: MOV R5,A
INC R3
SQR8: CLR C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F0,C
DJNZ R4,SQR6 ;根的第二字节计算完,在R3中
MOV A,R7 ;取原被开方数的左规次数
JZ SQRE ;未左规,开方结束
SQR9: CLR C ;按左规次数右移平方根,得到实际根
MOV A,R2
RRC A
MOV R2,A
MOV A,R3
RRC A
MOV R3,A
DJNZ R7,SQR9
SQRE: RET
(14) 标号: HASC 功能:单字节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双字节ASCII码
入口条件:待转换的单字节十六进制数在累加器A中。
出口信息:高四位的ASCII码在A中,低四位的ASCII码在B中。
影响资源:PSW、A、B 堆栈需求: 4字节
HASC: MOV B,A ;暂存待转换的单字节十六进制数
LCALL HAS1 ;转换低四位
XCH A,B ;存放低四位的ASCII码
SWAP A ;准备转换高四位
HAS1: ANL A,#0FH ;将累加器的低四位转换成ASCII码
ADD A,#90H
DA A
ADDC A,#40H
DA A
RET
(15) 标号: ASCH 功能:ASCII码转换成十六进制数
入口条件:待转换的ASCII码(30H~39H或41H~46H)在A中。
出口信息:转换后的十六进制数(00H~0FH)仍在累加器A中。
影响资源:PSW、A 堆栈需求: 2字节
ASCH: CLR C
SUBB A,#30H
JNB ACC.4,ASH1
SUBB A,#7
ASH1: RET
(16) 标号:HBCD 功能:单字节十六进制整数转换成单字节BCD码整数
入口条件:待转换的单字节十六进制整数在累加器A中。
出口信息:转换后的BCD码整数(十位和个位)仍在累加器A中,百位在R3中。
影响资源:PSW、A、B、R3 堆栈需求: 2字节
HBCD: MOV B,#100 ;分离出百位,存放在R3中
DIV AB
MOV R3,A
MOV A,#10 ;余数继续分离十位和个位
XCH A,B
DIV AB
SWAP A
ORL A,B ;将十位和个位拼装成BCD码
RET
(17) 标号: HB2 功能:双字节十六进制整数转换成双字节BCD码整数
入口条件:待转换的双字节十六进制整数在R6、R7中。
出口信息:转换后的三字节BCD码整数在R3、R4、R5中。
影响资源:PSW、A、R2~R7 堆栈需求: 2字节
HB2: CLR A ;BCD码初始化
MOV R3,A
MOV R4,A
MOV R5,A
MOV R2,#10H ;转换双字节十六进制整数
HB3: MOV A,R7 ;从高端移出待转换数的一位到CY中
RLC A
MOV R7,A
MOV A,R6
RLC A
MOV R6,A
MOV A,R5 ;BCD码带进位自身相加,相当于乘2
ADDC A,R5
DA A ;十进制调整
MOV R5,A
MOV A,R4
ADDC A,R4
DA A
MOV R4,A
MOV A,R3
ADDC A,R3
MOV R3,A ;双字节十六进制数的万位数不超过6,不用调整
DJNZ R2,HB3 ;处理完16bit
RET
(18) 标号: HBD 功能:单字节十六进制小数转换成单字节BCD码小数
入口条件:待转换的单字节十六进制小数在累加器A中。
出口信息:CY=0时转换后的BCD码小数仍在A中。CY=1时原小数接近整数1。
影响资源:PSW、A、B 堆栈需求: 2字节
HBD: MOV B,#100 ;原小数扩大一百倍
MUL AB
RLC A ;余数部分四舍五入
CLR A
ADDC A,B
MOV B,#10 ;分离出十分位和百分位
DIV AB
SWAP A
ADD A,B ;拼装成单字节BCD码小数
DA A ;调整后若有进位,原小数接近整数1
RET
(19) 标号: HBD2 功能:双字节十六进制小数转换成双字节BCD码小数
入口条件:待转换的双字节十六进制小数在R2、R3中。
出口信息:转换后的双字节BCD码小数仍在R2、R3中。
影响资源:PSW、A、B、R2、R3、R4、R5 堆栈需求: 6字节
HBD2: MOV R4,#4 ;四位十进制码
HBD3: MOV A,R3 ;原小数扩大十倍
MOV B,#10
MUL AB
MOV R3,A
MOV R5,B
MOV A,R2
MOV B,#10
MUL AB
ADD A,R5
MOV R2,A
CLR A
ADDC A,B
PUSH ACC ;保存溢出的一位十进制码
DJNZ R4,HBD3 ;计算完四位十进制码
POP ACC ;取出万分位
MOV R3,A
POP ACC ;取出千分位
SWAP A
ORL A,R3 ;拼装成低字节BCD码小数
MOV R3,A
POP ACC ;取出百分位
MOV R2,A
POP ACC ;取出十分位
SWAP A
ORL A,R2 ;拼装成高字节BCD码小数
MOV R2,A
RET
(20)标号:BCDH 功能:单字节BCD码整数转换成单字节十六进制整数
入口条件:待转换的单字节BCD码整数在累加器A中。
出口信息:转换后的单字节十六进制整数仍在累加器A中。
影响资源:PSW、A、B、R4 堆栈需求: 2字节
BCDH: MOV B,#10H ;分离十位和个位
DIV AB
MOV R4,B ;暂存个位
MOV B,#10 ;将十位转换成十六进制
MUL AB
ADD A,R4 ;按十六进制加上个位
RET
(21)标号: BH2 功能:双字节BCD码整数转换成双字节十六进制整数
入口条件:待转换的双字节BCD码整数在R2、R3中。
出口信息:转换后的双字节十六进制整数仍在R2、R3中。
影响资源:PSW、A、B、R2、R3、R4 堆栈需求: 4字节
BH2: MOV A,R3 ;将低字节转换成十六进制
LCALL BCDH
MOV R3,A
MOV A,R2 ;将高字节转换成十六进制
LCALL BCDH
MOV B,#100 ;扩大一百倍
MUL AB
ADD A,R3 ;和低字节按十六进制相加
MOV R3,A
CLR A
ADDC A,B
MOV R2,A
RET
(22)标号: BHD 功能:单字节BCD码小数转换成单字节十六进制小数
入口条件:待转换的单字节BCD码数在累加器A中。
出口信息:转换后的单字节十六进制小数仍在累加器A中。
影响资源:PSW、A、R2、R3 堆栈需求: 2字节
BHD: MOV R2,#8 ;准备计算一个字节小数
BHD0: ADD A,ACC ;按十进制倍增
DA A
XCH A,R3
RLC A ;将进位标志移入结果中
XCH A,R3
DJNZ R2,BHD0 ;共计算8bit小数
ADD A,#0B0H ;剩余部分达到0.50否?
JNC BHD1 ;四舍
INC R3 ;五入
BHD1: MOV A,R3 ;取结果
RET
(23)标号: BHD2 功能:双字节BCD码小数转换成双字节十六进制小数
入口条件:待转换的双字节BCD码小数在R4、R5中。
出口信息:转换后的双字节十六进制小数在R2、R3中。*
影响资源:PSW、A、R2~R6 堆栈需求: 2字节
BHD2: MOV R6,#10H ;准备计算两个字节小数
BHD3: MOV A,R5 ;按十进制倍增
ADD A,R5
DA A
MOV R5,A
MOV A,R4
ADDC A,R4
DA A
MOV R4,A
MOV A,R3 ;将进位标志移入结果中
RLC A
MOV R3,A
MOV A,R2
RLC A
MOV R2,A
DJNZ R6,BHD3 ;共计算16bit小数
MOV A,R4
ADD A,#0B0H ;剩余部分达到0.50否?
JNC BHD4 ;四舍
INC R3 ;五入
MOV A,R3
JNZ BHD4
INC R2
BHD4: RET
(24) 标号: MM 功能:求单字节十六进制无符号数据块的极值
入口条件:数据块的首址在DPTR中,数据个数在R7中。
出口信息:最大值在R6中,地址在R2R3中;最小值在R7中,地址在R4R5中。
影响资源:PSW、A、B、R1~R7 堆栈需求: 4字节
MM: MOV B,R7 ;保存数据个数
MOVX A,@DPTR ;读取第一个数据
MOV R6,A ;作为最大值的初始值
MOV R7,A ;也作为最小值的初始值
MOV A,DPL ;取第一个数据的地址
MOV R3,A ;作为最大值存放地址的初始值
MOV R5,A ;也作为最小值存放地址的初始值
MOV A,DPH
MOV R2,A
MOV R4,A
MOV A,B ;取数据个数
DEC A ;减一,得到需要比较的次数
JZ MME ;只有一个数据,不需要比较
MOV R1,A ;保存比较次数
PUSH DPL ;保护数据块的首址
PUSH DPH
MM1: INC DPTR ;指向一个新的数据
MOVX A,@DPTR ;读取这个数据
MOV B,A ;保存
SETB C ;与最大值比较
SUBB A,R6
JC MM2 ;不超过当前最大值,保持当前最大值
MOV R6,B ;超过当前最大值,更新最大值存放地址
MOV R2,DPH ;同时更新最大值存放地址
MOV R3,DPL
SJMP MM3
MM2: MOV A,B ;与最小值比较
CLR C
SUBB A,R7
JNC MM3 ;大于或等于当前最小值,保持当前最小值
MOV R7,B ;更新最小值
MOV R4,DPH ;更新最小值存放地址
MOV R5,DPL
MM3: DJNZ R1,MM1 ;处理完全部数据
POP DPH ;恢复数据首址
POP DPL
MME: RET
(25) 标号: MMS 功能:求单字节十六进制有符号数据块的极值
入口条件:数据块的首址在DPTR中,数据个数在R7中。
出口信息:最大值在R6中, 地址在R2R3中;最小值在R7中,地址在R4R5中。
影响资源:PSW、A、B、R1~R7 堆栈需求: 4字节
MMS: MOV B,R7 ;保存数据个数
MOVX A,@DPTR ;读取第一个数据
MOV R6,A ;作为最大值的初始值
MOV R7,A ;也作为最小值的初始值
MOV A,DPL ;取第一个数据的地址
MOV R3,A ;作为最大值存放地址的初始值
MOV R5,A ;也作为最小值存放地址的初始值
MOV A,DPH
MOV R2,A
MOV R4,A
MOV A,B ;取数据个数
DEC A ;减一,得到需要比较的次数
JZ MMSE ;只有一个数据,不需要比较
MOV R1,A ;保存比较次数
PUSH DPL ;保护数据块的首址
PUSH DPH
MMS1: INC DPTR ;调整数据指针
MOVX A,@DPTR ;读取一个数据
MOV B,A ;保存
SETB C ;与最大值比较
SUBB A,R6
JZ MMS4 ;相同,不更新最大值
JNB OV,MMS2 ;差未溢出,符号位有效
CPL ACC.7 ;差溢出,符号位取反
MMS2: JB ACC.7,MMS4;差为负,不更新最大值
MOV R6,B ;更新最大值
MOV R2,DPH ;更新最大值存放地址
MOV R3,DPL
SJMP MMS7
MMS4: MOV A,B ;与最小值比较
CLR C
SUBB A,R7
JNB OV,MMS6 ;差未溢出,符号位有效
CPL ACC.7 ;差溢出,符号位取反
MMS6: JNB ACC.7,MMS7;差为正,不更新最小值
MOV R7,B ;更新最小值
MOV R4,DPH ;更新最小值存放地址
MOV R5,DPL
MMS7: DJNZ R1,MMS1 ;处理完全部数据
POP DPH ;恢复数据首址
POP DPL
MMSE: RET
(26) 标号: FDS1 功能:顺序查找(ROM)单字节表格
入口条件:待查找的内容在A中,表格首址在DPTR中,表格的字节数在R7中。
出口信息:OV=0时,顺序号在累加器A中;OV=1时,未找到。
影响资源:PSW、A、B、R2、R6 堆栈需求: 2字节
FDS1: MOV B,A ;保存待查找的内容
MOV R2,#0 ;顺序号初始化(指向表首)
MOV A,R7 ;保存表格的长度
MOV R6,A
FD11: MOV A,R2 ;按顺序号读取表格内容
MOVC A,@A+DPTR
CJNE A,B,FD12;与待查找的内容比较
CLR OV ;相同,查找成功
MOV A,R2 ;取对应的顺序号
RET
FD12: INC R2 ;指向表格中的下一个内容
DJNZ R6,FD11 ;查完全部表格内容
SETB OV ;未查找到,失败
RET
(27) 标号: FDS2 功能:顺序查找(ROM)双字节表格
入口条件:查找内容在R4、R5中,表格首址在DPTR中,数据总个数在R7中。
出口信息:OV=0时顺序号在累加器A中,地址在DPTR中;OV=1时未找到。
影响资源:PSW、A、R2、R6、DPTR 堆栈需求: 2字节
FDS2: MOV A,R7 ;保存表格中数据的个数
MOV R6,A
MOV R2,#0 ;顺序号初始化(指向表首)
FD21: CLR A ;读取表格内容的高字节
MOVC A,@A+DPTR
XRL A,R4 ;与待查找内容的高字节比较
JNZ FD22
MOV A,#1 ;读取表格内容的低字节
MOVC A,@A+DPTR
XRL A,R5 ;与待查找内容的低字节比较
JNZ FD22
CLR OV ;相同,查找成功
MOV A,R2 ;取对应的顺序号
RET
FD22: INC DPTR ;指向下一个数据
INC DPTR
INC R2 ;顺序号加一
DJNZ R6,FD21 ;查完全部数据
SETB OV ;未查找到,失败
RET
(28) 标号:FDD1 功能:对分查找(ROM)单字节无符号增序数据表格
入口条件:待查找的内容在累加器A中,表格首址在DPTR中,字节数在R7中。
出口信息:OV=0 时,顺序号在累加器A中;OV=1 时,未找到。
影响资源:PSW、A、B、R2、R3、R4 堆栈需求: 2字节
FDD1: MOV B,A ;保存待查找的内容
MOV R2,#0 ;区间低端指针初始化(指向第一个数据)
MOV A,R7
DEC A
MOV R3,A ;区间高端指针初始化(指向最后一个数据)
FD61: CLR C ;判断区间大小
MOV A,R3
SUBB A,R2
JC FD69 ;区间消失,查找失败
RRC A ;取区间大小的一半
ADD A,R2 ;加上区间的低端
MOV R4,A ;得到区间的中心
MOVC A,@A+DPTR;读取该点的内容
CJNE A,B,FD65;与待查找的内容比较
CLR OV ;相同,查找成功
MOV A,R4 ;取顺序号
RET
FD65: JC FD68 ;该点的内容比待查找的内容大否?
MOV A,R4 ;偏大,取该点位置
DEC A ;减一
MOV R3,A ;作为新的区间高端
SJMP FD61 ;继续查找
FD68: MOV A,R4 ;偏小,取该点位置
INC A ;加一
MOV R2,A ;作为新的区间低端
SJMP FD61 ;继续查找
FD69: SETB OV ;查找失败
RET
(29) 标号:FDD2 功能:对分查找(ROM)双字节无符号增序数据表格
入口条件:查找内容在R4、R5中,表格首址在DPTR中,数据个数在R7中。
出口信息:OV=0 时顺序号在累加器A中,址在DPTR中;OV=1 时未找到。
影响资源:PSW、A、B、R1~R7、DPTR 堆栈需求: 2字节
FDD2: MOV R2,#0 ;区间低端指针初始化(指向第一个数据)
MOV A,R7
DEC A
MOV R3,A ;区间高端指针初始化,指向最后一个数据
MOV R6,DPH ;保存表格首址
MOV R7,DPL
FD81: CLR C ;判断区间大小
MOV A,R3
SUBB A,R2
JC FD89 ;区间消失,查找失败
RRC A ;取区间大小的一半
ADD A,R2 ;加上区间的低端
MOV R1,A ;得到区间的中心
MOV DPH,R6
CLR C ;计算区间中心的地址
RLC A
JNC FD82
INC DPH
FD82: ADD A,R7
MOV DPL,A
JNC FD83
INC DPH
FD83: CLR A ;读取该点的内容的高字节
MOVC A,@A+DPTR
MOV B,R4 ;与待查找内容的高字节比较
CJNE A,B,FD84;不相同
MOV A,#1 ;读取该点的内容的低字节
MOVC A,@A+DPTR
MOV B,R5
CJNE A,B,FD84;与待查找内容的低字节比较
MOV A,R1 ;取顺序号
CLR OV ;查找成功
RET
FD84: JC FD86 ;该点的内容比待查找的内容大否?
MOV A,R1 ;偏大,取该点位置
DEC A ;减一
MOV R3,A ;作为新的区间高端
SJMP FD81 ;继续查找
FD86: MOV A,R1 ;偏小,取该点位置
INC A ;加一
MOV R2,A ;作为新的区间低端
SJMP FD81 ;继续查找
FD89: MOV DPH,R6 ;相同,恢复首址
MOV DPL,R7
SETB OV ;查找失败
RET
(30) 标号: DDM1 功能:求单字节十六进制无符号数据块的平均值
入口条件:数据块的首址在DPTR中,数据个数在R7中。
出口信息:平均值在累加器A中。
影响资源:PSW、A、R2~R6 堆栈需求: 4字节
DDM1: MOV A,R7 ;保存数据个数
MOV R2,A
PUSH DPH
PUSH DPL
CLR A ;初始化累加和
MOV R4,A
MOV R5,A
DM11: MOVX A,@DPTR ;读取一个数据
ADD A,R5 ;累加到累加和中
MOV R5,A
JNC DM12
INC R4
DM12: INC DPTR ;调整指针
DJNZ R2,DM11 ;累加完全部数据
LCALL D457 ;求平均值(R4R5/R7-→R3)
MOV A,R3 ;取平均值
POP DPL
POP DPH
RET
(31) 标号: DDM2 功能:求双字节十六进制无符号数据块的平均值
入口条件:数据块的首址在DPTR中,双字节数据总个数在R7中。
出口信息:平均值在R4、R5中。
影响资源:PSW、A、R2~R6 堆栈需求: 4字节
DDM2: MOV A,R7 ;保存数据个数
MOV R2,A ;初始化数据指针
PUSH DPL ;保持首址
PUSH DPH
CLR A ;初始化累加和
MOV R3,A
MOV R4,A
MOV R5,A
DM20: MOVX A,@DPTR ;读取一个数据的高字节
MOV B,A
INC DPTR
MOVX A,@DPTR ;读取一个数据的低字节
INC DPTR
ADD A,R5 ;累加到累加和中
MOV R5,A
MOV A,B
ADDC A,R4
MOV R4,A
JNC DM21
INC R3
DM21: DJNZ R2,DM20 ;累加完全部数据
POP DPH ;恢复首址
POP DPL
LJMP DV31 ;求R3R4R5/R7-→R4R5,得到平均值
(32) 标号: XR1 功能:求单字节数据块的(异或)校验和
入口条件:数据块的首址在DPTR中,数据的个数在R6、R7中。
出口信息:校验和在累加器A中。
影响资源:PSW、A、B、R4~R7 堆栈需求: 2字节
XR1: MOV R4,DPH ;保存数据块的首址
MOV R5,DPL
MOV A,R7 ;双字节计数器调整
JZ XR10
INC R6
XR10: MOV B,#0 ;校验和初始化
XR11: MOVX A,@DPTR ;读取一个数据
XRL B,A ;异或运算
INC DPTR ;指向下一个数据
DJNZ R7,XR11 ;双字节计数器减一
DJNZ R6,XR11
MOV DPH,R4 ;恢复数据首址
MOV DPL,R5
MOV A,B ;取校验和
RET
(33) 标号: XR2 功能:求双字节数据块的(异或)校验和
入口条件:数据块的首址在DPTR中,双字节数据总个数在R6、R7中。
出口信息:校验和在R2、R3中。
影响资源:PSW、A、R2~R7 堆栈需求: 2字节
XR2: MOV R4,DPH ;保存数据块的首址
MOV R5,DPL
MOV A,R7 ;双字节计数器调整
JZ XR20
INC R6
XR20: CLR A ;校验和初始化
MOV R2,A
MOV R3,A
XR21: MOVX A,@DPTR ;读取一个数据的高字节
XRL A,R2 ;异或运算
MOV R2,A
INC DPTR
MOVX A,@DPTR ;读取一个数据的低字节
XRL A,R3 ;异或运算
MOV R3,A
INC DPTR ;指向下一个数据
DJNZ R7,XR21 ;双字节计数器减一
DJNZ R6,XR21
MOV DPH,R4 ;恢复数据首址
MOV DPL,R5
RET
(34) 标号: SORT 功能:单字节无符号数据块排序(增序)
入口条件:数据块的首址在R0中,字节数在R7中。
出口信息:完成排序(增序)
影响资源:PSW、A、R2~R6 堆栈需求: 2字节
SORT: MOV A,R7
MOV R5,A ;比较次数初始化
SRT1: CLR F0 ;交换标志初始化
MOV A,R5 ;取上遍比较次数
DEC A ;本遍比上遍减少一次
MOV R5,A ;保存本遍次数
MOV R2,A ;复制到计数器中
JZ SRT5 ;若为零,排序结束
MOV A,R0 ;保存数据指针
MOV R6,A
SRT2: MOV A,@R0 ;读取一个数据
MOV R3,A
INC R0 ;指向下一个数据
MOV A,@R0 ;再读取一个数据
MOV R4,A
CLR C
SUBB A,R3 ;比较两个数据的大小
JNC SRT4 ;顺序正确(增序或相同),不必交换
SETB F0 ;设立交换标志
MOV A,R3 ;将两个数据交换位置
MOV @R0,A
DEC R0
MOV A,R4
MOV @R0,A
INC R0 ;指向下一个数据
SRT4: DJNZ R2,SRT2 ;完成本遍的比较次数
MOV A,R6 ;恢复数据首址
MOV R0,A
JB F0,SRT1 ;本遍若进行过交换,则需继续排序
SRT5: RET ;排序结束
END
(二) MCS-51 浮点运算子程序库及其使用说明
本浮点子程序库有三个不同层次的版本,以便适应不同的应用场合:
1.小型库(FQ51A.ASM):只包含浮点加、减、乘、除子程序。
2.中型库(FQ51B.ASM):在小型库的基础上再增加绝对值、倒数、比较、平方、开平方、
数制转换等子程序。
3.大型库(FQ51.ASM):包含本说明书中的全部子程序。
为便于读者使用本程序库,先将有关约定说明如下:
1.双字节定点操作数:用[R0]或[R1]来表示存放在由R0或R1指示的连续单元中的数
据,地址小的单元存放高字节。如果[R0]=1234H,若(R0)=30H,则(30H)=12H,(31H)=34H。
2.二进制浮点操作数:用三个字节表示,第一个字节的最高位为数符,其余七位为
阶码(补码形式),第二字节为尾数的高字节,第三字节为尾数的低字节,尾数用双字节
纯小数(原码)来表示。当尾数的最高位为1时,便称为规格化浮点数,简称操作数。在
程序说明中,也用[R0]或[R1]来表示R0或R1指示的浮点操作数,例如:当[R0]=-6.000时,
则二进制浮点数表示为83C000H。若(R0)=30H,则(30H)=83H,(31H)=0C0H,(32H)=00H。
3.十进制浮点操作数:用三个字节表示,第一个字节的最高位为数符,其余七位为
阶码(二进制补码形式),第二字节为尾数的高字节,第三字节为尾数的低字节,尾数用
双字节BCD码纯小数(原码)来表示。当十进制数的绝对值大于1时,阶码就等于整数
部分的位数,如 876.5 的阶码是03H,-876.5 的阶码是 83H;当十进制数的绝对值小于1
时,阶码就等于 80H 减去小数点后面零的个数,例如 0.00382 的阶码是 7EH,-0.00382
的阶码是 0FEH。在程序说明中,用[R0]或[R1]来表示R0或R1指示的十进制浮点操作数。例
如有一个十进制浮点操作数存放在30H、31H、32H中,数值是 -0.07315,即-0.7315乘以10
的-1次方,则(30H)=0FFH,31H=73H,(32H)=15H。若用[R0]来指向它,则应使(R0)=30H。
4.运算精度:单次定点运算精度为结果最低位的当量值;单次二进制浮点算术运算
的精度优于十万分之三;单次二进制浮点超越函数运算的精度优于万分之一;BCD码浮
点数本身的精度比较低(万分之一到千分之一),不宜作为运算的操作数,仅用于输入或
输出时的数制转换。不管那种数据格式,随着连续运算的次数增加,精度都会下降。
5.工作区:数据工作区固定在A、B、R2~R7,数符或标志工作区固定在PSW和23H单
元(位1CH~1FH)。在浮点系统中,R2、R3、R4和位1FH为第一工作区,R5、R6、R7和位1EH
为第二工作区。用户只要不在工作区中存放无关的或非消耗性的信息,程序就具有较好的
透明性。
6.子程序调用范例:由于本程序库特别注意了各子程序接口的相容性,很容易采用
积木方式(或流水线方式)完成一个公式的计算。以浮点运算为例:
计算 y = Ln √ | Sin (ab/c+d) |
已知:a=-123.4;b=0.7577;c=56.34;d=1.276; 它们分别存放在30H、33H、36H、
39H开始的连续三个单元中。用BCD码浮点数表示时,分别为a=831234H;b=007577H;
c=025634H;d=011276H。
求解过程:通过调用BTOF子程序,将各变量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再进行各
种运算,最后调用FTOB子程序,还原成十进制形式,供输出使用。程序如下:
TEST: MOV R0,#39H ;指向BCD码浮点操作数d
LCALL BTOF ;将其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MOV R0,#36H ;指向BCD码浮点操作数c
LCALL BTOF ;将其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MOV R0,#33H ;指向BCD码浮点操作数b
LCALL BTOF ;将其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MOV R0,#30H ;指向BCD码浮点操作数a
LCALL BTOF ;将其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MOV R1,#33H ;指向二进制浮点操作数b
LCALL FMUL ;进行浮点乘法运算
MOV R1,#36H ;指向二进制浮点操作数c
LCALL FDIV ;进行浮点除法运算
MOV R1,#39H ;指向二进制浮点操作数d
LCALL FADD ;进行浮点加法运算
LCALL FSIN ;进行浮点正弦运算
LCALL FABS ;进行浮点绝对值运算
LCALL FSQR ;进行浮点开平方运算
LCALL FLN ;进行浮点对数运算
LCALL FTOB ;将结果转换成BCD码浮点数
STOP: LJMP STOP
END
运行结果,[R0]=804915H,即y=-0.4915,比较精确的结果应该是-0.491437。
(1) 标号: FSDT 功能:浮点数格式化
入口条件:待格式化浮点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已格式化浮点操作数仍在[R0]中。
影响资源:PSW、A、R2、R3、R4、位1FH 堆栈需求: 6字节
FSDT: LCALL MVR0 ;将待格式化操作数传送到第一工作区中
LCALL RLN ;通过左规完成格式化
LJMP MOV0 ;将已格式化浮点操作数传回到[R0]中
(2) 标号: FADD 功能:浮点数加法
入口条件:被加数在[R0]中,加数在[R1]中。
出口信息:OV=0时,和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 6字节
FADD: CLR F0 ;设立加法标志
SJMP AS ;计算代数和
(3) 标号: FSUB 功能:浮点数减法
入口条件:被减数在[R0]中,减数在[R1]中。
出口信息:OV=0时,差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FSUB: SETB F0 ;设立减法标志
AS: LCALL MVR1 ;计算代数和。先将[R1]传送到第二工作区
MOV C,F0 ;用加减标志来校正第二操作数的有效符号
RRC A
XRL A,@R1
MOV C,ACC.7
ASN: MOV 1EH,C ;将第二操作数的有效符号存入位1EH中
XRL A,@R0 ;与第一操作数的符号比较
RLC A
MOV F0,C ;保存比较结果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中
LCALL AS1 ;在工作寄存器中完成代数运算
MOV0: INC R0 ;将结果传回到[R0]中的子程序入口
INC R0
MOV A,R4 ;传回尾数的低字节
MOV @R0,A
DEC R0
MOV A,R3 ;传回尾数的高字节
MOV @R0,A
DEC R0
MOV A,R2 ;取结果的阶码
MOV C,1FH ;取结果的数符
MOV ACC.7,C ;拼入阶码中
MOV @R0,A
CLR ACC.7 ;不考虑数符
CLR OV ;清除溢出标志
CJNE A,#3FH,MV01;阶码是否上溢?
SETB OV ;设立溢出标志
MV01: MOV A,@R0 ;取出带数符的阶码
RET
MVR0: MOV A,@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中的子程序
MOV C,ACC.7 ;将数符保存在位1FH中
MOV 1FH,C
MOV C,ACC.6 ;将阶码扩充为8bit补码
MOV ACC.7,C
MOV R2,A ;存放在R2中
INC R0
MOV A,@R0 ;将尾数高字节存放在R3中
MOV R3,A
INC R0
MOV A,@R0 ;将尾数低字节存放在R4中
MOV R4,A
DEC R0 ;恢复数据指针
DEC R0
RET
MVR1: MOV A,@R1 ;将[R1]传送到第二工作区中的子程序
MOV C,ACC.7 ;将数符保存在位1EH中
MOV 1EH,C
MOV C,ACC.6 ;将阶码扩充为8bit补码
MOV ACC.7,C
MOV R5,A ;存放在R5中
INC R1
MOV A,@R1 ;将尾数高字节存放在R6中
MOV R6,A
INC R1
MOV A,@R1 ;将尾数低字节存放在R7中
MOV R7,A
DEC R1 ;恢复数据指针
DEC R1
RET
AS1: MOV A,R6 ;读取第二操作数尾数高字节
ORL A,R7
JZ AS2 ;第二操作数为零,不必运算
MOV A,R3 ;读取第一操作数尾数高字节
ORL A,R4
JNZ EQ1
MOV A,R6 ;第一操作数为零,结果以第二操作数为准
MOV R3,A
MOV A,R7
MOV R4,A
MOV A,R5
MOV R2,A
MOV C,1EH
MOV 1FH,C
AS2: RET
EQ1: MOV A,R2 ;对阶,比较两个操作数的阶码
XRL A,R5
JZ AS4 ;阶码相同,对阶结束
JB ACC.7,EQ3;阶符互异
MOV A,R2 ;阶符相同,比较大小
CLR C
SUBB A,R5
JC EQ4
EQ2: CLR C ;第二操作数右规一次
MOV A,R6 ;尾数缩小一半
RRC A
MOV R6,A
MOV A,R7
RRC A
MOV R7,A
INC R5 ;阶码加一
ORL A,R6 ;尾数为零否?
JNZ EQ1 ;尾数不为零,继续对阶
MOV A,R2 ;尾数为零,提前结束对阶
MOV R5,A
SJMP AS4
EQ3: MOV A,R2 ;判断第一操作数阶符
JNB ACC.7,EQ2;如为正,右规第二操作数
EQ4: CLR C
LCALL RR1 ;第一操作数右规一次
ORL A,R3 ;尾数为零否?
JNZ EQ1 ;不为零,继续对阶
MOV A,R5 ;尾数为零,提前结束对阶
MOV R2,A
AS4: JB F0,AS5 ;尾数加减判断
MOV A,R4 ;尾数相加
ADD A,R7
MOV R4,A
MOV A,R3
ADDC A,R6
MOV R3,A
JNC AS2
LJMP RR1 ;有进位,右规一次
AS5: CLR C ;比较绝对值大小
MOV A,R4
SUBB A,R7
MOV B,A
MOV A,R3
SUBB A,R6
JC AS6
MOV R4,B ;第一尾数减第二尾数
MOV R3,A
LJMP RLN ;结果规格化
AS6: CPL 1FH ;结果的符号与第一操作数相反
CLR C ;结果的绝对值为第二尾数减第一尾数
MOV A,R7
SUBB A,R4
MOV R4,A
MOV A,R6
SUBB A,R3
MOV R3,A
RLN: MOV A,R3 ;浮点数规格化
ORL A,R4 ;尾数为零否?
JNZ RLN1
MOV R2,#0C1H;阶码取最小值
RET
RLN1: MOV A,R3
JB ACC.7,RLN2;尾数最高位为一否?
CLR C ;不为一,左规一次
LCALL RL1
SJMP RLN ;继续判断
RLN2: CLR OV ;规格化结束
RET
RL1: MOV A,R4 ;第一操作数左规一次
RLC A ;尾数扩大一倍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DEC R2 ;阶码减一
CJNE R2,#0C0H,RL1E;阶码下溢否?
CLR A
MOV R3,A ;阶码下溢,操作数以零计
MOV R4,A
MOV R2,#0C1H
RL1E: CLR OV
RET
RR1: MOV A,R3 ;第一操作数右规一次
RRC A ;尾数缩小一半
MOV R3,A
MOV A,R4
RRC A
MOV R4,A
INC R2 ;阶码加一
CLR OV ;清溢出标志
CJNE R2,#40H,RR1E;阶码上溢否?
MOV R2,#3FH ;阶码溢出
SETB OV
RR1E: RET
(4) 标号: FMUL 功能:浮点数乘法
入口条件:被乘数在[R0]中,乘数在[R1]中。
出口信息:OV=0时,积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FMUL: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中
MOV A,@R0
XRL A,@R1 ;比较两个操作数的符号
RLC A
MOV 1FH,C ;保存积的符号
LCALL MUL0 ;计算积的绝对值
LJMP MOV0 ;将结果传回到[R0]中
MUL0: LCALL MVR1 ;将[R1]传送到第二工作区中
MUL1: MOV A,R3 ;第一尾数为零否?
ORL A,R4
JZ MUL6
MOV A,R6 ;第二尾数为零否?
ORL A,R7
JZ MUL5
MOV A,R7 ;计算R3R4×R6R7-→R3R4
MOV B,R4
MUL AB
MOV A,B
XCH A,R7
MOV B,R3
MUL AB
ADD A,R7
MOV R7,A
CLR A
ADDC A,B
XCH A,R4
MOV B,R6
MUL AB
ADD A,R7
MOV R7,A
MOV A,B
ADDC A,R4
MOV R4,A
CLR A
RLC A
XCH A,R3
MOV B,R6
MUL AB
ADD A,R4
MOV R4,A
MOV A,B
ADDC A,R3
MOV R3,A
JB ACC.7,MUL2;积为规格化数否?
MOV A,R7 ;左规一次
RLC A
MOV R7,A
LCALL RL1
MUL2: MOV A,R7
JNB ACC.7,MUL3
INC R4
MOV A,R4
JNZ MUL3
INC R3
MOV A,R3
JNZ MUL3
MOV R3,#80H
INC R2
MUL3: MOV A,R2 ;求积的阶码
ADD A,R5
MD: MOV R2,A ;阶码溢出判断
JB ACC.7,MUL4
JNB ACC.6,MUL6
MOV R2,#3FH ;阶码上溢,设立标志
SETB OV
RET
MUL4: JB ACC.6,MUL6
MUL5: CLR A ;结果清零(因子为零或阶码下溢)
MOV R3,A
MOV R4,A
MOV R2,#41H
MUL6: CLR OV
RET
(5) 标号: FDIV 功能:浮点数除法
入口条件:被除数在[R0]中,除数在[R1]中。
出口信息:OV=0时,商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 5字节
FDIV: INC R0
MOV A,@R0
INC R0
ORL A,@R0
DEC R0
DEC R0
JNZ DIV1
MOV @R0,#41H;被除数为零,不必运算
CLR OV
RET
DIV1: INC R1
MOV A,@R1
INC R1
ORL A,@R1
DEC R1
DEC R1
JNZ DIV2
SETB OV ;除数为零,溢出
RET
DIV2: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中
MOV A,@R0
XRL A,@R1 ;比较两个操作数的符号
RLC A
MOV 1FH,C ;保存结果的符号
LCALL MVR1 ;将[R1]传送到第二工作区中
LCALL DIV3 ;调用工作区浮点除法
LJMP MOV0 ;回传结果
DIV3: CLR C ;比较尾数的大小
MOV A,R4
SUBB A,R7
MOV A,R3
SUBB A,R6
JC DIV4
LCALL RR1 ;被除数右规一次
SJMP DIV3
DIV4: CLR A ;借用R0R1R2作工作寄存器
XCH A,R0 ;清零并保护之
PUSH ACC
CLR A
XCH A,R1
PUSH ACC
MOV A,R2
PUSH ACC
MOV B,#10H ;除法运算,R3R4/R6R7-→R0R1
DIV5: CLR C
MOV A,R1
RLC A
MOV R1,A
MOV A,R0
RLC A
MOV R0,A
MOV A,R4
RLC A
MOV R4,A
XCH A,R3
RLC A
XCH A,R3
MOV F0,C
CLR C
SUBB A,R7
MOV R2,A
MOV A,R3
SUBB A,R6
ANL C,/F0
JC DIV6
MOV R3,A
MOV A,R2
MOV R4,A
INC R1
DIV6: DJNZ B,DIV5
MOV A,R6 ;四舍五入
CLR C
RRC A
SUBB A,R3
CLR A
ADDC A,R1 ;将结果存回R3R4
MOV R4,A
CLR A
ADDC A,R0
MOV R3,A
POP ACC ;恢复R0R1R2
MOV R2,A
POP ACC
MOV R1,A
POP ACC
MOV R0,A
MOV A,R2 ;计算商的阶码
CLR C
SUBB A,R5
LCALL MD ;阶码检验
LJMP RLN ;规格化
(6) 标号: FCLR 功能:浮点数清零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操作数被清零。
影响资源:A 堆栈需求: 2字节
FCLR: INC R0
INC R0
CLR A
MOV @R0,A
DEC R0
MOV @R0,A
DEC R0
MOV @R0,#41H
RET
(7) 标号: FZER 功能:浮点数判零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若累加器A为零,则操作数[R0]为零,否则不为零。
影响资源:A 堆栈需求: 2字节
FZER: INC R0
INC R0
MOV A,@R0
DEC R0
ORL A,@R0
DEC R0
JNZ ZERO
MOV @R0,#41H
ZERO: RET
(8) 标号: FMOV 功能:浮点数传送
入口条件:源操作数在[R1]中,目标地址为[R0]。
出口信息:[R0]=[R1],[R1]不变。
影响资源:A 堆栈需求: 2字节
FMOV: INC R0
INC R0
INC R1
INC R1
MOV A,@R1
MOV @R0,A
DEC R0
DEC R1
MOV A,@R1
MOV @R0,A
DEC R0
DEC R1
MOV A,@R1
MOV @R0,A
RET
(9) 标号: FPUS 功能:浮点数压栈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操作数压入栈顶。
影响资源:A、R2、R3 堆栈需求: 5字节
FPUS: POP ACC ;将返回地址保存在R2R3中
MOV R2,A
POP ACC
MOV R3,A
MOV A,@R0 ;将操作数压入堆栈
PUSH ACC
INC R0
MOV A,@R0
PUSH ACC
INC R0
MOV A,@R0
PUSH ACC
DEC R0
DEC R0
MOV A,R3 ;将返回地址压入堆栈
PUSH ACC
MOV A,R2
PUSH ACC
RET ;返回主程序
(10) 标号: FPOP 功能:浮点数出栈
入口条件:操作数处于栈顶。
出口信息:操作数弹至[R0]中。
影响资源:A、R2、R3 堆栈需求: 2字节
FPOP: POP ACC ;将返回地址保存在R2R3中
MOV R2,A
POP ACC
MOV R3,A
INC R0
INC R0
POP ACC ;将操作数弹出堆栈,传送到[R0]中
MOV @R0,A
DEC R0
POP ACC
MOV @R0,A
DEC R0
POP ACC
MOV @R0,A
MOV A,R3 ;将返回地址压入堆栈
PUSH ACC
MOV A,R2
PUSH ACC
RET ;返回主程序
(11) 标号: FCMP 功能:浮点数代数值比较(不影响待比较操作数)
入口条件:待比较操作数分别在[R0]和[R1]中。
出口信息:若CY=1,则[R0] < [R1],若CY=0且A=0则 [R0] = [R1],否则[R0] > [R1]。
影响资源:A、B、PSW 堆栈需求: 2字节
FCMP: MOV A,@R0 ;数符比较
XRL A,@R1
JNB ACC.7,CMP2
MOV A,@R0 ;两数异号,以[R0]数符为准
RLC A
MOV A,#0FFH
RET
CMP2: MOV A,@R1 ;两数同号,准备比较阶码
MOV C,ACC.6
MOV ACC.7,C
MOV B,A
MOV A,@R0
MOV C,ACC.7
MOV F0,C ;保存[R0]的数符
MOV C,ACC.6
MOV ACC.7,C
CLR C ;比较阶码
SUBB A,B
JZ CMP6
RLC A ;取阶码之差的符号
JNB F0,CMP5
CPL C ;[R0]为负时,结果取反
CMP5: MOV A,#0FFH ;两数不相等
RET
CMP6: INC R0 ;阶码相同时,准备比较尾数
INC R0
INC R1
INC R1
CLR C
MOV A,@R0
SUBB A,@R1
MOV B,A ;保存部分差
DEC R0
DEC R1
MOV A,@R0
SUBB A,@R1
DEC R0
DEC R1
ORL A,B ;生成是否相等信息
JZ CMP7
JNB F0,CMP7
CPL C ;[R0]为负时,结果取反
CMP7: RET
(12) 标号: FABS 功能:浮点绝对值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结果仍在[R0]中。
影响资源:A 堆栈需求: 2字节
FABS: MOV A,@R0 ;读取操作数的阶码
CLR ACC.7 ;清除数符
MOV @R0,A ;回传阶码
RET
(13) 标号: FSGN 功能:浮点符号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累加器 A=1 时为正数,A=0FFH时为负数,A=0 时为零。
影响资源:PSW、A 堆栈需求: 2字节
FSGN: INC R0 ;读尾数
MOV A,@R0
INC R0
ORL A,@R0
DEC R0
DEC R0
JNZ SGN
RET ;尾数为零,结束
SGN: MOV A,@R0 ;读取操作数的阶码
RLC A ;取数符
MOV A,#1 ;按正数初始化
JNC SGN1 ;是正数,结束
MOV A,#0FFH ;是负数,改变标志
SGN1: RET
(14) 标号: FINT 功能:浮点取整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结果仍在[R0]中。
影响资源:PSW、A、R2、R3、R4、位1FH 堆栈需求: 6字节
FINT: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中
LCALL INT ;在工作寄存器中完成取整运算
LJMP MOV0 ;将结果传回到[R0]中
INT: MOV A,R3
ORL A,R4
JNZ INTA
CLR 1FH ;尾数为零,阶码也清零,结束取整
MOV R2,#41H
RET
INTA: MOV A,R2
JZ INTB ;阶码为零否?
JB ACC.7,INTB;阶符为负否?
CLR C
SUBB A,#10H ;阶码小于16否?
JC INTD
RET ;阶码大于16,已经是整数
INTB: CLR A ;绝对值小于一,取整后正数为零,负数为负一
MOV R4,A
MOV C,1FH
RRC A
MOV R3,A
RL A
MOV R2,A
JNZ INTC
MOV R2,#41H
INTC: RET
INTD: CLR F0 ;舍尾标志初始化
INTE: CLR C
LCALL RR1 ;右规一次
ORL C,F0 ;记忆舍尾情况
MOV F0,C
CJNE R2,#10H,INTE;阶码达到16(尾数完全为整数)否?
JNB F0,INTF ;舍去部分为零否?
JNB 1FH,INTF;操作数为正数否?
INC R4 ;对于带小数的负数,向下取整
MOV A,R4
JNZ INTF
INC R3
INTF: LJMP RLN ;将结果规格化
(15) 标号: FRCP 功能:浮点倒数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0时,结果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 5字节
FRCP: MOV A,@R0
MOV C,ACC.7
MOV 1FH,C ;保存数符
MOV C,ACC.6 ;绝对值传送到第二工作区
MOV ACC.7,C
MOV R5,A
INC R0
MOV A,@R0
MOV R6,A
INC R0
MOV A,@R0
MOV R7,A
DEC R0
DEC R0
ORL A,R6
JNZ RCP
SETB OV ;零不能求倒数,设立溢出标志
RET
RCP: MOV A,R6
JB ACC.7,RCP2;操作数格式化否?
CLR C ;格式化之
MOV A,R7
RLC A
MOV R7,A
MOV A,R6
RLC A
MOV R6,A
DEC R5
SJMP RCP
RCP2: MOV R2,#1 ;将数值1.0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
MOV R3,#80H
MOV R4,#0
LCALL DIV3 ;调用工作区浮点除法,求得倒数
LJMP MOV0 ;回传结果
(16) 标号: FSQU 功能:浮点数平方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0时,平方值仍然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 9字节
FSQU: MOV A,R0 ;将操作数
XCH A,R1 ;同时作为乘数
PUSH ACC ;保存R1指针
LCALL FMUL ;进行乘法运算
POP ACC
MOV R1,A ;恢复R1指针
RET
(17) 标号: FSQR 功能:浮点数开平方(快速逼近算法)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0时,平方根仍在[R0]中,OV=1时,负数开平方出错。
影响资源:PSW、A、B、R2~R7 堆栈需求: 2字节
FSQR: MOV A,@R0
JNB ACC.7,SQR
SETB OV ;负数开平方,出错
RET
SQR: INC R0
INC R0
MOV A,@R0
DEC R0
ORL A,@R0
DEC R0
JNZ SQ
MOV @R0,#41H;尾数为零,不必运算
CLR OV
RET
SQ: MOV A,@R0
MOV C,ACC.6 ;将阶码扩展成8bit补码
MOV ACC.7,C
INC A ;加一
CLR C
RRC A ;除二
MOV @R0,A ;得到平方根的阶码,回存之
INC R0 ;指向被开方数尾数的高字节
JC SQR0 ;原被开方数的阶码是奇数吗?
MOV A,@R0 ;是奇数,尾数右规一次
RRC A
MOV @R0,A
INC R0
MOV A,@R0
RRC A
MOV @R0,A
DEC R0
SQR0: MOV A,@R0
JZ SQR9 ;尾数为零,不必运算
MOV R2,A ;将尾数传送到R2R3中
INC R0
MOV A,@R0
MOV R3,A
MOV A,R2 ;快速开方,参阅定点子程序说明
ADD A,#57H
JC SQR2
ADD A,#45H
JC SQR1
ADD A,#24H
MOV B,#0E3H
MOV R4,#80H
SJMP SQR3
SQR1: MOV B,#0B2H
MOV R4,#0A0H
SJMP SQR3
SQR2: MOV B,#8DH
MOV R4,#0D0H
SQR3: MUL AB
MOV A,B
ADD A,R4
MOV R4,A
MOV B,A
MUL AB
XCH A,R3
CLR C
SUBB A,R3
MOV R3,A
MOV A,B
XCH A,R2
SUBB A,R2
MOV R2,A
SQR4: SETB C
MOV A,R4
RLC A
MOV R6,A
CLR A
RLC A
MOV R5,A
MOV A,R3
SUBB A,R6
MOV B,A
MOV A,R2
SUBB A,R5
JC SQR5
INC R4
MOV R2,A
MOV R3,B
SJMP SQR4
SQR5: MOV A,R4
XCH A,R2
RRC A
MOV F0,C
MOV A,R3
MOV R5,A
MOV R4,#8
SQR6: CLR C
MOV A,R3
RLC A
MOV R3,A
CLR C
MOV A,R5
SUBB A,R2
JB F0,SQR7
JC SQR8
SQR7: MOV R5,A
INC R3
SQR8: CLR C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F0,C
DJNZ R4,SQR6
MOV A,R3 ;将平方根的尾数回传到[R0]中
MOV @R0,A
DEC R0
MOV A,R2
MOV @R0,A
SQR9: DEC R0 ;数据指针回归原位
CLR OV ;开方结果有效
RET
(18) 标号: FPLN 功能:浮点数多项式计算
入口条件:自变量在[R0]中,多项式系数在调用指令之后,以40H结束。
出口信息:OV=0时,结果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 4字节
FPLN: POP DPH ;取出多项式系数存放地址
POP DPL
XCH A,R0 ;R0、R1交换角色,自变量在[R1]中
XCH A,R1
XCH A,R0
CLR A ;清第一工作区
MOV R2,A
MOV R3,A
MOV R4,A
CLR 1FH
PLN1: CLR A ;读取一个系数,并装入第二工作区
MOVC A,@A+DPTR
MOV C,ACC.7
MOV 1EH,C
MOV C,ACC.6
MOV ACC.7,C
MOV R5,A
INC DPTR
CLR A
MOVC A,@A+DPTR
MOV R6,A
INC DPTR
CLR A
MOVC A,@A+DPTR
MOV R7,A
INC DPTR ;指向下一个系数
MOV C,1EH ;比较两个数符
RRC A
XRL A,23H
RLC A
MOV F0,C ;保存比较结果
LCALL AS1 ;进行代数加法运算
CLR A ;读取下一个系数的第一个字节
MOVC A,@A+DPTR
CJNE A,#40H,PLN2;是结束标志吗?
XCH A,R0 ;运算结束,恢复R0、R1原来的角色
XCH A,R1
XCH A,R0
LCALL MOV0 ;将结果回传到[R0]中
CLR A
INC DPTR
JMP @A+DPTR ;返回主程序
PLN2: MOV A,@R1 ;比较自变量和中间结果的符号
XRL A,23H
RLC A
MOV 1FH,C ;保存比较结果
LCALL MUL0 ;进行乘法运算
SJMP PLN1 ;继续下一项运算
(19) 标号: FLOG 功能:以10为底的浮点对数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0时,结果仍在[R0]中,OV=1时,负数或零求对数出错。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9字节
FLOG: LCALL FLN ;先以e为底求对数
JNB OV,LOG
RET ;如溢出则停止计算
LOG: MOV R5,#0FFH;系数0.43430(1/Ln10)
MOV R6,#0DEH
MOV R7,#5CH
LCALL MUL1 ;通过相乘来换底
LJMP MOV0 ;传回结果
(20) 标号: FLN 功能:以e为底的浮点对数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0时,结果仍在[R0]中,OV=1时,负数或零求对数出错。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 7字节
FLN: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
JB 1FH,LNOV;负数或零求对数,出错
MOV A,R3
ORL A,R4
JNZ LN0
LNOV: SETB OV
RET
LN0: CLR C
LCALL RL1 ;左规一次
CLR A
XCH A,R2 ;保存原阶码,清零工作区的阶码
PUSH ACC
LCALL RLN ;规格化
LCALL MOV0 ;回传
LCALL FPLN ;用多项式计算尾数的对数
DB 7BH,0F4H,30H;0.029808
DB 0FEH,85H,13H;-0.12996
DB 7FH,91H,51H;0.28382
DB 0FFH,0FAH,0BAH;-0.4897
DB 0,0FFH,0CAH;0.99918
DB 70H,0C0H,0;1.1442×10-5
DB 40H ;结束
POP ACC ;取出原阶码
JNZ LN1
RET ;如为零,则结束
LN1: CLR 1EH ;清第二区数符
MOV C,ACC.7
MOV F0,C ;保存阶符
JNC LN2
CPL A ;当阶码为负时,求其绝对值
INC A
LN2: MOV R2,A ;阶码的绝对值乘以0.69315
MOV B,#72H
MUL AB
XCH A,R2
MOV R7,B
MOV B,#0B1H
MUL AB
ADD A,R7
MOV R7,A ;乘积的尾数在R6R7R2中
CLR A
ADDC A,B
MOV R6,A
MOV R5,#8 ;乘积的阶码初始化(整数部分为一字节)
LN3: JB ACC.7,LN4;乘积格式化
MOV A,R2
RLC A
MOV R2,A
MOV A,R7
RLC A
MOV R7,A
MOV A,R6
RLC A
MOV R6,A
DEC R5
SJMP LN3
LN4: MOV C,F0 ;取出阶符,作为乘积的数符
MOV ACC.7,C
LJMP ASN ;与尾数的对数合并,得原操作数的对数
(21) 标号: FE10 功能:以10为底的浮点指数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0时,结果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FE10: MOV R5,#2 ;加权系数为3.3219(Log210)
MOV R6,#0D4H
MOV R7,#9AH
SJMP EXP ;先进行加权运算,后以2为底统一求幂
(22) 标号: FEXP 功能:以e为底的浮点指数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0时,结果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FEXP: MOV R5,#1 ;加权系数为1.44272(Lng2e)
MOV R6,#0B8H
MOV R7,#0ABH
EXP: CLR 1EH ;加权系数为正数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
LCALL MUL1 ;进行加权运算
SJMP E20 ;以2为底统一求幂
(23) 标号: FE2 功能:以2为底的浮点指数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0时,结果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FE2: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
E20: MOV A,R3
ORL A,R4
JZ EXP1 ;尾数为零
MOV A,R2
JB ACC.7,EXP2;阶符为负?
SETB C
SUBB A,#6 ;阶码大于6否?
JC EXP2
JB 1FH,EXP0;数符为负否?
MOV @R0,#3FH;正指数过大,幂溢出
INC R0
MOV @R0,#0FFH
INC R0
MOV @R0,#0FFH
DEC R0
DEC R0
SETB OV
RET
EXP0: MOV @R0,#41H;负指数过大,幂下溢,清零处理
CLR A
INC R0
MOV @R0,A
INC R0
MOV @R0,A
DEC R0
DEC R0
CLR OV
RET
EXP1: MOV @R0,#1 ;指数为零,幂为1.00
INC R0
MOV @R0,#80H
INC R0
MOV @R0,#0
DEC R0
DEC R0
CLR OV
RET
EXP2: MOV A,R2 ;将指数复制到第二工作区
MOV R5,A
MOV A,R3
MOV R6,A
MOV A,R4
MOV R7,A
MOV C,1FH
MOV 1EH,C
LCALL INT ;对第一区取整
MOV A,R3
JZ EXP4
EXP3: CLR C ;使尾数高字节R3对应一个字节整数
RRC A
INC R2
CJNE R2,#8,EXP3
EXP4: MOV R3,A
JNB 1FH,EXP5
CPL A ;并用补码表示
INC A
EXP5: PUSH ACC ;暂时保存之
LCALL RLN ;重新规格化
CPL 1FH
SETB F0
LCALL AS1 ;求指数的小数部分
LCALL MOV0 ;回传指数的小数部分
LCALL FPLN ;通过多项式计算指数的小数部分的幂
DB 77H,0B1H,0C9H;1.3564×10-3
DB 7AH,0A1H,68H;9.8514×10-3
DB 7CH,0E3H,4FH;0.055495
DB 7EH,0F5H,0E7H;0.24014
DB 0,0B1H,72H;0.69315
DB 1,80H,0 ;1.00000
DB 40H ;结束
POP ACC ;取出指数的整数部分
ADD A,R2 ;按补码加到幂的阶码上
MOV R2,A
CLR 1FH ;幂的符号为正
LJMP MOV0 ;将幂传回[R0]中
(24)标号: DTOF 功能:双字节十六进制定点数转换成格式化浮点数
入口条件:双字节定点数的绝对值在[R0]中,数符在位1FH中,整数部分的位数在A中。
出口信息:转换成格式化浮点数在[R0]中(三字节)。
影响资源:PSW、A、R2、R3、R4、位1FH 堆栈需求: 6字节
DTOF: MOV R2,A ;按整数的位数初始化阶码
MOV A,@R0 ;将定点数作尾数
MOV R3,A
INC R0
MOV A,@R0
MOV R4,A
DEC R0
LCALL RLN ;进行规格化
LJMP MOV0 ;传送结果到[R0]中
(25) 标号: FTOD 功能:格式化浮点数转换成双字节定点数
入口条件:格式化浮点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1时溢出,OV=0时转换成功:定点数的绝对值在[R0]中(双字节),数符
在位1FH中,F0=1 时为整数,CY=1时为一字节整数一字节小数,否则为纯小数。
影响资源:PSW、A、B、R2、R3、R4、位1FH 堆栈需求: 6字节
FTOD: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
MOV A,R2
JZ FTD4 ;阶码为零,纯小数
JB ACC.7,FTD4;阶码为负,纯小数
SETB C
SUBB A,#10H
JC FTD1
SETB OV ;阶码大于16,溢出
RET
FTD1: SETB C
MOV A,R2
SUBB A,#8 ;阶码大于8否?
JC FTD3
FTD2: MOV B,#10H ;阶码大于8,按双字节整数转换
LCALL FTD8
SETB F0 ;设立双字节整数标志
CLR C
CLR OV
RET
FTD3: MOV B,#8 ;按一字节整数一字节小数转换
LCALL FTD8
SETB C ;设立一字节整数一字节小数标志
CLR F0
CLR OV
RET
FTD4: MOV B,#0 ;按纯小数转换
LCALL FTD8
CLR OV ;设立纯小数标志
CLR F0
CLR C
RET
FTD8: MOV A,R2 ;按规定的整数位数进行右规
CJNE A,B,FTD9
MOV A,R3 ;将双字节结果传送到[R0]中
MOV @R0,A
INC R0
MOV A,R4
MOV @R0,A
DEC R0
RET
FTD9: CLR C
LCALL RR1 ;右规一次
SJMP FTD8
(26) 标号: BTOF 功能:浮点BCD码转换成格式化浮点数
入口条件:浮点BCD码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转换成的格式化浮点数仍在[R0]中。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D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BTOF: INC R0 ;判断是否为零。
INC R0
MOV A,@R0
MOV R7,A
DEC R0
MOV A,@R0
MOV R6,A
DEC R0
ORL A,R7
JNZ BTF0
MOV @R0,#41H;为零,转换结束。
RET
BTF0: MOV A,@R0
MOV C,ACC.7
MOV 1DH,C ;保存数符。
CLR 1FH ;以绝对值进行转换。
MOV C,ACC.6 ;扩充阶码为八位。
MOV ACC.7,C
MOV @R0,A
JNC BTF1
ADD A,#19 ;是否小于1E-19?
JC BTF2
MOV @R0,#41H;小于1E-19时以0计。
INC R0
MOV @R0,#0
INC R0
MOV @R0,#0
DEC R0
DEC R0
RET
BTF1: SUBB A,#19
JC BTF2
MOV A,#3FH ;大于1E19时封顶。
MOV C,1DH
MOV ACC.7,C
MOV @R0,A
INC R0
MOV @R0,#0FFH
INC R0
MOV @R0,#0FFH
DEC R0
DEC R0
RET
BTF2: CLR A ;准备将BCD码尾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浮点数。
MOV R4,A
MOV R3,A
MOV R2,#10H ;至少两个字节。
BTF3: MOV A,R7
ADD A,R7
DA A
MOV R7,A
MOV A,R6
ADDC A,R6
DA A
MOV R6,A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DEC R2
JNB ACC.7,BTF3;直到尾数规格化。
MOV A,R6 ;四舍五入。
ADD A,#0B0H
CLR A
ADDC A,R4
MOV R4,A
CLR A
ADDC A,R3
MOV R3,A
JNC BTF4
MOV R3,#80H
INC R2
BTF4: MOV DPTR,#BTFL;准备查表得到十进制阶码对应的浮点数。
MOV A,@R0
ADD A,#19 ;计算表格偏移量。
MOV B,#3
MUL AB
ADD A,DPL
MOV DPL,A
JNC BTF5
INC DPH
BTF5: CLR A ;查表。
MOVC A,@A+DPTR
MOV C,ACC.6
MOV ACC.7,C
MOV R5,A
MOV A,#1
MOVC A,@A+DPTR
MOV R6,A
MOV A,#2
MOVC A,@A+DPTR
MOV R7,A
LCALL MUL1 ;将阶码对应的浮点数和尾数对应的浮点数相乘。
MOV C,1DH ;取出数符。
MOV 1FH,C
LJMP MOV0 ;传送转换结果。
(27) 标号: FTOB 功能:格式化浮点数转换成浮点BCD码
入口条件:格式化浮点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转换成的浮点BCD码仍在[R0]中。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D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FTOB: INC R0
MOV A,@R0
INC R0
ORL A,@R0
DEC R0
DEC R0
JNZ FTB0
MOV @R0,#41H
RET
FTB0: MOV A,@R0
MOV C,ACC.7
MOV 1DH,C
CLR ACC.7
MOV @R0,A
LCALL MVR0
MOV DPTR,#BFL0;绝对值大于或等于1时的查表起点。
MOV B,#0 ;十的0次幂。
MOV A,R2
JNB ACC.7,FTB1
MOV DPTR,#BTFL;绝对值小于1E-6时的查表起点。
MOV B,#0EDH ;十的-19次幂。
ADD A,#16
JNC FTB1
MOV DPTR,#BFLN;绝对值大于或等于1E-6时的查表起点。
MOV B,#0FAH ;十的-6次幂。
FTB1: CLR A ;查表,找到一个比待转换浮点数大的整数幂。
MOVC A,@A+DPTR
MOV C,ACC.6
MOV ACC.7,C
MOV R5,A
MOV A,#1
MOVC A,@A+DPTR
MOV R6,A
MOV A,#2
MOVC A,@A+DPTR
MOV R7,A
MOV A,R5 ;和待转换浮点数比较。
CLR C
SUBB A,R2
JB ACC.7,FTB2;差为负数。
JNZ FTB3
MOV A,R6
CLR C
SUBB A,R3
JC FTB2
JNZ FTB3
MOV A,R7
CLR C
SUBB A,R4
JC FTB2
JNZ FTB3
MOV R5,B ;正好是表格中的数。
INC R5 ;幂加一。
MOV R6,#10H ;尾数为0·1000。
MOV R7,#0
SJMP FTB6 ;传送转换结果。
FTB2: INC DPTR ;准备表格下一项。
INC DPTR
INC DPTR
INC B ;幂加一。
SJMP FTB1 ;
FTB3: PUSH B ;保存幂值。
LCALL DIV3 ;相除,得到一个二进制浮点数的纯小数。
FTB4: MOV A,R2 ;取阶码。
JZ FTB5 ;为零吗?
CLR C
LCALL RR1 ;右规。
SJMP FTB4
FTB5: POP ACC ;取出幂值。
MOV R5,A ;作为十进制浮点数的阶码。
LCALL HB2 ;转换尾数的十分位和百分位。
MOV R6,A
LCALL HB2 ;转换尾数的千分位和万分位。
MOV R7,A
MOV A,R3 ;四舍五入。
RLC A
CLR A
ADDC A,R7
DA A
MOV R7,A
CLR A
ADDC A,R6
DA A
MOV R6,A
JNC FTB6
MOV R6,#10H
INC R5
FTB6: INC R0 ;存放转换结果。
INC R0
MOV A,R7
MOV @R0,A
DEC R0
MOV A,R6
MOV @R0,A
DEC R0
MOV A,R5
MOV C,1DH ;取出数符。
MOV ACC.7,C
MOV @R0,A
RET
HB2: MOV A,R4 ;尾数扩大100倍。
MOV B,#100
MUL AB
MOV R4,A
MOV A,B
XCH A,R3
MOV B,#100
MUL AB
ADD A,R3
MOV R3,A
JNC HB21
INC B
HB21: MOV A,B ;将整数部分转换成BCD码。
MOV B,#10
DIV AB
SWAP A
ORL A,B
RET
BTFL: DB 41H,0ECH,1EH ;1.0000E-19
DB 45H,93H,93H ;1.0000E-18
DB 48H,0B8H,78H ;1.0000E-17
DB 4BH,0E6H,96H ;1.0000E-16
DB 4FH,90H,1DH ;1.0000E-15
DB 52H,0B4H,25H ;1.0000E-14
DB 55H,0E1H,2EH ;1.0000E-13
DB 59H,8CH,0BDH ;1.0000E-12
DB 5CH,0AFH,0ECH ;1.0000E-11
DB 5FH,0DBH,0E7H ;1.0000E-10
DB 63H,89H,70H ;1.0000E-9
DB 66H,0ABH,0CCH ;1.0000E-8
DB 69H,0D6H,0C0H ;1.0000E-7
BFLN: DB 6DH,86H,38H ;1.0000E-6
DB 70H,0A7H,0C6H ;1.0000E-5
DB 73H,0D1H,0B7H ;1.0000E-4
DB 77H,83H,12H ;1.0000E-3
DB 7AH,0A3H,0D7H ;1.0000E-2
DB 7DH,0CCH,0CDH ;1.0000E-1
BFL0: DB 1,80H,00H ;1.0000
DB 4,0A0H,00H ;1.0000E1
DB 7,0C8H,00H ;1.0000E2
DB 0AH,0FAH,00H ;1.0000E3
DB 0EH,9CH,40H ;1.0000E4
DB 11H,0C3H,50H ;1.0000E5
DB 14H,0F4H,24H ;1.0000E6
DB 18H,98H,97H ;1.0000E7
DB 1BH,0BEH,0BCH ;1.0000E8
DB 1EH,0EEH,6BH ;1.0000E9
DB 22H,95H,03H ;1.0000E10
DB 25H,0BAH,44H ;1.0000E11
DB 28H,0E8H,0D5H ;1.0000E12
DB 2CH,91H,85H ;1.0000E13
DB 2FH,0B5H,0E6H ;1.0000E14
DB 32H,0E3H,60H ;1.0000E15
DB 36H,8EH,1CH ;1.0000E16
DB 39H,31H,0A3H ;1.0000E17
DB 3CH,0DEH,0BH ;1.0000E18
DB 40H,8AH,0C7H ;1.0000E19
(28) 标号: FCOS 功能:浮点余弦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结果仍在[R0]中。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DH~1FH 堆栈需求: 6字节
FCOS: LCALL FABS ;COS(-X) = COS X
MOV R5,#1 ;常数1.5708(π/2)
MOV R6,#0C9H
MOV R7,#10H
CLR 1EH
LCALL MVR0
CLR F0
LCALL AS1 ;x+(π/2)
LCALL MOV0 ;保存结果,接着运行下面的FSIN程序
(29) 标号: FSIN 功能:浮点正弦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结果仍在[R0]中。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DH~1FH 堆栈需求: 6字节
FSIN: MOV A,@R0
MOV C,ACC.7
MOV 1DH,C ;保存自变量的符号
CLR ACC.7 ;统一按正数计算
MOV @R0,A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
MOV R5,#0 ;系数0.636627(2/π)
MOV R6,#0A2H
MOV R7,#0FAH
CLR 1EH
LCALL MUL1 ;相乘,自变量按(π/2)规一化
MOV A,R2 ;将结果复制到第二区
MOV R5,A
MOV A,R3
MOV R6,A
MOV A,R4
MOV R7,A
LCALL INT ;第一区取整,获得象限信息
MOV A,R2
JZ SIN2
SIN1: CLR C ;将浮点象限数转换成定点象限数
LCALL RR1
CJNE R2,#10H,SIN1
MOV A,R4
JNB ACC.1,SIN2
CPL 1DH ;对于第三、四象限,结果取反
SIN2: JB ACC.0,SIN3
CPL 1FH ;对于第一、三象限,直接求规一化的小数
SJMP SIN4
SIN3: MOV A,R4 ;对于第二、四象限,准备求其补数
INC A
MOV R4,A
JNZ SIN4
INC R3
SIN4: LCALL RLN ;规格化
SETB F0
LCALL AS1 ;求自变量归一化等效值
LCALL MOV0 ;回传
LCALL FPLN ;用多项式计算正弦值
DB 7DH,93H,28H;0.07185
DB 41H,0,0 ;0
DB 80H,0A4H,64H;-0.64215
DB 41H,0,0 ;0
DB 1,0C9H,2;1.5704
DB 41H,0,0 ;0
DB 40H ;结束
MOV A,@R0 ;结果的绝对值超过1.00吗?
JZ SIN5
JB ACC.6,SIN5
INC R0 ;绝对值按1.00封顶
MOV @R0,#80H
INC R0
MOV @R0,#0
DEC R0
DEC R0
MOV A,#1
SIN5: MOV C,1DH ;将数符拼入结果中
MOV ACC.7,C
MOV @R0,A
RET
(30) 标号: FATN 功能:浮点反正切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结果仍在[R0]中。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CH~1FH 堆栈需求:7字节
FATN: MOV A,@R0
MOV C,ACC.7
MOV 1DH,C ;保存自变量数符
CLR ACC.7 ;自变量取绝对值
MOV @R0,A
CLR 1CH ;清求余运算标志
JB ACC.6,ATN1;自变量为纯小数否?
JZ ATN1
SETB 1CH ;置位求余运算标志
LCALL FRCP ;通过倒数运算,转换成纯小数
ATN1: LCALL FPLN ;通过多项式运算,计算反正切函数值
DB 0FCH,0E4H,91H;-0.055802
DB 7FH,8FH,37H;0.27922
DB 0FFH,0EDH,0E0H;-0.46460
DB 7BH,0E8H,77H;0.028377
DB 0,0FFH,68H;0.9977
DB 72H,85H,0ECH;3.1930×10-5
DB 40H ;结束
JNB 1CH,ATN2;需要求余运算否?
CPL 1FH ;准备运算标志
MOV C,1FH
MOV F0,C ;常数1.5708(π/2)
MOV R5,#1
MOV R6,#0C9H
MOV R7,#10H
LCALL AS1 ;求余运算
LCALL MOV0 ;回传
ATN2: MOV A,@R0 ;拼入结果的数符
MOV C,1DH
MOV ACC.7,C
MOV @R0,A
RET
(31) 标号: RTOD 功能:浮点弧度数转换成浮点度数
入口条件:浮点弧度数在[R0]中。
出口信息:转换成的浮点度数仍在[R0]中。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RTOD: MOV R5,#6 ;系数(180/π)传送到第二工作区
MOV R6,#0E5H
MOV R7,#2FH
SJMP DR ;通过乘法进行转换
(32) 标号: DTOR 功能:浮点度数转换成浮点弧度数
入口条件:浮点度数在[R0]中。
出口信息:转换成的浮点弧度数仍在[R0]中。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DTOR: MOV R5,#0FBH;系数(π/180)传送到第二工作区
MOV R6,#8EH
MOV R7,#0FAH
DR: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
CLR 1EH ;系数为正
LCALL MUL1 ;通过乘法进行转换
LJMP MOV0 ;结果传送到[R0]中
END

网友A:
汇编语言
遥远的回忆。

网友B(2018-05-27):
汇编计算经典,可以直接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