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gps远程手机控制直流电机调速系统设计源码

楼主(2018-01-24):
本人校赛做了一个双机通信加gps远程手机控制电机调速装置,现在发上来与大家分享。

直流电机 互联网

一 硬件构成
1 l298n一个 stc12c60s2最小系统2个(与51最小系统基本相同 具体百度)
2 1.8寸tft屏(淘宝)
3 sim808模块
4 直流减速电机 霍尔传感器
5 1802电池三节 电池盒
6 其他 自己想
二 说明
1 tft屏幕档位初始值不可控  现初始值为8 原因未知 解决
2 tft屏档位及实时速度加减速度上下限未设置
3 调速范围实际0—60转每分钟 范围过小 由经费不足 电机调速范围有限所致
想改可以花钱买好电机
4 经纬度无法实时显示在tft上 能力知识所限 以后解决
5 程序还有不懂 待消化 程序臃肿 待优化
6 调速过程稍慢 远程调速与近程调速无法继承 例如 远程开启电机后近程无法关闭
只能单独远程或近程
7 远程开关启停信息代码会显示在档位上
8 实时转速无法发送给手机

gps远程调速部分程序:
本程序通过GPRS服务器控制LED的亮灭
使用单片机串口1与模块通信;接法如下
    STC单片机   GPRS模块
    P3.0(RXD1)->RXD
    P3.1(TXD1)->TXD
    GND      ->GND

    晶振选用11.0592MHz
1、1、板子上电后运行指示灯RUNING_LED会以一秒的频率闪烁;
2、通过单片机的串口1,可以监视模块的登录情况;
3、手机发送“onled”点亮LED;
4、手机发送“offled”熄灭LED;
5、单片机每隔10秒会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帧“OK”
6、通过串口助手监控单片机的串口1可以看到服务器发送的信息;

/**********************************************************************************
* 工程名  :GPRS
* 描述    :测试GPRS连接,并且服务器可以通过GPRS控制LED
* 实验平台:C51
* 库版本  :

* 软件功能说明
   板子上电后运行指示灯RUNING_LED会以一秒的频率闪烁
         服务器发送“onled”点亮LED;
   服务器发送“offled”熄灭LED;
         单片机每隔10秒会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帧“OK”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h"

#define Automatic_Startup 1     //定义自启动 V1.2版本起有自启动功能
#define Buf2_Max 200
#define Buf1_Max 200                                           //串口2缓存长度
/*************        本地常量声明        **************/
xdata unsigned char content[100]="GPS positioning success";//发送短信内容
static unsigned char *phone="\"18800435381\"";     //短信接收方手机号
//const u8 *string = "AT+CIPSTART=\"TCP\",\"116.31.51.113\",9015";        //IP登录服务器
//sbit RUNING_LED = P1^1;                                        //运行指示灯
//sbit LED                          = P1^2;                                        //控制指示灯
char flag1=0;

/*************  本地变量声明        **************/
xdata u8 Uart1_Buf[Buf1_Max];
xdata u8 Uart2_Buf[Buf2_Max];
u8 Times=0,First_Int = 0,shijian=0;
u8 key_buf=0;
char *p2;
//u16 Heartbeat=0;
//u8 Time_count=0;
bdata u8 Flag;//定时器标志位
sbit Timer0_start =Flag^0;        //定时器0延时启动计数器
//sbit Heart_beat                =Flag^1;        //发送心跳帧标志位
sbit KEY=P3^5;
sbit RUNING_LED=P1^0;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CLR_Buf1(void);
u8 Find(u8 *a);
void Second_AT_Command(u8 *b,u8 *a,u8 wait_time);
//void Set_ATE0(void);
//void Connect_Server(void);
//void Rec_Server_Data(void);
void Wait_CREG(void);
//void Send_OK(void);
void Set_Text_Mode(void); //设置短信为TEXT模式
void Check_New_Message(void);  //查询新短信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 函数名 : Uart1
* 描述   : 串口1中断服务入口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Uart1()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Uart1_Buf[First_Int] = SBUF;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First_Int++;                                        //缓存指针向后移动
                        if(First_Int > Buf1_Max)                       //如果缓存满,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
                        {
                                First_Int = 0;
                        }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
}

void Timer0Init(void)                //2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16位定时器
        TL0 = 0x00;                  //设置定时器初值
        TH0 = 0xB8;                  //设置定时器初值
        TF0 = 0;                    //清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8 Time_count=0;
        TR0=0;//关定时器
        TL0 = 0x00;                //重设定时器初值
        TH0 = 0xB8;                //重设定时器初值
        Time_count++;
        if(Time_count>=50)//1秒运行指示灯闪烁
        {
                Time_count = 0;
                RUNING_LED =~RUNING_LED;
        }
        /*if(count_20ms) //20ms延时计数器
                count_20ms--;*/
        /*Heartbeat++;
        if(Heartbeat>500)//每10秒发送心跳帧
        {
                Heartbeat=0;
                Heart_beat=1;
        } */
        if(Timer0_start)
        Times++;
        if(Times > (50*shijian))
        {
                Timer0_start = 0;
                Times = 0;
        }
        TR0=1;//开定时器
}

void CLR_Buf1(void)
{
        u16 k;
        for(k=0;k<Buf1_Max;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1_Buf[k] = 0x00;
        }
    First_Int = 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void         Wait_CREG(void)
{
        u8 i;
        u8 k;
        i = 0;
        CLR_Buf1();
  while(i == 0)
        {
                CLR_Buf1();
                UART1_SendString("AT+CREG?");
                UART1_SendLR();
                delay_ms(250);
            for(k=0;k<Buf1_Max;k++)
            {
                        if(Uart1_Buf[k] == ':')
                        {
                                if((Uart1_Buf[k+4] == '1')||(Uart1_Buf[k+4] == '5'))
                                {
                                        i = 1;
                                  break;
                                }
                        }
                }
        }
}

u8 Find(u8 *a)
{
  if(strstr(Uart1_Buf,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名 : Timer0_ISR
* 描述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入口函数,20ms中断一次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
* 函数名 : Timer0Init
* 描述   : 定时器0初始化,20ms定时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
* 函数名 : CLR_Buf1
* 描述   : 清除串口2缓存数据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
* 函数名 : Wait_CREG
* 描述   :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
* 函数名 : Find
* 描述   : 判断缓存中是否含有指定的字符串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unsigned char:1 找到指定字符,0 未找到指定字符
* 注意   :
*******************************************************************************/

/*******************************************************************************
* 函数名 : Second_AT_Command
* 描述   : 发送AT指令函数
* 输入   : 发送数据的指针、发送等待时间(单位:S)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cond_AT_Command(u8 *b,u8 *a,u8 wait_time)
{
        u8 i;
        u8 *c;
        c = b;                                                                                //保存字符串地址到c
        CLR_Buf1();
  i = 0;
        while(i == 0)
        {
                if(!Find(a))
                {
                        if(Timer0_start == 0)
                        {
                                b = c;                                                        //将字符串地址给b
                                for (b; *b!='\0';b++)
                                {
                                        UART1_SendData(*b);
                                }
                                UART1_SendLR();
                                Times = 0;
                                shijian = wait_time;
                                Timer0_start = 1;
                   }
    }
           else
                {
                        i = 1;
                        Timer0_start = 0;
                }
        }
//        CLR_Buf1();
}

/*******************************************************************************
* 函数名 : Set_ATE0
* 描述   : 取消回显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t_ATE0(void)
{
        Second_AT_Command("ATE0","OK",3);                                                                //取消回显
}*/
/*******************************************************************************
* 函数名 : Connect_Server
* 描述   : GPRS连接服务器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Connect_Server(void)
{
        UART1_SendString("AT+CIPCLOSE=1");        //关闭连接
        delay_ms(5);
        Second_AT_Command("AT+CIPSHUT","SHUT OK",2);                //关闭移动场景
        Second_AT_Command("AT+CGCLASS=\"B\"","OK",2);//设置GPRS移动台类别为B,支持包交换和数据交换
        Second_AT_Command("AT+CGDCONT=1,\"IP\",\"CMNET\"","OK",2);//设置PDP上下文,互联网接协议,接入点等信息
        Second_AT_Command("AT+CGATT=1","OK",2);//附着GPRS业务
        Second_AT_Command("AT+CIPCSGP=1,\"CMNET\"","OK",2);//设置为GPRS连接模式
        Second_AT_Command("AT+CIPHEAD=1","OK",2);//设置接收数据显示IP头(方便判断数据来源,仅在单路连接有效)
        Second_AT_Command(string,"OK",5);
        delay_ms(5);
        CLR_Buf1();
} */
/*******************************************************************************
* 函数名 : Rec_Server_Data
* 描述   : 接收服务器数据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Rec_Server_Data(void)
{
        if(strstr(Uart1_Buf,"+IPD")!=NULL)                   //若缓存字符串中含有^SISR
        {
                Heartbeat=0;        //清除心跳帧计数器
                Heart_beat=0;
                delay_ms(10);
                if(strstr(Uart1_Buf,"onled")!=NULL)
                {
                        LED = 0;
                }
                else if(strstr(Uart1_Buf,"offled")!=NULL)
                {
                        LED = 1;
                }
                CLR_Buf1();
                Heart_beat=1;//发送应答数据,告诉服务器收到数据
        }
} */
/*******************************************************************************
* 函数名 : Send_OK
* 描述   : 发送数据应答服务器的指令,该函数在有两功能
                                        1:接收到服务器的数据后,应答服务器
                                        2:服务器无下发数据时,每隔10秒发送一帧心跳,保持与服务器连接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nd_OK(void)
{
        Second_AT_Command("AT+CIPSEND",">",2);
        Second_AT_Command("OK\32\0","SEND OK",8);;                        //回复OK
        delay_ms(10);
        CLR_Buf1();
}
*/
/*******************************************************************************
* 函数名 : Set_Text_Mode
* 描述   : 设置短信为TEXT文本模式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t_Text_Mod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25]="AT+CSCA=";
        Second_AT_Command("ATE0","OK",3);                                                                                //取消回显
        Second_AT_Command("AT+CMGF=1","OK",3);                                                                //TEXT模式
        Second_AT_Command("AT+CSCS=\"GSM\"","OK",3);//所有操作都在SIM卡中进行
        Second_AT_Command("AT+CSMP=17,167,0,241","OK",3);

        Second_AT_Command("AT+CNMI=3,2,0,0,0","OK",3);
        Second_AT_Command("AT+CPMS=\"SM\",\"SM\",\"SM\"","OK",3);                //所有操作都在SIM卡中进行

        Second_AT_Command("AT+CSCA?","OK",3);
//        strcat(temp,SMS_Num); //字符串拼接函数(库函数)
        //Second_AT_Command(temp,"OK",3);//设置短信中心号
}

void Check_New_Message(void)
{
        u8 temp=0;
        if(strstr(Uart1_Buf,"+CMT")!=NULL)                   //若缓存字符串中含有"+CMT"就表示有新的短信
        {
                delay_ms(3);//等待数据全部接收完成
                if(strstr(Uart1_Buf,"aa")!=NULL)        ///短信识别短信内容 通过串口2发送给另一个单片机信息
                {
                UART2_SendString("11105");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b")!=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06");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c")!=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07");//前三位为速度开关信息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d")!=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08");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e")!=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09");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f")!=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10");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g")!=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11");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h")!=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12");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i")!=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13");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j")!=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14");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k")!=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15");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l")!=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16");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m")!=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17");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n")!=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18");
                }
                if(strstr(Uart1_Buf,"ao")!=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19");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p")!=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20");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q")!=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21");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r")!=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22");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s")!=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23");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t")!=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24");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u")!=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25");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v")!=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26");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w")!=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27");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x")!=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28");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y")!=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29");
                }
                else
                        if(strstr(Uart1_Buf,"az")!=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30");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a")!=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31");
                }
                else
        //        *****************************************************************//
                if(strstr(Uart1_Buf,"bb")!=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32");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c")!=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33");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d")!=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34");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e")!=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35");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f")!=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36");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g")!=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37");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h")!=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38");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i")!=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39");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j")!=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40");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k")!=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41");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l")!=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42");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m")!=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43");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n")!=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44");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o")!=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45");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p")!=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46");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q")!=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47");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r")!=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48");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s")!=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49");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t")!=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50");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u")!=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51");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v")!=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52");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w")!=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53");
                }
                else
                if(strstr(Uart1_Buf,"bx")!=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54");
                }else
                if(strstr(Uart1_Buf,"by")!=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55");
                }else
                if(strstr(Uart1_Buf,"bz")!=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56");
                } else
                if(strstr(Uart1_Buf,"ca")!=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57");
                }else
                if(strstr(Uart1_Buf,"cb")!=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58");
                }else
                if(strstr(Uart1_Buf,"cc")!=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59");
                }else
                if(strstr(Uart1_Buf,"cd")!=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60");
                }else
                if(strstr(Uart1_Buf,"ce")!=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61");
                }else
                if(strstr(Uart1_Buf,"cf")!=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62");
                }else
                if(strstr(Uart1_Buf,"cg")!=NULL)
                {
                                UART2_SendString("11163");
                }else
                if(strstr(Uart1_Buf,"G")!=NULL)
                {
                                UART2_SendString("004");
                }else
                if(strstr(Uart1_Buf,"Z")!=NULL)
                {
                                UART2_SendString("002");
                }else
                if(strstr(Uart1_Buf,"F")!=NULL)
                {
                                UART2_SendString("003");
                }
                CLR_Buf1();
                Second_AT_Command("AT+CMGD=1,4","OK",3);//删除短信
        }
}

/*******************************************************************************
* 函数名 : Send_Text_Sms
* 描述   : 发送TEXT文本短信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nd_Text_S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50]="AT+CMGS=";

        strcat(temp,phone); //字符串拼接函数(库函数)
        Second_AT_Command(temp,">",3); //等待接收到“>”才发送短信内容
        UART1_SendString(content);     //发送短信内容
        UART1_SendData(0X1A);          //发送结束符
}
void main(void)
{
        Timer0Init();
        EA=1;        //开总中断
        Uart1Init();
        Uart2Init();
                Wait_CREG();    //查询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Set_Text_Mode();//设置短信为TEXT模式
                Second_AT_Command("AT+CGNSPWR=1\r\n","OK",2);   //打开GPS电源
         /**************************************************************/

        Send_Text_Sms();//发送一条短消息

        /*************************************************************/
        while(1)
        {
                Check_New_Message();
        //        if(!KEY)delay_ms(10);//按键松开
        //        {

        //        if(KEY==0)//按键按下
//        {
//        UART2_SendString("16\r\n");
                         if(Find("CRING")|Find("RING"))  //有新来电
                        {
                                                  CLR_Buf1();
                                  UART1_SendString("ATH\r\n");//挂断来电
                                  flag1=1;
                        }
                        delay_ms(250);
                                  if(flag1)
                                {
                                   flag1=0;
                                content[0]=0;//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strcat(content,"GPS data:");
                                Second_AT_Command("AT+CGNSINF\r\n","OK",3);
                                if((p2=(char*)strstr(Uart1_Buf,"OK")),(p2!=NULL))//寻找结束符
                                {
                                        *p2=0;//添加结束符
                                        p2=strtok(Uart1_Buf,",");
                                        p2=(char*)strtok(NULL,",");
                                        p2=(char*)strtok(NULL,",");
                                        p2=(char*)strtok(NULL,",");

                                        strcat(content,"latitude:");
                                        strcat(content,(char *)p2);
                                        p2=(char*)strtok(NULL,",");

                                        strcat(content,"longitude:");
                                        strcat(content,(char *)p2);
                                        p2=(char*)strtok(NULL,",");

                                        strcat(content,"elevation:");
                                        strcat(content,(char *)p2);
                                        Send_Text_Sms();//发送定位信息
                                        delay_ms(1000);
                                        CLR_Buf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