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蜂鸣器(莫尔斯代码)三短三长的循环问题(新手求教)

楼主(2018-01-24):
#include"reg52.h"//这是一个三场三短的蜂鸣器摩尔斯代码(短的之间1s,长的之间3s)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1^5;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while(1)
         {
               uint a,b;
               while(a=0;a<3;a++)//编译时报错,;和 )附近的语法错误。但是我没看出来哪里错误了,感谢指教
                {
                      beep=0;
                      delay(100);
                }
                while(b=0;b<3;b++)
                {
                      beep=0;
                      delay(30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800;x>0;x--)
        for(y=z;y>0;y--)
}

网友A:
while(a=0;a<3;a++)改for(a=0;a<3;a++)

网友B:
同学,语句出错了!!!!!
语句语法:
while (条件)
{

}
for (语句1;语句2;语句3)
{

}
你将两个语句搞混了!!!!!
另外,27行少了分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学,语句出错了!!!!!
语句语法:
while (条件)

恍然大悟,像傻子似的,哈哈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