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1G sx1276-LoRa测试程序

楼主(2018-01-24):
STM8L151G Lora测试程序,2个模块收发测试。字符固定长度。

//#include  <iostm8s103f3.h>
#include  <iostm8l151g4.h>
#include "My_type.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x1276-LoRa.h"

/**********************************************************
外部中断初始化
**********************************************************/
void Ex_Interrupt_Init(void)//外部 PD0 中断
{
    PB_ODR_ODR3 = 0;  //PB3输入
    PB_CR1_C13 = 1;       //带上拉输入
    PB_CR2_C23 = 0;        //外部中断关
    EXTI_CR1 = 0x80;     //下降沿  中断
}

/*
void TIM1_init(void)
{
  TIM1_PSCRH = 0x1F;  // 8M系统时钟经预分频f=fck/(PSCR+1)
  TIM1_PSCRL = 0x3F;  // PSCR=0x1F3F,f=8M/(0x1F3F+1)=1000Hz,每个计数周期1ms
  TIM1_ARRH = 0x00;  // 自动重载寄存器ARR=0x01F4=500
  //TIM1_ARRL = 0x50;  // 每记数80次产生一次中断,即80ms
  TIM1_ARRL = 0x5A;  // 每记数90次产生一次中断,即80ms
  TIM1_IER = 0x01;    // 允许更新中断
  TIM1_CR1 = 0x01;  // 计数器使能,开始计数
}
*/

#define CRX                0X01 //0--TX   1--RX  这里选择是发射  还是  接收

uint8 Sx1276VerNO ;

void main( void )
{
        PC_DDR_DDR6=1;//OUT
        PC_CR1_C16=1; //SET PD
        PC_CR2_C26=0; //SET PD

                RF_GpioInt();//IO初始化

        RF_RST=0;
                delayms(10);
                RF_RST=1;
                delayms(200);

                Sx1276VerNO = SPIRead((u8)(REG_LR_VERSION>>8)); //获取SX1276 版本号 是0X11(V1A版本 工程版) 或者是 0X12(V1B 正式版)
                asm("nop");

                #if CRX
                RF_RXTXSWITH0=0;
                RF_RXTXSWITH1=1;
                RFM96_LoRaEntryRx();
                #endif

        while(1)
        {

                #if CRX
           RFM96_LoRaRxPacket();
                #else
                        {
        LED=0;
                RF_RXTXSWITH0=1;
                RF_RXTXSWITH1=0;
                RFM96_LoRaEntryTx();
                RFM96_LoRaTxPacket();
                 LED=1;
                delayms(9000);
                        }
                #endif
        }
}

/**********************************************************
外部中断PE入口
**********************************************************/
#pragma vector = EXTI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EXTI_PD(void)
{

                        //RF_IRQ_DS();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0x07), 0x01);
                        /***************** CRC Check**************************/
                    //u8tmp = SpiReadAddressData(InterruptStatus1);
                    //if(u8tmp & 0x02)
                          //RxPacket();                 // 正确数据
                    //RX_En();
                    //RF_IRQ_EN();

}

/*
……………………

网友A(2018-03-28):
你的DIO 口 用了几个。怎么接的?

网友B(2019-06-01):
刚好用到 学习一下 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C(2021-09-25):
我用stm32f103+sx1278可以实现数据收发,将相同的代码移植到stm8l151上的时候无法发送数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2022-02-24):
引用 网友C:
我用stm32f103+sx1278可以实现数据收发,将相同的代码移植到stm8l151上的时候无法发送数据,是什么原因呢?

你能收发的,用的啥模式呀,分享下呗

网友E(2022-05-15):
很想下载附件来学习,但我的分数不够无法下载,不过还是要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