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串口wifi模块 NodeMcu Lua WIFI V3

楼主(2018-01-24):
ESP8266串口wifi模块 NodeMcu Lua WIFI V3 怎么用呢各位大神
我上电后灯亮一下就没反应,从插电又是亮一下,用串口调试AT没有反应
按模块上的rst按钮按一下模块灯亮一下,按一下又亮一下

网友A:
看技术手册

网友B:
你这个是Nodemcu,不是单纯的ESP8266模块。 使用的步骤是先烧固件进去,固件模块是可选的。烧入固件以后使用ESPLoader或者其他的几种工具还把代码烧进去就能执行了。 Nodemcu的代码是用lua这种脚本语言写成,你可以直接用记事本写,然后写完以后命名为 文件名.lua就行了 把这个文件烧入以后,每次上电它就自动运行。

网友C:
可以写rom 然后 通过 串口 控制~

网友D(2018-09-03):
有没有 手机APP????

网友E(2021-01-31):
可能是劣质数据线的问题,换一根好的数据线

网友E:
换根数据线

网友F:
直接接串口 看看, 不要用USB

网友G:
用好一点的USB线看看能不能找到串口,找不到的话就说明那个USB有问题,现在新版都支持ch340了,串口波特率调到115200或者9600,如果按RST没反应就说明固件没有烧录进去,有反应就可以输入AT命令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