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DS1302芯片时钟

楼主(2018-01-24):
按键控制芯片时钟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wela 0xcf
#define dula 0xef

#define wendul 0xa7        //c

uchar gang=0xbf;        //-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段选共阴数码管
uchar code table1[]={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位选

uchar shi,fen,miao;
uchar temp,num;
uchar f,ff;
bit key4_flag=1;
bit bb=1;
void key();
void Delay1ms(uint m)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uint z;
        for(z=m;z>0;z--)
        {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show_1()//界面一 时钟界面
{
        P2 = ((P2&0x1f)|dula);
        P0 = table[shi%100/10];
        P2 &= 0x1f;                                                //shi
        P2 = ((P2&0x1f)|wela);
        P0 = table1[0];
        P2 &= 0x1f;
        Delay1ms(1);

        P2 = ((P2&0x1f)|dula);
        P0 = table[shi%10];
        P2 &= 0x1f;                                                //shi
        P2 = ((P2&0x1f)|wela);
        P0 = table1[1];
        P2 &= 0x1f;
        Delay1ms(1);

        P2 = ((P2&0x1f)|dula);
        P0 = gang;
        P2 &= 0x1f;
        P2 = ((P2&0x1f)|wela);                        //-
        P0 = table1[2];
        P2 &= 0x1f;
        Delay1ms(1);

        P2 = ((P2&0x1f)|dula);
        P0 = table[fen%100/10];
        P2 &= 0x1f;                                           //fen
        P2 = ((P2&0x1f)|wela);
        P0 = table1[3];
        P2 &= 0x1f;
        Delay1ms(1);

        P2 = ((P2&0x1f)|dula);
        P0 = table[fen%10];
        P2 &= 0x1f;
        P2 = ((P2&0x1f)|wela);                  //fen
        P0 = table1[4];
        P2 &= 0x1f;
        Delay1ms(1);

        P2 = ((P2&0x1f)|dula);
        P0 = gang;
        P2 &= 0x1f;
        P2 = ((P2&0x1f)|wela);                   //-
        P0 = table1[5];
        P2 &= 0x1f;
        Delay1ms(1);

        P2 = ((P2&0x1f)|dula);
        P0 = table[miao%100/10];                         //miao
        P2 &= 0x1f;
        P2 = ((P2&0x1f)|wela);
        P0 = table1[6];
        P2 &= 0x1f;
        Delay1ms(1);

        P2 = ((P2&0x1f)|dula);
        P0 = table[miao%10];
        P2 &= 0x1f;
        P2 = ((P2&0x1f)|wela);                 //miao
        P0 = table1[7];
        P2 &= 0x1f;
        Delay1ms(1);
}
void show()
{
        P2 &=0x1f;
        P2 = ((P2&0x1f)|0x80);
        P0 = 0xff;
        P2 &= 0x1f;
        Delay1ms(1000);

}

void init()
{
        TMOD = 0X01;//模式
        TL0 = 0X00;
        TH0 = 0X4C;
        ET0 = 1; //中断允许位
        TR0 = 1;//开始计数
        EA = 1;        //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init();
        show();
        Initial();
        while(1)
        {
                show_1();
                key();
                if(bb==1)
                {
                        shi = read_1302(0x85);
                        fen = read_1302(0x83);
                        miao = read_1302(0x81);
                }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
        TL0 = 0X00;
        TH0 = 0X4C;
        temp++;
        if(temp==20)
        {
                temp=0;
                num++;
                gang = (num<<6)|0xbf;
        //        11_flag = 1;
                if(num==10)
                {
                        num=0;
                }
        }
}
void key()
{

        if(P30==0&&key4_flag==1)
        {
                Delay1ms(20);
                if(P30==0)
                {
                        while(!P30);
                        f++;
                        switch(f)
                        {
                                case 1:        bb=0;
                                                Write1302 (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1302 (0x80,0x00|(miao)/10*16+(miao)%10);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初始秒数据00
                                                Write1302 (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if(P31==0)
                                                {
                                                        EA=0;
                                                        Delay1ms(20);
                                                        if(P31==0)
                                                        {
                                                         while(!P31);

                                                            miao++;
                                                                if(miao==60)
                                                                {
                                                                        miao=0;
                                                                }

                                                        }
                                                }

                                                break;
                                case 2:bb=0;
                                                Write1302 (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1302 (0x80,0x00|(fen)/10*16+(fen)%10);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初始秒数据00
……………………

网友A:
有电路图吗?

网友B(2018-11-11):
为什么我的按键不顶用呢

网友C(2021-05-15):
只有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