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3M无线模块在空闲模式时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8-01-24):
        如题,我有一对433M无线接收、发送模块,查了很多资料基本了解原理,现在就是不知道接收模块在空闲模式时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我在接收模块数据输出端接了一个LED的负极,LED的正极接模块的VCC,在无发射的情况下,LED灯会一直闪烁。
如果在发射模块的发射端加一个高电平,接收模块的上LED会根据发射模块的高电平闪烁一下,之后就又恢复一直闪烁状态。
请问这模块就是这样工作的吗?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接收模块会有规律的输出高低电平?使LED闪烁。

网友A:
那种4个pin的315m无线模块我曾经用示波器看过 输出信号是杂乱的 类似白噪声

网友B:
就是这种使用最多的再生超再生之类的无线模块,在静止状态是是输出无规律的杂波噪声的,这个其实就是接收到了更远处的无线信号,因为使用这个频率的设备很多,而且很多都是大功率的发射器,模块本身接收灵敏度很高,这个只有在接收器附近的发射器工作,而且信号强度足够掩盖其他杂波信号的时候才可以正常接收和解码,否则收到的脉冲则以(引导吗不对)的处理方式丢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4个pin的315m无线模块我曾经用示波器看过 输出信号是杂乱的 类似白噪声

谢谢,我也是因为没有示波器,才接的LED,发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种使用最多的再生超再生之类的无线模块,在静止状态是是输出无规律的杂波噪声的,这个其实就是接收到 ...

谢谢,我后续试试接单片机,编一组编码发送、接收试一下,之前一直以为发射模块不发射,接收模块就会一直输出低电平,看来想的比较理想

网友C:
如果是你,空闭方式时你会把它做成怎样?

网友D(2018-05-02):
接收时以引导码为准,引导码不对直接丢弃,引导码对了再进行解码。

网友E:
谢谢,我后续试试接单片机,编一组编码发送、接收试一下,之前一直以为发射模块不发射,接收模块就会一直输出低电平,看来想的比较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