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1TIM2控制输出8路不同占空比的PWM(实现4个电机的差速控制)源代码

楼主:
用keil 开发的可输出8路PWM  STM32单片机程序, 利用定时器TIM1和TIM2进行控制输出.
这里是用STM32产生8路的pwm,方便实现4个电机的差速控制。

下载: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h"   //SysTick定时器被捆绑在NVIC中 系统函数
//#include "hardware_conf.h"//所用开发板中硬件外设 系统函数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启动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启动AF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启动TIM1,功能复用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使能或者失能APB1外设时钟,RCC_APB1Periph_TIM2 为TIM2时钟         ,这里的意思是使能TIM4时钟

        //Step2. GPIO做相应设置,为AF输出,使能TIM时钟
        //PA.0,1,2,3,8,9,10,11口设置为TIM1的OC1输出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8 | GPIO_Pin_9|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端口速率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B.13/14口设置为TIM1_CH1N和TIM1_CH2N输出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Step3. TIM模块初始化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初始化TIM的固定格式,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1基本计数器设置(设置PWM频率)
     //频率=TIM1_CLK/(ARR+1)  频率为1khz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启用ARR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 使能 ARR装载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1_OC1模块设置(设置1通道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启用CCR1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TIM1_OC2模块设置(设置2通道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00;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启用CCR2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TIM1_OC3模块设置(设置2通道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600;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启用CCR3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TIM1_OC3模块设置(设置2通道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900;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启用CCR2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死区设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0x90;   //这里调整死区大小0-0xff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TIM1,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1基本计数器设置(设置PWM频率)
     //频率=TIM1_CLK/(ARR+1)  频率为1khz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BaseInitStructure);

  /* TIM_Pulse用来控制占空比,他实际影响TIM的CCR2寄存器,程序中可随时更改该寄存器的值,可随时更改占空比。占空比=(CCRx/ARR)*1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输出模式 */ //其中,TIM_OCMode选择定时器模式,TIM_OCMode_PWM1 ,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状态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TIM_OCPolarity输出极性,其输出极性为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00;//TIM_Pulse设置了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300;//TIM_Pulse设置了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600;//TIM_Pulse设置了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3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900;//TIM_Pulse设置了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4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1PreloadConfig使能或者失能TIMx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 使能TIM2在CCR2的预装储存器 *///CCR2为捕获/比较寄存器2
  TIM_OC3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 使能TIM2在CCR3的预装储存器 *///CCR3为捕获/比较寄存器2
  TIM_OC4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 使能TIM2在CCR4的预装储存器 *///CCR4为捕获/比较寄存器2

     //TIM1,2开启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TIM1_OC通道输出PWM(一定要加)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main(void)
{

                SystemInit();  //系统所有外设初始化
                GPIO_Configuration();  //所有端口外设配置初始化
                TIM_Configuration();
        while (1);

}

网友A(2018-05-16):
楼主好人,先收下了

网友B(2018-12-13):
感谢感谢,有个疑问就是如何通过串口通讯来改变占空比和频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