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复位电路中的元器件值怎么确定,怎么计算?

楼主(2018-01-25):
51单片机复位电路中的元器件值怎么确定,要计算得出是吧?怎么计算?

网友A:
网上随便查找就能找到

网友B:
t=CR这个公式计算

网友C:
骚年 不要想着计算了   技术不够的话先照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R这个公式计算

谢谢,能告诉我,T=CR中的T、C、R都是啥意思嘛?谢谢大神

网友D(2020-04-10):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告诉我,T=CR中的T、C、R都是啥意思嘛?谢谢大神

T时间 C电容值 R 电阻值

网友E:
请看每款MCU的技术手册,上面会有详细的说明。下载电路那里元件都会标题出来。

网友E:
假设高电平复位有效,一充一放周期是1.386*RC,舍去充放过程中较低的电平,一般的单片机复位脉冲宽度取值:(0.7~1)RC  反正都是大概的,电平保持时间越长越好,电容大点好。  单位是:(R)*(C)=(欧姆)*(法拉)=秒  例如:R=470K,C=0.15UF 则延时 时间是(470*1000)*(0.15/1000000) =0.0705秒

网友F:
试试10uF电容器和10k电阻

网友G(2020-05-11):
首先了解reset原理, 主要理论是RC时间常数,一般datasheet中都会给出reset 时间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或机器周期), 然后要知道reset threshold , 更具RC值即可计算出 . 但常规来说,copy现有成熟的RC值即可,电阻可以稍微放大些,电容使用小些0.1uF即可,因为单片机内部有上拉电阻做reset, 外接的电阻只是相当于并联在上面, 所以可以大些,但不能小,如何太小可能影响power on 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