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度测量报警代码

楼主(2018-01-25):
运用18b20进行温度测量,达到设定阈值由蜂鸣器进行报警。

#include<reg51.h>
#include"temp.h"
int m,t;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5];//数据缓存
unsigned char intr;
unsigned char z;
unsigned char h,s;
unsigned char g,n,a,b,c;
unsigned char p,q,d,e,f;
bit temper_flag = 0;//温度读取标志
bit Flag_EN=1;//阈值标志位
bit Flag_ENM=1;//模式标志位
sbit dian=P0^7;//设置小数点
sbit fmq=P0^6;//蜂鸣器位
code unsigned char tab[]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ff};//0-9段码显示
unsigned char duan[]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ff,0xbf,0xc7,0x89};//0-9,-、L、H显示段码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isplay(int);
void Display();
unsigned char key_band();
void Delayms();
void LDisplay();
void HDisplay();
void LSet();
void HSet();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打开定时器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
        P0=0x00;
        P2=0xa0;
        P2=0x00;//关闭蜂鸣器
        h=0;s=0;z=0;a=11;b=11;c=11;d=11;e=11;f=11;
        m=rd_temperature();
    while(1)
    {
        if(key_band()==15)
                {
                        Delay1ms(30);
                      if(key_band()==15)
                          {
                                  if(Flag_ENM)
                                  {
                                          z++;
                                           Flag_ENM=0;
                                  }
                                  if(z==3)
                                  {z=0;}
                          }
                  }
                if(key_band()!=15)
                        Flag_ENM=1;
            if(z==0)
                {
                        LSet();
                }
                if(z==1)
                {
                        HSet();
                }
                if(z==2)
                {
                   if(temper_flag==1)
                  {
                          temper_flag = 0;
                          m=rd_temperature();
                  }
                  display(m);
                  if(t<=(a*1000+b*100+c*10)||t>=(d*1000+e*100+f*10))
                {
                        fmq=1;
                        P2=0xa0;
                        P2=0x00;
                }
         else
                 {
           fmq=0;
                    P2=0xa0;
                        P2=0x00;
                 }
            }

        }
}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sr_timer_0(void)  interrupt 1  //默认中断优先级 1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定时器重载
        if(++intr == 200)  //10ms执行一次
        {
        intr = 0;
                temper_flag = 1;  //10s温度读取标志位置1
    }
}
//赋值缓存函数
void display(int temp)
{
        float tp;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t=temp;
        DisplayData[1] = tab[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2] = tab[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3] = tab[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4] = tab[temp % 10];
        Display();                //扫描显示
}
//温度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P0=0x10;
        P2=0xc0;
        P2=0x00;
        P0=DisplayData[1];
        P2=0xe0;
        P2=0x00;
        Delay1ms(1);

        P0=0x20;
        P2=0xc0;
        P2=0x00;
        P0=DisplayData[2];
        dian=0;
        P2=0xe0;
        P2=0x00;
        Delay1ms(1);

        P0=0x40;
        P2=0xc0;
        P2=0x00;
        P0=DisplayData[3];
        P2=0xe0;
        P2=0x00;
        Delay1ms(1);

        P0=0x80;
        P2=0xc0;
        P2=0x00;
        P0=DisplayData[4];
        P2=0xe0;
        P2=0x00;
        Delay1ms(1);
}
//按键扫描函数
unsigned char key_band()
{
        P3=0xfe;
        if(P3!=0xfe)
        {
                if(P3==0xee) return 3;
                if(P3==0xde) return 2;
                if(P3==0xbe) return 1;
                if(P3==0x7e) return 0;
        }
        P3=0xfd;
        if(P3!=0xfd)
        {
                if(P3==0xed) return 7;
                if(P3==0xdd) return 6;
                if(P3==0xbd) return 5;
                if(P3==0x7d) return 4;
        }
        P3=0xfb;
        if(P3!=0xfb)
        {
                if(P3==0xeb) return 11;
                if(P3==0xdb) return 10;
                if(P3==0xbb) return 9;
                if(P3==0x7b) return 8;
        }
        P3=0xf7;
        if(P3!=0xf7)
        {
                if(P3==0xe7) return 15;
                if(P3==0xd7) return 14;
                if(P3==0xb7) return 13;
                if(P3==0x77) return 12;
        }
          return 16;
}
//低阈值显示
void LDisplay()
{
        P0=0x10;
        P2=0xc0;
        P2=0x00;
        P0=duan[12];
        P2=0xe0;
        P2=0x00;
        Delay1ms(1);

        P0=0x20;
        P2=0xc0;
        P2=0x00;
        P0=duan[a];
        P2=0xe0;
        P2=0x00;
        Delay1ms(1);

        P0=0x40;
        P2=0xc0;
        P2=0x00;
        P0=duan[b];
        dian=0;
        P2=0xe0;
        P2=0x00;
        Delay1ms(1);

        P0=0x80;
        P2=0xc0;
        P2=0x00;
        P0=duan[c];
        P2=0xe0;
        P2=0x00;
        Delay1ms(1);
}
//高阈值显示
void HDisplay()
{
        P0=0x10;
        P2=0xc0;
        P2=0x00;
        P0=duan[13];
        P2=0xe0;
        P2=0x00;
        Delay1ms(1);

        P0=0x20;
        P2=0xc0;
        P2=0x00;
        P0=duan[d];
        P2=0xe0;
        P2=0x00;
        Delay1ms(1);

        P0=0x40;
        P2=0xc0;
        P2=0x00;
        P0=duan[e];
        dian=0;
        P2=0xe0;
        P2=0x00;
        Delay1ms(1);

        P0=0x80;
        P2=0xc0;
        P2=0x00;
        P0=duan[f];
        P2=0xe0;
        P2=0x00;
        Delay1ms(1);
}
//低阈值设置
void LSet()
{

        LDisplay();
        g=key_band();
        if(g!=15)
        {
                if(g!=16)
                {
                        Delay1ms(30);
                        if(g!=16)
                        {
                                n=g;
                                if(Flag_EN)
                                {
                                        Flag_EN=0;
                                        h++;
                                }
                        if(h==4)
                        {h=0;}
                        }
            }
                if(g==16)
                Flag_EN=1;

        }
        if(h==0);
        if(h==1)
        {
                a=n;
        }
        if(h==2)
        {
                b=n;
        }
        if(h==3)
        {
                c=n;
        }
}
……………………

网友A(2018-06-20):
你好,没有材料清单吗,原理图

网友B(2019-06-25):
为什么有5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