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与CPU的连接

楼主(2018-01-25):
各位大哥,我知道DS1302与CPU的连接需要三条线,SCLK(7)、I/O(6)、RST(5)。但是不知道具体接单片机的哪些I/O口,还有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接这些I/O口,谢谢了

网友A:
学会看所用到的IC的手册很重要,不会查看资料也能干这一行的是大仙。

网友B:
具体功能要看ds1302的数据手册,连接哪个单片机口都行,主要是你想用哪个接口控制了

网友C:
接单片机的通用io口。

网友D:
首先你要确定下你的CPU型号是什么。关键这个CPU有没有IIC接口,如果有,将DS1302的CLK接IIC接口的SCL,将I/O接IIC接口的SDA,RST任意接CPU的IO口。注意IIC接口要有上拉电阻。倘若使用的CPU没有IIC接口,比如STC单片机除最新的STC8以外的其他系列,则任意选择通用IO口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会看所用到的IC的手册很重要,不会查看资料也能干这一行的是大仙。

刚开始自学,看手册很痛苦的

网友E:
这个并没有具体要求,关键看你想用哪三个I/O去控制读取

网友F: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F:
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3
开机显示PC机时分秒的时钟(6位LED数码管显示).jpg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G:
接口跟SPI很像。  sck 就是通讯是产生时钟信号  IO在spi上升沿或下降沿进行跳变。串行传输8bit数据组成一个字节。RS 我看手册就是CS 片选信号  ,只有它为低的时候 通讯才能进行。

我也没用过。

网友H:
DS1302是什么样的总线接口,单片机如果有,就直接接,如果没有就歇菜~~datasheet你才看了几页就头疼,一款ARM内核的芯片手册+用户编程手册岂不是要了你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