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GPS定位系统仿真与源码

楼主:
51单片机做的pgs定位proteus仿真图: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aLength = 80;
uchar count=0;

bit Flag1=0;
bit Flag2=0;
bit Flag3=0;

uchar idata uartBuffer[100]={0};//串口GPS数据缓冲数组
uchar uartByte;//所处帧的部分

uchar idata uLatitude[14]="W00 00'00.00";//纬度//<3>        //以下为GPRMC语句信息提取//
uchar idata uLongitude[14]="J000 00'00.00";//经度//<5>
uchar idata uSpeed[10]={0};//地面速度//<7>
uchar idata uDate[9]="D00/00/00";//日期//<9>

sbit lcdRs=P3^5;
sbit lcdRw=P3^6;
sbit lcdEn=P3^7;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x,y;
        for(x=t;x>0;x--)
                for(y=400;y>0;y--);
}

// LCD写指令函数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Rs=0;
        P1=cmd;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 LCD写数据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Rs=1;
        P1=dat;
        delay(20);
        lcdEn=1;
        delay(20);
        lcdEn=0;
}

// LCD清屏函数
void clear()
{
        lcdWriteCmd(0x01);
        delay(5);
}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Init()
{
        lcdEn=0;
        lcdWriteCmd(0x38);
        lcdWriteCmd(0x0f);
        lcdWriteCmd(0x06);
        clear();
        lcdWriteCmd(0x80);
}

// LCD显示控制函数
void lcd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lcdRw=0;
        lcdInit();//LCD初始化

        lcdWriteCmd(0x80);//第一行写命令
        for(i=0;i<13;i++)
        {
                lcdWriteData(uLatitude[i]);
        }

        lcdWriteCmd(0x80+0x40);//第二行写命令
        for(i=0;i<14;i++)
        {
                lcdWriteData(uLongitude[i]);
        }
        delay(500);
        clear();

        lcdWriteCmd(0x80);//第一行写命令
        for(i=0;i<7;i++)
        {
                lcdWriteData(uSpeed[i]);
        }

        lcdWriteCmd(0x80+0x40);//第二行写命令
        for(i=0;i<9;i++)
        {
                lcdWriteData(uDate[i]);
        }
        delay(500);
        clear();
}

// GPS纬度提取函数
void removeLatitude(unsigned char temp)
{
        uchar i,k=0;
        for(i=temp+2;i<temp+13;i++)
                uLatitude[k++]=uartBuffer[i];
}

// GPS经度提取函数
void removeLongitude(unsigned char temp)
{
        uchar i,k=0;
        for(i=temp+2;i<temp+14;i++)
                uLongitude[k++]=uartBuffer[i];
}

// GPS速度提取函数
void removeSpeed(unsigned char temp)
{
        uchar i,k=0;
        for(i=temp+2;i<temp+9;i++)
        {
                if(uartBuffer[i]==',') break;
                uSpeed[k++]=uartBuffer[i];
        }
}

// GPS日期提取函数
void removeDate(unsigned char temp)
{
        uchar i,k=0;
        for(i=temp+2;i<temp+11;i++)
                uDate[k++]=uartBuffer[i];
}

// GPS数据处理函数
void  uartBufferDeal()
{
        uchar i,j;
        uchar comma_n=0;
        for(i=0;i<100;i++)
        {
        if(uartBuffer[i]=='R')
                {
                        comma_n=0;//逗号的个数归零
                        for(j=i;j<100;j++)
                        {
                                if(uartBuffer[j]==',')
                                        comma_n+=1;
                                if(comma_n==2)
                                        removeLatitude(j);
                                if(comma_n==4)
                                        removeLongitude(j);
                                if(comma_n==6)
                                        removeSpeed(j);
                                if(comma_n==8)
                                        removeDate(j);
                        }
                }
        }
}

// 经纬度数据格式转换函数
void formatControl()
{
        uchar w[13],j[13],D[6],V[10];
        uchar i;
        for(i=0;i<13;i++)
        {
                w[i]=uLatitude[i];
                j[i]=uLongitude[i];
        }
        for(i=0;i<6;i++)
        {
                D[i]=uDate[i];
                V[i]=uSpeed[i];
        }

        uLatitude[0]='W';
        uLatitude[1]=w[0];
        uLatitude[2]=w[1];
        uLatitude[3]=0x20;//空格
        uLatitude[4]=w[2];
        uLatitude[5]=w[3];
        uLatitude[6]=0x27;//单引号
        uLatitude[7]=w[5];
        uLatitude[8]=w[6];
        uLatitude[9]=w[4];//小数点
        uLatitude[10]=w[7];
        uLatitude[11]=w[8];
        uLatitude[12]=0x22;//双引号

        uLongitude[0]='J';
        uLongitude[1]=j[0];
        uLongitude[2]=j[1];
        uLongitude[3]=j[2];
        uLongitude[4]=0x20;//空格
        uLongitude[5]=j[3];
        uLongitude[6]=j[4];
        uLongitude[7]=0x27;//单引号
        uLongitude[8]=j[6];
        uLongitude[9]=j[7];
        uLongitude[10]=j[5];//小数点
        uLongitude[11]=j[8];
        uLongitude[12]=j[9];
        uLongitude[13]=0x22;//双引号

        uDate[0]='D';
        uDate[1]=D[0];
        uDate[2]=D[1];
        uDate[3]='/';
        uDate[4]=D[2];
        uDate[5]=D[3];
        uDate[6]='/';
        uDate[7]=D[4];
        uDate[8]=D[5];

        for(i=0;i<10;i++)
        {
                if(i==0)
                        uSpeed[i]='V';
                else
                        uSpeed[i]=V[i-1];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REN=1允许串行接收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TMOD|= 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2
        PCON|= 0;                                 //SMOD设置为0
        TH1 = 0xFA;                                // 波特率4800、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 (11.0592M)
        TL1 = 0xFA;
        TR1  = 1;                                        //定时器T1启动
        ES   = 1;                                 //开串口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uartInit();//初始化串口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
                if(Flag1==1)
                {
                        uartBufferDeal();//经纬度数据处理
                        formatControl();//经纬度数据格式转换
……………………

网友A(2018-04-03):
为什么仿真的时候lcd没有显示啊

网友B:
同问,
为什么仿真的时候lcd没有显示啊

网友C:
同问楼上,楼主还在不

网友D:
试了一下,是该要输入正确的GPS信号格式才能在LCD显示是不?我这LCD就是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试了一下,是该要输入正确的GPS信号格式才能在LCD显示是不?我这LCD就是没用

GPS NEMA语句才行
类似下面的
$GPRMC,015505.00,A,3031.8819,N,11429.9198,E,64.949,272.271,160418,,E,A*2F

$GPGGA,015506.00,3031.8827,N,11429.8990,E,1,19,0.650,17.702,M,,M,0,*7E

$GNGSA,A,3,3,10,14,16,22,25,26,29,31,32,206,207,209,210,65,67,75,76,85,,1.073,0.650,0.854*1D

$GPGSA,A,3,3,10,14,16,22,25,26,29,31,32,,,,,,,,,,,1.073,0.650,0.854*06

$GLGSA,A,3,65,67,75,76,85,,,,,,,,,,,,,,,,1.073,0.650,0.854*2D

$BDGSA,A,3,206,207,209,210,,,,,,,,,,,,,,,,,1.073,0.650,0.854*25

$QZGSA,A,3,,,,,,,,,,,,,,,,,,,,,1.073,0.650,0.854*21

$GPGSV,8,1,27,3,19,312,36,4,5,,,10,16,175,26,14,73,28,21*43

$GPGSV,8,2,27,16,25,211,22,22,32,291,33,25,28,40,34,26,57,213,20*45

$GPGSV,8,3,27,29,24,88,20,31,59,349,32,32,59,106,19*7B

$GLGSV,8,4,27,65,30,162,15,66,79,272,25,67,28,328,25,75,13,40,31*50

$GLGSV,8,5,27,76,49,3,28,77,39,268,,85,5,56,18*5C

$BDGSV,8,6,27,201,45,136,,202,40,227,,203,53,187,,204,29,116,*64

$BDGSV,8,7,27,205,19,249,,206,70,142,8,207,78,283,20,209,78,320,20*58

$BDGSV,8,8,27,210,56,247,16*6B

$GPRMC,015506.00,A,3031.8827,N,11429.8990,E,64.432,271.821,160418,,E,A*2D

$GPGGA,015507.00,3031.8834,N,11429.8784,E,1,19,0.650,18.536,M,,M,0,*7C

$GNGSA,A,3,3,10,14,16,22,25,26,29,31,32,206,207,209,210,65,67,75,76,85,,1.073,0.650,0.854*1D

$GPGSA,A,3,3,10,14,16,22,25,26,29,31,32,,,,,,,,,,,1.073,0.650,0.854*06

$GLGSA,A,3,65,67,75,76,85,,,,,,,,,,,,,,,,1.073,0.650,0.854*2D

$BDGSA,A,3,206,207,209,210,,,,,,,,,,,,,,,,,1.073,0.650,0.854*25

$QZGSA,A,3,,,,,,,,,,,,,,,,,,,,,1.073,0.650,0.854*21

$GPGSV,8,1,27,3,19,312,36,4,5,,,10,16,175,26,14,73,28,20*42

$GPGSV,8,2,27,16,25,211,21,22,32,291,33,25,28,40,33,26,57,213,20*41

$GPGSV,8,3,27,29,24,88,20,31,59,349,32,32,59,106,19*7B

$GLGSV,8,4,27,65,30,162,15,66,79,272,26,67,28,328,24,75,13,40,31*52

$GLGSV,8,5,27,76,49,3,27,77,39,268,,85,5,56,22*5A

$BDGSV,8,6,27,201,45,136,,202,40,227,,203,53,187,,204,29,116,*64

$BDGSV,8,7,27,205,19,249,,206,70,142,10,207,78,283,21,209,78,320,19*6A

$BDGSV,8,8,27,210,56,247,16*6B

$GPRMC,015507.00,A,3031.8834,N,11429.8784,E,63.857,271.255,160418,,E,A*24

$GPGGA,015508.00,3031.8839,N,11429.8579,E,1,19,0.650,18.859,M,,M,0,*7A

$GNGSA,A,3,3,10,14,16,22,25,26,29,31,32,206,207,209,210,65,67,75,76,85,,1.073,0.650,0.854*1D

$GPGSA,A,3,3,10,14,16,22,25,26,29,31,32,,,,,,,,,,,1.073,0.650,0.854*06

$GLGSA,A,3,65,67,75,76,85,,,,,,,,,,,,,,,,1.073,0.650,0.854*2D

$BDGSA,A,3,206,207,209,210,,,,,,,,,,,,,,,,,1.073,0.650,0.854*25

$QZGSA,A,3,,,,,,,,,,,,,,,,,,,,,1.073,0.650,0.854*21

$GPGSV,8,1,27,3,19,312,36,4,5,,,10,16,175,27,14,73,28,20*43

$GPGSV,8,2,27,16,25,211,20,22,32,291,34,25,28,40,33,26,57,213,20*47

$GPGSV,8,3,27,29,24,88,18,31,59,349,32,32,59,106,19*70

$GLGSV,8,4,27,65,30,162,15,66,79,272,26,67,28,328,25,75,13,40,31*53

$GLGSV,8,5,27,76,49,3,27,77,39,268,,85,5,56,25*5D

$BDGSV,8,6,27,201,45,136,,202,40,227,,203,53,187,,204,29,116,*64

$BDGSV,8,7,27,205,19,249,,206,70,142,10,207,78,283,20,209,78,320,22*63

$BDGSV,8,8,27,210,56,247,16*6B

$GPRMC,015508.00,A,3031.8839,N,11429.8579,E,63.643,271.428,160418,,E,A*21

$GPGGA,015509.00,3031.8841,N,11429.8376,E,1,19,0.650,18.728,M,,M,0,*74

$GNGSA,A,3,3,10,14,16,22,25,26,29,31,32,206,207,209,210,65,67,75,76,85,,1.073,0.650,0.854*1D

$GPGSA,A,3,3,10,14,16,22,25,26,29,31,32,,,,,,,,,,,1.073,0.650,0.854*06

$GLGSA,A,3,65,67,75,76,85,,,,,,,,,,,,,,,,1.073,0.650,0.854*2D

$BDGSA,A,3,206,207,209,210,,,,,,,,,,,,,,,,,1.073,0.650,0.854*25

$QZGSA,A,3,,,,,,,,,,,,,,,,,,,,,1.073,0.650,0.854*21

$GPGSV,8,1,27,3,19,312,36,4,5,,,10,16,175,27,14,73,28,21*42

$GPGSV,8,2,27,16,25,211,21,22,32,291,33,25,28,40,33,26,57,213,19*4B

$GPGSV,8,3,27,29,24,88,20,31,59,349,32,32,59,106,19*7B

$GLGSV,8,4,27,65,30,162,13,66,79,272,25,67,28,328,25,75,13,40,30*57

$GLGSV,8,5,27,76,49,3,28,77,39,268,,85,5,56,26*51

$BDGSV,8,6,27,201,45,136,,202,40,227,,203,53,187,,204,29,116,*64

$BDGSV,8,7,27,205,19,249,,206,70,142,11,207,78,283,20,209,78,320,22*62

$BDGSV,8,8,27,210,56,247,15*68

$GPRMC,015509.00,A,3031.8841,N,11429.8376,E,63.108,271.219,160418,,E,A*2A

$GPGGA,015510.00,3031.8842,N,11429.8175,E,1,19,0.650,18.696,M,,M,0,*7A

$GNGSA,A,3,3,10,14,16,22,25,26,29,31,32,206,207,209,210,65,67,75,76,85,,1.073,0.650,0.854*1D

$GPGSA,A,3,3,10,14,16,22,25,26,29,31,32,,,,,,,,,,,1.073,0.650,0.854*06

$GLGSA,A,3,65,67,75,76,85,,,,,,,,,,,,,,,,1.073,0.650,0.854*2D

$BDGSA,A,3,206,207,209,210,,,,,,,,,,,,,,,,,1.073,0.650,0.854*25

$QZGSA,A,3,,,,,,,,,,,,,,,,,,,,,1.073,0.650,0.854*21

$GPGSV,8,1,27,3,19,312,35,4,5,,,10,16,175,28,14,73,28,19*45

$GPGSV,8,2,27,16,25,211,24,22,32,291,33,25,28,40,33,26,57,213,18*4F

$GPGSV,8,3,27,29,24,88,19,31,59,349,31,32,59,106,19*72

$GLGSV,8,4,27,65,30,162,12,66,79,272,25,67,28,328,28,75,13,40,31*5A

$GLGSV,8,5,27,76,49,3,27,77,39,268,,85,5,56,26*5E

$BDGSV,8,6,27,201,45,136,,202,40,227,,203,53,187,,204,29,116,*64

$BDGSV,8,7,27,205,19,249,,206,70,142,8,207,78,283,22,209,78,320,22*58

$BDGSV,8,8,27,210,56,247,15*68

$GPRMC,015510.00,A,3031.8842,N,11429.8175,E,62.732,270.636,160418,,E,A*26

$GPGGA,015511.00,3031.8842,N,11429.7975,E,1,19,0.650,18.555,M,,M,0,*70

$GNGSA,A,3,3,10,14,16,22,25,26,29,31,32,206,207,209,210,65,67,75,76,85,,1.073,0.650,0.854*1D

$GPGSA,A,3,3,10,14,16,22,25,26,29,31,32,,,,,,,,,,,1.073,0.650,0.854*06

$GLGSA,A,3,65,67,75,76,85,,,,,,,,,,,,,,,,1.073,0.650,0.854*2D

$BDGSA,A,3,206,207,209,210,,,,,,,,,,,,,,,,,1.073,0.650,0.854*25

$QZGSA,A,3,,,,,,,,,,,,,,,,,,,,,1.073,0.650,0.854*21

$GPGSV,8,1,27,3,19,312,35,4,5,,,10,16,175,28,14,73,28,20*4F

$GPGSV,8,2,27,16,25,211,22,22,32,291,33,25,28,40,31,26,57,213,17*44

$GPGSV,8,3,27,29,24,88,19,31,59,349,31,32,59,106,18*73

$GLGSV,8,4,27,65,30,162,10,66,79,272,25,67,28,328,27,75,13,40,30*56

$GLGSV,8,5,27,76,49,3,27,77,39,268,,85,5,56,27*5F

$BDGSV,8,6,27,201,45,136,,202,40,227,,203,53,187,,204,29,116,*64

$BDGSV,8,7,27,205,19,249,,206,70,142,8,207,78,283,22,209,78,320,21*5B

$BDGSV,8,8,27,210,56,247,14*69

$GPRMC,015511.00,A,3031.8842,N,11429.7975,E,62.258,270.648,160418,,E,A*20

$GPGGA,015512.00,3031.8842,N,11429.7775,E,1,19,0.650,18.514,M,,M,0,*78

$GNGSA,A,3,3,10,14,16,22,25,26,29,31,32,206,207,209,210,65,67,75,76,85,,1.073,0.650,0.854*1D

$GPGSA,A,3,3,10,14,16,22,25,26,29,31,32,,,,,,,,,,,1.073,0.650,0.854*06

$GLGSA,A,3,65,67,75,76,85,,,,,,,,,,,,,,,,1.073,0.650,0.854*2D

$BDGSA,A,3,206,207,209,210,,,,,,,,,,,,,,,,,1.073,0.650,0.854*25

$QZGSA,A,3,,,,,,,,,,,,,,,,,,,,,1.073,0.650,0.854*21

$GPGSV,8,1,27,3,19,312,35,4,5,,,10,16,175,28,14,73,28,18*44

$GPGSV,8,2,27,16,25,211,23,22,32,291,33,25,28,40,31,26,57,213,17*45

$GPGSV,8,3,27,29,24,88,19,31,59,349,31,32,59,106,18*73

$GLGSV,8,4,27,65,30,162,9,66,79,272,25,67,28,328,28,75,13,40,30*61

$GLGSV,8,5,27,76,49,3,26,77,39,268,,85,5,56,27*5E

$BDGSV,8,6,27,201,45,136,,202,40,227,,203,53,187,,204,29,116,*64

$BDGSV,8,7,27,205,19,249,,206,70,142,11,207,78,283,21,209,78,320,20*61

$BDGSV,8,8,27,210,56,247,14*69

$GPRMC,015512.00,A,3031.8842,N,11429.7775,E,62.297,270.312,160418,,E,A*24

$GPGGA,015513.00,3031.8842,N,11429.7575,E,1,19,0.650,18.537,M,,M,0,*7A

$GNGSA,A,3,3,10,14,16,22,25,26,29,31,32,206,207,209,210,65,67,75,76,85,,1.073,0.650,0.854*1D

$GPGSA,A,3,3,10,14,16,22,25,26,29,31,32,,,,,,,,,,,1.073,0.650,0.854*06

$GLGSA,A,3,65,67,75,76,85,,,,,,,,,,,,,,,,1.073,0.650,0.854*2D

$BDGSA,A,3,206,207,209,210,,,,,,,,,,,,,,,,,1.073,0.650,0.854*25

$QZGSA,A,3,,,,,,,,,,,,,,,,,,,,,1.073,0.650,0.854*21

$GPGSV,8,1,27,3,19,312,35,4,5,,,10,16,175,26,14,73,28,19*4B

$GPGSV,8,2,27,16,25,211,23,22,32,291,32,25,28,40,31,26,57,213,17*44

网友F(2018-05-17):
为啥,不显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GPS NEMA语句才行
类似下面的
$GPRMC,015505.00,A,3031.8819,N,11429.9198,E,64.949,272.271,160418,,E ...

哇回复才能看到吗?

网友H(2019-04-24):
用的这个程序
为什么显示的不对呀。

为什么不对

为什么不对

网友I:
程序怎么错误

网友J(2019-06-14):
如何显示啊

网友K(2020-01-04):
好像不可以

网友L:
都需要什么东西呀

网友M(2020-04-16):
这个到底怎么做到的?一直想不通,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可以?

网友N(2020-10-24):
引用 网友D:
试了一下,是该要输入正确的GPS信号格式才能在LCD显示是不?我这LCD就是没用

你的代码写错了

网友O(2021-05-16):
引用 网友H:
用的这个程序
为什么显示的不对呀。

您好,我能问一下是怎样修改的程序实现串口的虚拟显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