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LCD1602只能显示一行,第二行无显示,初始化0x38两次也试过

楼主(2018-01-25):
LCD1602只能显示一行,第二行无显示,初始化0x38两次也试过,单独写第二行也试过,代码如下
/**************************************************************************************
*功能:LCD1602液晶显示                                                                                                    *
*说明:第一行显示:Crazy Electronic 第二行显示: TEL:0530-2897239                                          *
         1           ---->         16                                                                                                    *
           -------------------------------                                                                                                  *
           - ****************                         - LCD1602引脚                                                                          *
           - Crazy Electronic                         - 第一行                                                                                  *
           - TEL:0530-2897239                         - 第二行                                                                                  *
           -------------------------------                                                                                                  *
*注意:液晶屏过暗或过亮,请调节R6电位器                                                                                                  *
*硬件连接:                LCD1602  RS                 -->P2.0                                                                                          *
*                                                 RW                 -->P2.1                                                                                            *
*                                                 E                 -->P2.2                                                                                            *
*                                                 D0--D7  -->P0                                                                                   *
*                                                                                                    *
*作者:研发中心                                                                                                    *
*公司:科睿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
*电话:0530-2897239   15192459227                                                                                                    *
*地址:菏泽市开发区广州路与淮河路交叉口科睿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H数据,L命令
sbit lcden=P2^2;//高脉冲使能,使能脉宽最小150ns
sbit rw=P2^1;
uchar code table[]= "Crazy Electronic";
uchar code table1[]="TEL:0530-2897239";
/********************************************************************
* 名称 : delay(uchar x)
* 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入 : x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char x)
{        uint y;
        for(;x>0;x--)
         {
                for(y=100;y>0;y--)
                                {};
         }
}
/********************************************************************
* 名称 : lcdwrcom(uchar cdat)
* 功能 : LCD1602写数据到LCD1602
* 输入 : cdat
* 输出 : 无
***********************************************************************/
void lcdwrdata(uchar dat)
{
   //dat = ((dat&0x01)<<7)|((dat&0x02)<<5)|((dat&0x04)<<3)|((dat&0x08)<<1)|((dat&0x10)>>1)|((dat&0x20)>>3)|((dat&0x40)>>5)|((dat&0x80)>>7);
        rs=1;//写数据时RS拉高
        lcden=1;
        P0=dat;
        delay(6);
        lcden=0;
        delay(6);
}
/********************************************************************
* 名称 : lcdwrcom(uchar cdat)
* 功能 : LCD1602写命令到LCD1602
* 输入 : cdat
* 输出 : 无
***********************************************************************/
void lcdwrcom(uchar cdat)//写指令数据到LCD
{
   //cdat = ((cdat&0x01)<<7)|((cdat&0x02)<<5)|((cdat&0x04)<<3)|((cdat&0x08)<<1)|((cdat&0x10)>>1)|((cdat&0x20)>>3)|((cdat&0x40)>>5)|((cdat&0x80)>>7);
    rs=0;//写指令时RS拉低
        lcden=1;
    P0=cdat;//
        delay(6);//不加此延时将导致不能写入指令,但能写入显示数据
        lcden=0;
        delay(6);
}
/********************************************************************
* 名称 : lcd_init()
* 功能 : LCD1602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_init()
{
        lcdwrcom(0x38);//0x38设置显示模式为:16X2 显示,5X7 点阵,8 位数据接口
        lcdwrcom(0x0c);//打开显示光标闪烁
        lcdwrcom(0x06);//
        lcdwrcom(0x01);//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char n;
    rw=0;
        delay(200);
        lcden=0;
        lcd_init();
        lcdwrcom(0x00|0x80);
        for(n=0;n<16;n++)
        {
                lcdwrdata(table[n]);
                delay(100);
        }
        lcdwrcom(0x40|0x80);
        for(n=0;n<16;n++)
        {
                lcdwrdata(table1[n]);
                delay(100);
        }
        while(1)
        {
        }
}

网友A: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void  main ( ) {                                 //主函数
unsigned char  x[16]={"0123456789"};                 //定义第一行显示数组x
unsigned char  y[16]={"ABCDEFGHIJKLMNOP"};              //定义第二行显示数组y
E=0;                                 //使能端E低电平,1602准备
init1602 ( );                                   //1602初始化设置
wr1602 (x, 0x80);                                 //写1602第一行数据
wr1602 (y, 0xc0);                                 //写1602第二行数据
while(1);}                              //原地等待

本例编制的LCD 1602显示程序标准化程度很好,若要显示其他字符,只需给数组x[16]y[16]重新赋值即可。

实例61 LCD1602显示屏显示.rar (49.26 KB, 下载次数: 10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