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超出量程以后显示错误数据。

楼主(2018-01-25):
超声波模块用的是HC-SR04,参数上写的是最大测距4.5m。在超出量程以后LCD上显示的却是1米多,其他的距离测量都正常,就这里很奇怪,找不到原因,大家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
附上主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1602.H"
sbit in=P1^0;
sbit out=P1^1;
char list[]={'0','1','2','3','4','5','6','7','8','9','.','-'};
char value[5];
int time=0;
int j=0;
bit flag=0;

void delay12us()   //误差 -0.064236111111us
{
    uchar a;
    for(a=4;a>0;a--);
}
void delay60ms()   //误差 -0.000000000014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7;c>0;c--)
        for(b=168;b>0;b--)
            for(a=22;a>0;a--);
}

void Timerinit(){
        TMOD=0x10;
        TL1=0;
        TL1=0;
        EA=1;
        ET1=1;
}

void Wavedriver(){
        in=1;
        delay12us();
        in=0;
}
void Readtime(){
        while(!out);
        TR1=1;
        while(out);
        TR1=0;
}
void Datapros(){
        float tp;
        int distance;
        time=256*TH1+TL1;
        tp=0.017*time*1.085;
        TH1=0;
        TL1=0;
        distance=tp*100;
        if((distance>=45000)||(flag==1))
                {
                        value[0]=list[11];
                        value[1]=list[11];
                        value[2]=list[11];
                        value[3]=list[11];
                        value[4]=list[11];
                        flag=0;
                }
        else
                {
                        value[0]=list[distance/10000];
                         value[1]=list[distance%10000/1000];
                     value[2]=list[distance%1000/100];
                     value[3]=list[10];
                     value[4]=list[distance%100/10];
                }
}

void Lcddisplay(){
        lcdinit();
        for(j=0;j<5;j++)
        {
                writedat(value[j]);
        }

}
int main(){
        Timerinit();
        while(1){
                Wavedriver();
                Readtime();
                Datapros();
                Lcddisplay();
                delay60ms();
        }

}

void Timerint() interrupt 3
{
        flag=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SR04测量距离,经过实物测试是 2.4 米以内

不止,用这个我测量最大到过3米左右。 而且这不是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是当明显超量程以后 它应该显示----。但是我这个超量程了显示错误的数据。程序的问题不知道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