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2543AD转换的实现

楼主(2018-01-25):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CLOCK=P1^6; /*2543时钟*/
sbit D_IN=P1^4 ;/*2543输入*/
sbit D_OUT=P1^3; /*2543输出*/
sbit _CS=P1^5; /*2543片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string[16]={"value of v"};
uchar code DispStr[16]={"TLM2543"};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display(); //待显温度值转换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
           _nop_();
        }
}
uint read2543(uchar port)
{
        uint ad=0,i;
        CLOCK=0;
        _CS=0;
        port<<=4;
        for(i=0;i<12;i++)
        {
          if(D_OUT) ad|=0x01;
          D_IN=(bit)(port&0x80);
          CLOCK=1;
          delay(3);
          CLOCK=0;
          delay(3);
          port<<=1;
          ad<<=1;
        }
        _CS=1;
        ad>>=1;
        return(ad);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write common
{
        lcdrs=0;
        P0=com;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write data
{
        lcdrs=1;
        P0=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LCDInit()
{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dispaly mode
        write_com(0x0c);// guanbiaoshanshuo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clear displayer
        write_com(0x80);//*p
}
Display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 算出指令码
        write_com(X);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_data(DData);
        return X;
}
DisplayStr(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DData)
{
        u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20) //若到达字
        {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Display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return X ;
}

void main()
{
        uint ad,ad1,ad_val,ad_val1;
        DelayMs(255);//等待电源稳定,液晶复位完成
        LCDInit(); //1602 液晶初始化
        DisplayStr(0,0,string);//显示"温度:"
        DisplayStr(0,1,DispStr);//显示"系列号"
        DelayMs(250);
        DelayMs(250);
        DelayMs(250);
        DelayMs(250);
        DelayMs(250);
        write_com(0x01); // 清屏
        DelayMs(50);
        ad=read2543(0);
        DelayMs(50);
        ad1=read2543(1);
        ad_val = (uint)(((ad*5.0)/4096.0)*10000);
        ad_val1 = (uint)(((ad1*5.0)/4096.0)*10000);
        while(1)
        {
           display();
        }
}
void display()
{
        uint ad_val,ad_val1;
        uint ge,x1,x2,x3,x4,ge1,x11,x21,x31,x41;
    ge = ad_val/10000;
    x1 = ad_val%10000/1000;
    x2 = ad_val%1000/100;
    x3 = ad_val%100/10;
    x4 = ad_val%10;
        ge1 = ad_val1/10000;
    x11 = ad_val1%10000/1000;
    x21 = ad_val1%1000/100;
    x31 = ad_val1%100/10;
    x41 = ad_val1%10;
        DisplayChar(4,0,ge+0x30);//个位
        DisplayChar(5,0,0x2e); //小数点 .
        DisplayChar(6,0,x1+0x30);
        DisplayChar(7,0,x2+0x30);
        DisplayChar(8,0,x3+0x30);
        DisplayChar(9,0,x4+0x30);
    DisplayChar(10,0,'V');
        DisplayChar(4,1,ge1+0x30);//个位
        DisplayChar(5,1,0x2e); //小数点 .
        DisplayChar(6,1,x11+0x30);
        DisplayChar(7,1,x21+0x30);
        DisplayChar(8,1,x31+0x30);
        DisplayChar(9,1,x41+0x30);
    DisplayChar(10,1,'V');
    ad_val = (uint)(((read2543(0)*5.0)/4096.0)*10000);//不断扫描
        ad_val1 = (uint)(((read2543(1)*5.0)/4096.0)*10000);//不断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