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带电压电流表的多功能STC免冷启动自动下载器原理图+PCB+源程序

楼主(2018-01-25):
{感谢原作者提供}
//STC多用下载器
//单片机用STC15W208AS,频率为22.1M,注意单片机只有时钟0及2
//功能有串口自动断电下载,4路输入电压检测(最大值25V),输
//出5v及3.3V的检测,输出电流检测,外接输入电压检测,及单片机的电压检测。
//串口监控下载,如连续为0X7F的值,就说明要断电重启下载数据,
//串口断电控制方式,每0.1s变一次波特率,如收到是7F的值,
//就停止变波特率,判断是否是连接7F,如是就断电重启。
//4输入的最大值为25v,电流最大值为2a
//开关的作用,短按为换页,长按为输出电源控制开关。

#include <STC15W408AS.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oled.h>
unsigned char oldkey,keyval,jisu,rxdatvol,RSjisu,onjisu,RETjisu,kkkkjisu;
unsigned int keyjixu;
bit readtimekong,disppagebit,powonkong,time02s,RSPOWonkong,kkkk,time01kong;
unsigned char  STCADbit[9];
unsigned int STCADvol[9],voldat[9];
unsigned char tetete;
sbit KEY1=P5^5;
sbit LEDout=P5^4;
sbit POWkong=P3^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长延时程序,延时t毫秒,STC 1T单片机11.0592M晶振I值为648,22.1I值为1298,12MI值为705。
{
         unsigned int i;
         while(t--)
           {
                for(i=705;i>0;i--);
           }
}

void delay1() //
{
         unsigned int i;
                for(i=340;i>0;i--);

}

//以下为AD检测
void ADCINT()
{
        P1M1=0xff;//AD高阻
   P1ASF=0xff;//设置 P1为AD口,根据实际设置。
   ADC_RES=0;//ad清0
  // AUXR1=0x04;//设置数据方式,低8位+高2位方式,易于运算。
  CLK_DIV=0X20;//由于408AS与204E不同,需写成这。
}
unsigned int ADCwrite(unsigned char ch)
{ //由于所检测的电压不用快,所以采用查询或延时法,没用中断法。 ch值从0-7,对应为P10-P17
        unsigned int x;
        ADC_CONTR=0x88+ch;//设置启动 ,用慢速采集
        //查询法。查询是否完成AD,由于是单片机内的,如出错单片机也出错,所以没做跳开处理。
        while ( !(ADC_CONTR & 0x10) );//等待A/D转换结束(ADC_FLAG==0)
        ADC_CONTR &= 0xE7;             //11100111,置ADC_FLAG=0清除结束标记, 置ADC_START=0关闭A/D 转换
        //delay(1);//延时法。由于设置及晶振的原因,大约为20US完成过程。这里延时1MS
          x=ADC_RES*256+ADC_RESL;

  return x;
}

void nowtempAD()
{//采用采集10次取平均值,整个采集时间在20MS,防止交流干扰。 每0.2S运行一次
        //0为3.3V,1为输入1,2为输入2,3为输入3,4为输入4,5为+5V,6为外接IN,7为电流,8为计算出来的单片机电压CPU。
  unsigned char x,xx;
        unsigned int k=0;
        unsigned long y;
        bit ll=0;
        for(x=0;x<9;x++)
        {
                STCADvol[x]=0;
        }

  for(x=0;x<10;x++)//采集10次。
  {
    P1ASF=0x00;
                STCADvol[0]=ADCwrite(0)+STCADvol[0];//1.25V基准
                delay1();
                P1ASF=0xff;
                for(xx=0;xx<8;xx++)
          {
                STCADvol[xx+1]=ADCwrite(xx)+STCADvol[xx+1];
          }
        }
//以下为计算
for(x=0;x<9;x++)
        {
                STCADvol[x]=STCADvol[x]/10;

                if(STCADvol[x]>1000)
                {
                        STCADbit[x]=1;
                }
                else
                {
                        STCADbit[x]=0;
                }
        }
//0为3.3V,1为输入1,2为输入2,3为输入3,4为输入4,5为+5V,6为外接IN,7为电流,8为计算出来的单片机电压CPU。
//以下的125等值是用于修改的。如电压与实测不同,需修改这个值。
        y=(long)1024*125/STCADvol[0];//STCADvol[0]为基准
        voldat[8]=y;//8为计算出来的单片机电压CPU。
        y=(long)STCADvol[1]*124/STCADvol[0];
        voldat[0]=y;////0为3.3V,
        y=(long)STCADvol[2]*685/STCADvol[0];
        voldat[1]=y;//1为输入1,
        y=(long)STCADvol[3]*703/STCADvol[0];
        voldat[2]=y;//2为输入2,
        y=(long)STCADvol[4]*706/STCADvol[0];
        voldat[3]=y;//3为输入3,
        y=(long)STCADvol[5]*702.5/STCADvol[0];
        voldat[4]=y;//4为输入4,
        y=(long)STCADvol[6]*248/STCADvol[0];
        voldat[5]=y;//5为+5V,
        y=(long)STCADvol[7]*53/STCADvol[0];
        voldat[6]=y;//6为外接IN,
        y=(long)STCADvol[8]*59/STCADvol[0];
        voldat[7]=y;//7为电流,

}
void disp0(bit all)
{
        if(all==1)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4,0,0);
        OLED_ShowCHinese(20,0,1);
        OLED_ShowCHinese(36,0,2);
        OLED_ShowChar(52,0,13);
        OLED_ShowChar(60,0,14);
        OLED_ShowChar(68,0,15);
        OLED_ShowCHinese(76,0,3);
        OLED_ShowCHinese(92,0,4);
        OLED_ShowCHinese(108,0,5);

        //+5V:5.05V
        OLED_ShowChar(0,2,18);
        OLED_ShowChar(12,2,5);
        OLED_ShowChar(24,2,19);
        OLED_ShowChar(32,2,10);
        OLED_ShowChar(72,2,19);
        //3.3V:3.30V
        OLED_ShowChar(0,4,3);
        OLED_ShowChar(8,4,20);
        OLED_ShowChar(16,4,3);
        OLED_ShowChar(24,4,19);
        OLED_ShowChar(32,4,10);
        OLED_ShowChar(72,4,19);
        //电流:0.50A
        OLED_ShowCHinese(0,6,6);
        OLED_ShowCHinese(16,6,8);
        OLED_ShowChar(32,6,10);
        OLED_ShowChar(72,6,21);
                //IN:12.5V
        OLED_ShowChar8x6(98,2,17);
        OLED_ShowChar8x6(104,2,18);
        OLED_ShowChar8x6(110,2,16);
        OLED_ShowChar(119,3,19);
        //CPU:5.05V
        OLED_ShowChar8x6(95,5,19);
        OLED_ShowChar8x6(101,5,20);
        OLED_ShowChar8x6(107,5,21);
        OLED_ShowChar8x6(113,5,16);
        OLED_ShowChar(119,6,19);

                }
                //0为3.3V,1为输入1,2为输入2,3为输入3,4为输入4,5为+5V,6为外接IN,7为电流,8为计算出来的单片机电压CPU。
        //+5V值
                if(STCADbit[6]==1)
                {//OL
                        OLED_ShowChar(40,2,22);
                        OLED_ShowChar(48,2,23);
                        OLED_ShowChar(56,2,11);
                        OLED_ShowChar(64,2,11);

                }
                else
                {
                        OLED_ShowChar(40,2,voldat[5]/100);
                        OLED_ShowChar(48,2,20);
                        OLED_ShowChar(56,2,voldat[5]%100/10);
                        OLED_ShowChar(64,2,voldat[5]%10);
                }
        //3.3V值
        if(STCADbit[1]==1)
        {
                OLED_ShowChar(40,4,22);
                OLED_ShowChar(48,4,23);
                OLED_ShowChar(56,4,11);
                OLED_ShowChar(64,4,11);

        }
        else
        {
                OLED_ShowChar(40,4,voldat[0]/100);
                OLED_ShowChar(48,4,20);
                OLED_ShowChar(56,4,voldat[0]%100/10);
                OLED_ShowChar(64,4,voldat[0]%10);
        }
        //电流值
        if(STCADbit[8]==1)
        {
                OLED_ShowChar(40,6,22);
                OLED_ShowChar(48,6,23);
                OLED_ShowChar(56,6,11);
                OLED_ShowChar(64,6,11);

        }
        else
        {
                OLED_ShowChar(40,6,voldat[7]/100);
                OLED_ShowChar(48,6,20);
                OLED_ShowChar(56,6,voldat[7]%100/10);
                OLED_ShowChar(64,6,voldat[7]%10);
        }
  //IN值
        if(STCADbit[7]==1)
        {
                OLED_ShowChar(88,3,22);
                OLED_ShowChar(96,3,23);
                OLED_ShowChar(104,3,11);
                OLED_ShowChar(111,3,11);
        }
        else
        {
                OLED_ShowChar(88,3,voldat[6]/100);
                OLED_ShowChar(96,3,voldat[6]%100/10);
                OLED_ShowChar(104,3,20);
                OLED_ShowChar(111,3,voldat[5]%10);
        }
        //CPU值
        OLED_ShowChar(88,6,voldat[8]/100);
  OLED_ShowChar(96,6,20);
        OLED_ShowChar(103,6,voldat[8]%100/10);
        OLED_ShowChar(111,6,voldat[8]%10);

}
void disp1(bit all)
{
        if(all==1)
        {
        OLED_Clear();

        //电压1:12.55V

        OLED_ShowCHinese(0,0,6);
        OLED_ShowCHinese(16,0,7);
        OLED_ShowChar(32,0,1);
        OLED_ShowChar(40,0,10);
        OLED_ShowChar(68,0,20);
        OLED_ShowChar(92,0,19);
        //电压2:12.55V
        OLED_ShowCHinese(0,2,6);
        OLED_ShowCHinese(16,2,7);
        OLED_ShowChar(32,2,2);
        OLED_ShowChar(40,2,10);
        OLED_ShowChar(68,2,20);
        OLED_ShowChar(92,2,19);
        //电压3:12.55V
        OLED_ShowCHinese(0,4,6);
        OLED_ShowCHinese(16,4,7);
        OLED_ShowChar(32,4,3);
        OLED_ShowChar(40,4,10);
        OLED_ShowChar(68,4,20);
        OLED_ShowChar(92,4,19);
        //电压4:12.55V
        OLED_ShowCHinese(0,6,6);
        OLED_ShowCHinese(16,6,7);
        OLED_ShowChar(32,6,4);
        OLED_ShowChar(40,6,10);
        OLED_ShowChar(68,6,20);
        OLED_ShowChar(92,6,19);
        }
        //0为3.3V,1为输入1,2为输入2,3为输入3,4为输入4,5为+5V,6为外接IN,7为电流,8为计算出来的单片机电压CPU。
        //电压1值
        if(STCADbit[2]==1)
        {
                OLED_ShowChar(52,0,22);
                OLED_ShowChar(60,0,23);
                OLED_ShowChar(76,0,11);
                OLED_ShowChar(84,0,11);
        }
        else
        {
                OLED_ShowChar(52,0,voldat[1]/1000);
                OLED_ShowChar(60,0,voldat[1]%1000/100);
                OLED_ShowChar(76,0,voldat[1]%100/10);
                OLED_ShowChar(84,0,voldat[1]%10);
  }
        //电压2值
        if(STCADbit[3]==1)
        {
                OLED_ShowChar(52,2,22);
                OLED_ShowChar(60,2,23);
                OLED_ShowChar(76,2,11);
                OLED_ShowChar(84,2,11);
        }
        else
        {
        OLED_ShowChar(52,2,voldat[2]/1000);
        OLED_ShowChar(60,2,voldat[2]%1000/100);
        OLED_ShowChar(76,2,voldat[2]%100/10);
        OLED_ShowChar(84,2,voldat[2]%10);
        }
        //电压3值
                if(STCADbit[4]==1)
        {
                OLED_ShowChar(52,4,22);
                OLED_ShowChar(60,4,23);
                OLED_ShowChar(76,4,11);
                OLED_ShowChar(84,4,11);
        }
        else
        {
        OLED_ShowChar(52,4,voldat[3]/1000);
        OLED_ShowChar(60,4,voldat[3]%1000/100);
        OLED_ShowChar(76,4,voldat[3]%100/10);
        OLED_ShowChar(84,4,voldat[3]%10);
        }
        //电压4值
                if(STCADbit[5]==1)
        {
                OLED_ShowChar(52,6,22);
                OLED_ShowChar(60,6,23);
                OLED_ShowChar(76,6,11);
                OLED_ShowChar(84,6,11);
        }
        else
        {
        OLED_ShowChar(52,6,voldat[4]/1000);
        OLED_ShowChar(60,6,voldat[4]%1000/100);
        OLED_ShowChar(76,6,voldat[4]%100/10);
        OLED_ShowChar(84,6,voldat[4]%10);
        }
}
//***********************键盘扫描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keyboard()//键盘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boardj;
     keyboardj=0;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keyboardj=1;
                  }
      }

   return  keyboardj;
}
//************键盘控制子程序***************
//
//
//******************************************
void keykong()//主要功能是
{
   unsigned char keyyy;
   keyyy=keyboard();

if (keyyy!=oldkey)
        {
                if(keyyy==0)//
      {
                                if(keyjixu>0)
                                {
                                        if(keyjixu<80)
                                        {
                                                if(oldkey==1)
                                                {
                                                        keyval=1;
                                                }
                                        }
                                        else
                                        {
                                                //keyval=11;
                                                keyjixu=0;
                                        }
                                }
                                else
                                {
                                        keyval=0;
                                  keyjixu=0;
                                }
                        }

        }
  oldkey=keyyy;
        if(keyyy==1)//
                {
                        keyjixu++;
                        if(keyjixu==80)keyval=11;
                }
         //键盘处理完成。
//以下为功能子程序
         if(keyval==1)
                {
                 keyval=0;//这步必须的,清键值。
                        keyjixu=0;//清计数值,这两步是必要的。
                        //短按翻页
                        if(disppagebit==1)
                        {
                                disppagebit=0;
                                disp0(1);
                        }
                        else
                        {
                                disppagebit=1;
                                disp1(1);
                        }

                }
                if(keyval==11)
                {//
                 keyval=0;//这步必须的,清键值。
                        //keyjixu=0;//清计数值,这两步是必要的。
                //长按开关电源
                        if(powonkong==0)
                        {
                        powonkong=1;//开总电源
            POWkong=0;//电源控制
                        }
                        else
                        {
                                powonkong=0;//开总电源
            POWkong=1;//电源控制
                        }
                }
}

void Timer0Init(void)                //2毫秒@22.1184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3;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53;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启动T定中断

        //IT1=1;//置中断1为脉冲低电平触发。
  //EX1=1;//开中断1

  EA=1; //启动总中断
}
/*void rs1_232tx(unsigned char txdata)
{
         SBUF=txdata;//把数据传给串口寄存器SBUF。
         while(!TI);//检测是否发完。
         TI=0;//重置初值。
}*/
void UartInit(void)                //19200bps@22.1184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S=1;//开中断
}
void UartInit1()//这个是变化的串口参数
{
        ES=0;//关串口中断
        RETjisu=0;
        onjisu=0;
        rxdatvol=0;
        //OLED_ShowChar(0,0,RSjisu);
        //rs1_232tx(RSjisu);
        switch(RSjisu)
        {
                case 0:
            T2L = 0x00;                //设定定时初值//1200bps@22.1184MHz
            T2H = 0xEE;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1:
                        T2L = 0x00;                //设定定时初值//2400bps@22.1184MHz
                        T2H = 0xF7;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2:
                        T2L = 0x80;                //设定定时初值//4800bps@22.1184MHz
                        T2H = 0xFB;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3:
                        T2L = 0xC0;                //设定定时初值//9600bps@22.1184MHz
                        T2H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4:
                  T2L = 0x80;                //设定定时初值//14400bps@22.1184MHz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5: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19200bps@22.1184MHz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6:
                  T2L = 0x40;                //设定定时初值//28800bps@22.1184MHz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7:
                        T2L = 0x70;                //设定定时初值//38400bps@22.1184MHz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8:
                        T2L = 0xA0;                //设定定时初值//57600bps@22.1184MHz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9:
                        T2L = 0xD0;                //设定定时初值//115200bps@22.1184MHz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
RSjisu++;
if(RSjisu>9)RSjisu=0;
delay(20);
ES=1;//开中断
}
void main()
{
        P5M0=0x10;//P54推换
        Timer0Init();
        UartInit();
        OLED_Init();
        ADCINT();
        WDT_CONTR=0X3d;//开看门狗,由于是长时间工作,防止死机。2S内喂狗一次。
  AUXR1=0x40;//串口转P3637
disp0(1);
        disppagebit=0;
        powonkong=1;//开总电源
        POWkong=0;//电源控制
        while(1)
        {
                WDT_CONTR=0X3d;//开看门狗,由于是长时间工作,防止死机。2S内喂狗一次。
                keykong();
                if(readtimekong==1)
                {
                        nowtempAD();
                        if(disppagebit==0)
                        {
                                disp0(0);//刷新

                        }
                        else
                        {
                                disp1(0);
                        }
                        //if(powonkong==1)
                        //{//当总控为开,LED亮,如串口收到0x7f,就闪
                                if(time02s==1&&rxdatvol==0x7f)//当收到7F时,表示下载,闪,
                                {
                                        LEDout=0;
                                }
                                else
                                {
                                LEDout=1;
                                }
                //        }
                        //else
                        //{
                        //        LEDout=0;
                //        }

                        if(RSPOWonkong==1)
                        {//当收到重启控制时,判断当前是不是处于总电源开,如是开就启动重启
                                if(powonkong==1)
                                {//整个过程大约需1.5s
                                        RETjisu++;
                                        if(RETjisu==2)POWkong=1;//关电源控制
                                        if(RETjisu==4)POWkong=0;//开电源控制
                                        if(RETjisu==8)
                                        {
                                                RSPOWonkong=0;//清控制值
                                                RETjisu=0;
                  onjisu=0;
                                        }
                                }

                        }

                        readtimekong=0;
          }
                if(time01kong==1)
                {
      if(kkkk==1)
                        {
                                kkkkjisu++;
                                if(kkkkjisu>3)
                                {
                                kkkk=0;
                                        kkkkjisu=0;
                                }
                        }
                        else
                        {
                                UartInit1();
                        }
                        time01kong=0;
                }

  }
}

void tt0(void) interrupt 1
{//2毫秒@22.1184MHz
//200MS数据,

        TL0 = 0x33;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53;                //设置定时初值

         jisu++;
        if(jisu==50)time01kong=1;
         if(jisu>=100)  //0.2S
         {
                 jisu=0;
                 readtimekong=1;
                 time01kong=1;
                 time02s=~time02s;
         }
}

void comm1(void) interrupt 4
{ //串口1中断  控接收协议:2B引导码FF FE,开关值及左右转值(加1为0x01,减10x02,短按0x04,长按0x08)。
//注意清空RSzhuantai值,防止接收到非法数据不返回。
  if(RI)
    {

          RI=0;        //rs1_232tx(SBUF);
          rxdatvol=SBUF;
                if(rxdatvol==0x7f)
                        {
                                kkkk=1;
                                onjisu++;
                                if(onjisu>20)
                                {
                                        RSPOWonkong=1;//连接接收20次就重启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原理图+pcb+源码):

网友A:
这个怎么没人顶?我来顶一下,楼主肯分享自己的成果,必须顶一下。

网友B(2018-03-05):
功能这么多是好,但是在下载时,要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带脱机功能那这个就有意义

网友C(2018-04-28):
给你点个赞,相见恨晚啊

网友D:
有空也想做一个玩下

网友E:
弱弱的想问一下,这些功能对实际下载的时候有什么用

网友F:
可以脱机吗

网友G(2018-06-29):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收藏学习

网友H(2020-01-19):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I(2020-07-24):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J:
只是把ch340下载器和电压检测模块加在一起罢了

网友K(2020-10-22):
有空也做一个玩

网友L(2021-12-08):
请问OLED 是什么型号?

网友M(2022-02-23):
这个给力,我改这个免冷启动CH340的也算很完美,经济实惠,这个换个小点的屏估计很多人喜欢

网友M:
这个给力,我改CH340的也算很完美经济实惠型的,这个换个小点的屏估计很多人都喜欢

网友N(2024-09-15):
楼主,下次再研究个支持stc,stm,esp等多功能多芯片多接口的下载器,用单片机控制,实现自动识别单片机类型自动调电压电流自动下载。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楼主,下次再研究个支持stc,stm,esp等多功能多芯片多接口的下载器,用单片机控制,实现自动识别单片机类 ...

不能自动识别的可以再菜单里找到型号比如esp联网可以根据芯片数据库找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