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用力压传感器底部也显示有重量,并且放手后不能恢复初始状态?

楼主(2018-01-25):
请问在使用压力传感器时,为什么我用力压传感器底部也显示有重量,并且放手后不能恢复初始状态?

网友A:
当你弄清楚传感器是用什么原理来转换压力的,你就明白了,拆开来看看。

网友B:
压力传感器需要调零。

网友C:
正常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弄清楚传感器是用什么原理来转换压力的,你就明白了,拆开来看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传感器需要调零。

谢谢

楼主:
没有,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