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逆变器制作的问题 请指教!

楼主(2018-01-25):
我在网上找了几种逆变器电路图!都是芯片驱动!有IR2153¥SG3525¥TL494¥还有NE555!我想请问,上述芯片能驱动多少对场效应管?我看的都是小功率的!想做个1KW以上的大功率!是家用工频的!但只有前级,后级慢慢找就是,或者找直接就是工频的!那位师父知道,上面芯片最多能驱动多少对场效应管?最好有能够是工频的线路图!功率大些就行了!谢谢!

网友A:
芯片驱动MOS管要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是芯片的驱动能力,另一个是MOS管本身参数。理论上MOS是电压驱动,不消耗电流,看起来是一个芯片驱动N个MOS都没问题。实际上MOS有很大的输入电容,高频驱动的时候,MOS的电容危害是很大的。驱动能力不够会导致上升沿上不去,下降沿下不来,MOS处在高阻区会高热烧管。所以芯片到底能驱动几个管是要靠实验分析,不能瞎说。

网友B:
这些芯片 应该算是信号源 。根据反馈信号调整输出。 脉宽。交流有正半周和负半周一根线需要两个管子来拉高和拉低。两根线就是4个管子。只要这人格管子(IGBT MOS)功率足够大就能满足。

网友C:
IR2153的前级可调振荡器的功能与大家熟知的555时基电路相似.驱动器的输出带有缓冲单元,可设定内部死区时间,防止桥路中的两只功率开关管直通.高、低端管子 具有延时匹配, 适用于占空比为50 %的场合, 该器件可驱动N沟道功率MOSFET或IGBT .

网友D:
这个需要根据你实际的需要进行选择了,线路图课参考国外官网的一些资料

网友E:
取决于你要做多大的功率,使用的电源电压及电路和用啥样的管子,如电磁炉用的功率管一只足以达到 2100W。

网友F:
看你要做多大的功率。

网友G:
看看你的实际情况

网友H:
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了。

网友I:
芯片驱动的越多损耗就越大

网友I:
MOS管越多对驱动芯片损耗就越大,需要在前面做一个放大器来驱动

网友J:
1.SPWM的驱动核心采用了单片机SPWM芯片,TDS2285,所以,SPWM驱动部分相对纯硬件来讲,比较简单,制作完成后要调试的东西很少,所以,比较容易成功。 2.所有的PCB全部采用了单面板,便于大家制作,因为,很多爱好者都会自已做单面的PCB,有的用感光法,有点用热转印法,等等,这样,就不用麻烦PCB厂家了,自已在家里就可以做出来,当然,主要的目的是省钱,现在的PCB厂家太牛了,有点若不起(我是万不得已才去找PCB厂家的)。

楼主(2018-03-17):
谢谢各位!前级网上学到的,也装起来了!非常满意!但后级网上没有!我试过许多方法也没有成功!我要的不是鱼机后级,有谁会设计电路的,帮忙设计一个电容充放电的后级,可调!〈原物!但型号找不到了!对会设计的大师来说,应该不困难!〉详细的请留下微信联系!酬劳问题当然也要给!可以谈谈的请留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E:
楼主的初衷是大功率的家用工频逆变器,这可调的电容充放电是啥用途?技术要求及变压器输出电压是多少,这些都没讲明。估计难有下文......

网友K:
按实际情况

网友L:
芯片驱动的越多损耗就越大 1.SPWM的驱动核心采用了单片机SPWM芯片,TDS2285,所以,SPWM驱动部分相对纯硬件来讲,比较简单,制作完成后要调试的东西很少,所以,比较容易成功。 2.所有的PCB全部采用了单面板,便于大家制作,因为,很多爱好者都会自已做单面的PCB,有的用感光法,有点用热转印法,等等,这样,就不用麻烦PCB厂家了,自已在家里就可以做出来,当然,主要的目的是省钱,现在的PCB厂家太牛了,有点若不起(我是万不得已才去找PCB厂家的)。

网友M:
这些芯片应该算是信号源 。根据反馈 信号调整输出,脉宽。交流有正半周和负半周一根线需要两个管子来拉高和拉低。两根线就是4个管子。只要这个管子(IGBT MOS)功率足够大就能满足。而且这要看你的实际情况,一般芯片驱动的越多,损耗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