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数码管的三极管接法怎么接?

楼主(2018-01-25):
之前查了查网上,说共阳极数码管只能用PNP三极管去驱动,我也尝试过用NPN三极管驱动数码管,发现数码管亮一下就灭了,然后我改用PNP三极管驱动,但是看了网上的接法都是一样的,发射极接的5V电源,集电极接数码管位选线,基极接单片机的输出端,输出高电平控制,发现无论单片机输出什么电平,数码管都一直是高电平,请问是什么问题?仿真图如下:

PNP驱动数码管

PNP驱动数码管

网友A:
你测一下三极管的电压电流,可能是选的不合适

网友B:
当基级为高电平(由单片机IO口提供),B,E级均为高电平,这个时候三极管截止,C、E两级之间有压降,所以,C级为低电平,不能点亮数码管;

当基级电流为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此时,C、E两级接近导通,于是C级为高电平,能点亮数码管。(只要8个段位相应为低电平)。

网友C:
应该是软件出问题

网友D:
晶体管be之间加一10K电阻,保证晶体管可靠截止,数码管限流电阻应该接在P0端,你这接法用在实际电路中笔画不同时亮度不均匀。

网友E:
B极加一个对地下拉电阻吧,这样安全可靠

网友F:
去测一测三极管的电压电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软件出问题

的确是软件问题

网友G:
建议楼主用isi仿真时尽量避免三极管

这软件有一点毛病  我用is不是必须的电阻都不放
尽量让is的图纸少一点东西
仔细的东西留在dxp上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