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移植问题 stc89c516移植到stc15w408as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8-01-25):
原程序是对应stc89c516单片机的,现需要移植到stc15w408as中,在不改变代码的情况下,程序不能正常工作。
以下是定时器0的代码:
        TMOD &= 0xF0;           //清定时器0
         TMOD |= 0x01;           //定时器0:16位定时器
         TL0 = TH_L;               //每步时间
        TH0 = TH_H;
        ET0 = 1;
        EA  = 1;
        TR0 = 1;

需要如何改变才可以???

网友A:
这个定时器初始化程序用在stc15w408as中没有问题,加一条AUXR &= 0x7F;//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要看其它部分,因为stc15w408as是1T机,软件延时就不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定时器初始化程序用在stc15w408as中没有问题,加一条AUXR &= 0x7F;//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要看其它部分 ...

加这一条无意义。STC15上电复位后,定时器的模式就是12分频的,即假如你不去设置它,它默认就是12T的。所以,目测是楼主程序的其他地方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