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语音识别源码与资料(ASR M08-B模块arduino与51驱动)

楼主(2018-01-26):
ASR M08-B语音识别模块的测试方法:
①打开“ASR M08-B设置软件 V3.2.exe”。
②选择“串口号”、“打开串口”、点选“十六进制显示”。
③将USB转串口模块连接到语音识别模块上。接线方法如下:
  语音模块TXD --> USB模块RXD
  语音模块RXD --> USB模块TXD
  语音模块GND --> USB模块GND
  语音模块3V3 --> USB模块3V3(此端为3.3V电源供电端。)
④将模块的开关拨到“A”端,最好再按一次上面的大按钮(按一次即可,为了确保模块工作在正确的模式)。
⑤对着模块说“开灯”、“关灯”模块会返回“0B”、“0A”,表示正常(注意:0B对应返回值010,0B对应返回值010,返回是16进制显示的嘛,设置的时候是10进制设置的)。

使用说明:指令集、模式切换及IO口的控制方法:

ASR M08-B设置软件 V3.2安装说明:

本软件主要作用:通过PC端的USB口来设置语音识别模块的参数。例如,增加或删除要识别的句子、串口的返回信息等等。

=======================================
不要删除本目录下的“Backup.txt”文件。

【特别注意:】

①“ASR M08-B设置软件 V3.2.exe”文件与“Backup.txt”文件必须放在同一个根目录下。其中“Backup.txt”文件为产品恢复初始化设置用的指令文件。

②建议将此文件夹复制到任何一个盘符下,然后通过右键点击“ASR M08-B设置软件 V3.2.exe”---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桌面打开了。注意,建立了快捷方式之后盘符下的文件夹就不要动了,否者路径改变了就打不开了。

③.如果双击软件打不开,请检查电脑是否安装了Microsoft .NET Framework(2.0、3.0、3.5版本都可以),如果没安装,请百度搜索“.NET Framework”选择2.0、3.0、3.5任何一个版本安装。

---------------------------------------
如果是WIN7系统就要按照下面步骤来做了,因为WIN7是自带了Microsoft .NET Framework的:
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里面有.net framework 3.5.1 把那个挑勾上,就ok。如果勾上之后还是打不开的话,还是建议重新下载一个安装比较好。

=======================================
【问:为什么软件返回区有时出现乱码?】
=======================================
答:因为计算机软件在接收串口数据的时候有一个“数据缓冲区”,这个缓冲区有个时间的限定,如几十毫秒时间到了软件就需要对缓冲好的数据进行显示。如果刚在软件显示数据的瞬间,串口刚好又传来了数据,此时软件还没准备好接收,这样就形成了数据“丢包”,所以下次再显示的时候因为数据不完整,所有就显示出来了乱码。那为什么显示英文字母和数字的时候不会乱码,只有中文才会有乱码呢?因为每个简体中文汉字都是由两个字节的数据组合完成的,如果接收的过程中少接收了一个字节,后面的汉字都会显示错误。而英文字母和数据都是一个字节组成的,所以不会造成乱码。
    当然,这个用户实在理解不了的话也根本无须去理解他,只要知道如果出现了显示乱码其实是正常的,产品发送出来的数据其实是100%正确的,只是显示的时候异常而已,这个跟产品质量是没有关系的。
=================================================================

51单片机语音识别10路台灯控制源程序如下(附件中还有arduino 2560与arduino uno的源码):
//注意,这里以控制台灯举例,实际上不一定是用来控制台灯的,
//增加多路请对比1路的程序和两路的程序,按照同样的方法修改程序。

//使用此程序前,模块要设置好关键词。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kai 0; //定义字符串kai代表低电平0
#define guan 1;//定义字符串guan代表高电平1
unsigned char a;//a用来存放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即模块的返回值)
sbit JDQ=P2^7; //继电器接P2.7,P2.7脚出来接一个10K电阻再接到S8550三极管的基极
               //集电极接地,发射极接继电器的线圈到5V电源上,
                           //线圈两脚之间接一个IN4007二极管,注意二极管的负极要接5V电压处
                           //正极接三极管的发射极。

sbit JDQ2=P2^6; //第二路继电器接P2.6,P2.6脚出来接一个10K电阻再接到S8550三极管的基极
               //集电极接地,发射极接继电器的线圈到5V电源上,
                           //线圈两脚之间接一个IN4007二极管,注意二极管的负极要接5V电压处
                           //正极接三极管的发射极。  下同... 请参照控制1路的源码根目录下的原理图。
sbit JDQ3=P2^5;
sbit JDQ4=P2^4;
sbit JDQ5=P2^3;
sbit JDQ6=P2^2;
sbit JDQ7=P2^1;
sbit JDQ8=P2^0;
sbit JDQ9=P1^7;
sbit JDQ10=P1^6;
main()
{
        TMOD=0x20;//定时器1使用初值自动重装方式,方式2
        TH1=0xfd;
        TL1=0xfd;//9600波特率初值
        TR1=1;//允许定时器计数
        SM0=0;//方式1设置
        SM1=1;
        REN=1; //允许串口接收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while(1)
        {
                //======================================================//
           if(a==1)//如果a=1,P1.7=0,继电器吸合,台灯打开
           {
                    JDQ=kai; //P1.7=0,
           }
           else if(a==2)//如果a=2,P1.7=1,继电器松开,台灯关闭
           {
                           JDQ=guan;//P1.7=1,
           }
           //=====================================================//
           else if(a==3)
           {
                           JDQ2=kai;//如果a=3,第二路开
           }
           else if(a==4)
           {
                           JDQ2=guan;//如果a=4,第二路关
           }
           //====================================================//
           else if(a==5)
           {
                           JDQ3=kai;//如果a=3,第三路开
           }
           else if(a==6)
           {
                           JDQ3=guan;//如果a=4,第三路关
           }
           //====================================================//
           else if(a==7)
           {
                           JDQ4=kai;//如果a=3,第四路开
           }
           else if(a==8)
           {
                           JDQ4=guan;//如果a=4,第四路关
           }
           //====================================================//
           else if(a==9)
           {
                           JDQ5=kai;//如果a=3,第五路开
           }
           else if(a==10)
           {
                           JDQ5=guan;//如果a=4,第五路关
           }
           //====================================================//
           else if(a==11)
           {
                           JDQ6=kai;//如果a=3,第六路开
           }
           else if(a==12)
           {
                           JDQ6=guan;//如果a=4,第六路关
           }
           //====================================================//
           else if(a==13)
           {
                           JDQ7=kai;//如果a=3,第七路开
           }
           else if(a==14)
           {
                           JDQ7=guan;//如果a=4,第七路关
           }
           //====================================================//
           else if(a==15)
           {
                           JDQ8=kai;//如果a=3,第八路开
           }
           else if(a==16)
           {
                           JDQ8=guan;//如果a=4,第八路关
           }
           //====================================================//
           else if(a==17)
           {
                           JDQ9=kai;//如果a=3,第九路开
           }
           else if(a==18)
           {
                           JDQ9=guan;//如果a=4,第九路关
           }
           //====================================================//
           else if(a==19)
           {
                           JDQ10=kai;//如果a=3,第十路开
           }
           else if(a==20)
           {
                           JDQ10=guan;//如果a=4,第十路关
           }

           else ;

                   //也可以用switch语句写,各人喜好吧...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中断法
{
        if(RI==1)//如果是接收中断,进行下面工作
……………………

网友A(2018-11-20):
谢谢分享,正在找资料

网友B(2019-01-25):
正在学习中,谢谢了!

网友B:
正在学习中,多谢了!

网友C(2019-03-10):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D(2020-11-05):
学习使用STC单片机中,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