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的时候天线区域的走线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的吗

楼主(2018-01-26):
pcb布线的时候天线区域的走线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的吗,比喻引脚和焊盘接近?

网友A:
考虑其它元件的电流活动所产生的电磁场,不足以影响你的天线。
考虑天线与附近的导体之间的分部电容,不足以影响到天线的综合特性,如谐振点……。
当然也可以利用上面所提到的外部分条件,使之成为天线系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