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CD1602的万年历单片机源码 带闹钟

楼主(2018-01-26):
基于LCD1602的万年历,带闹钟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_rs=P2^6;        //rs为寄存器选择 高电平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选择指令寄存器
sbit lcd_rw=P2^5;        //R/W 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时进行读操作,低电平进行写操作
                    //当 RS 和 R/W 共同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或显示地址
sbit lcd_en=P2^7; //液晶控制端
sbit key_set=P1^4;//设置键
sbit key_up=P1^5;        //加键同时也是闹钟能够停止按钮
sbit key_down=P1^6; //  减键同时也是翻屏按钮
sbit key_out=P1^7;  //键 盘控制端口
uchar count;      //定时器计数变量
uchar hour,min,sec,hour1,hour2,sec1,sec2,min1,min2;    //时间变量
uchar  yue, ri,nian1, nian2, nian3, nian4, yue1, yue2, ri1, ri2;  //月日变量
uint  nian; // 年变量
uchar nao1=0, nao2=0, nao3=0, nao11, nao12, nao21, nao22;  //设置闹钟变量
uchar count1;  // 星期计数变量
uchar ww=0,qq=0,nao=1,flag;  //计数变量键盘设置端口,闹钟时间是否设置标志量,闹钟标志变量,设置键标志量
uchar code table[]={
   0x00,0x04,0x0E,0x0E,0x0E,0x0E,0x1F,0x1F,
   0x04,0x08,0x00,0x1E,0x00,0x08,0x04,0x00
};//设置闹钟图片

void lcd_delay(uint m)          //延时函数 (字符型变量m定义)
{
                while(m--);                                                                  //无限循环体
}

void read1602()                //忙检测 作用防止乱码
{
        uchar i;
                i=254;
                P0=0xff;  //
                lcd_rs=0; //读写命令
                lcd_rw=1; //读命令/数据
                lcd_en=1; //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while(i--);//若一段时间以后仍低,则认为是不忙
                lcd_en=0;
}

void write1602(uchar wdata,bit rw)//向LCD1602写数据(rw=1)或者命令(rw=0)
{
        read1602();        //防止数据丢失
                lcd_rs=rw;
                P0=wdata;
        lcd_rw=0;
                lcd_delay(1);
                lcd_en=1;
                lcd_delay(1);
                lcd_en=0;
}

void lcd_init()           //LCD1602液晶的初始化
{

                lcd_delay(1500);

            write1602(0x38,0);         //置功能,8位数据,2行显示,5x7字符(指令6)

                write1602(0x0c,0);         //只打开屏显 (指令4)

                write1602(0x06,0);         //左到右显示,自加1  (指令3)

            write1602(0x01,0);         //清屏         (指令1)

                write1602(0x80,0);           //(指令8)

}

void 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count=0;
        hour=23; //小时初值
        min=59;  //分钟初值
        sec=50;  //秒初值
        nian=2018; //年初值
        yue=01;  //月初值
        ri=01;   //日初值
        count1=1;//星期初值
        TMOD=0x01; //中断T0工作方式,方式1,16位定时器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计数器初值,为50ms进入一次中断子程序
        TR0=1; //允许T0计数
        ET0=1; //定时器T0溢出中断允许
        EA=1; //开中断
}

void lcd_printf(uchar *str)//显示字符串
{   read1602();
        while(*str!='\0')
        {
                write1602(*str,1);          //写入数据
                str++;
                lcd_delay(1);
        }
}

void lcd_moveto(uchar x,uchar y)//指定显示的行列坐标
{
        if(x==0)
                write1602(0x80|y,0);
        if(x==1)
                write1602(0xc0|y,0);
}

void fengjie1(uchar a,uchar b, uchar c )//将时分秒两位数分解为两个数
{
            hour1=a/10;
                        hour2=a%10;
                        min1=b/10;
                        min2=b%10;
                        sec1=c/10;
                        sec2=c%10;
}

void fengjie2(uint a,uchar b, uchar c ) //将年月日分解为两个数
{
            nian4=a%10;
            a=(a-nian4)/10;
            nian3=a%10;
            a=(a-nian3)/10;
            nian2=a%10;
            nian1=a/10;
                        yue1=b/10;
                        yue2=b%10;
                        ri1=c/10;
                        ri2=c%10;
}
void fengjie3(uchar a, uchar b )//将闹钟分解为两个数
{
            nao11=a/10;
                        nao12=a%10;
                        nao21=b/10;
                        nao22=b%10;
}
void display1(uchar hour1,uchar hour2,uchar min1,uchar min2,uchar sec1,uchar sec2)         //显示时间程序
{

    lcd_moveto(1,0); //定位在第二行第一列
        write1602(hour1+48,1);                   //字符0-9对应十进制48-57
        write1602(hour2+48,1);
        lcd_printf(":");
        write1602(min1+48,1);
        write1602(min2+48,1);
        lcd_printf(":");
        write1602(sec1+48,1);
        write1602(sec2+48,1);

}

void display2(uchar nian1,uchar nian2,uchar nian3,uchar nian4,uchar yue1,uchar yue2, uchar ri1, uchar ri2 )  //显示日期程序
{
    lcd_moveto(0,0); //定位在第一行第一列
        write1602(nian1+48,1);
        write1602(nian2+48,1);
        write1602(nian3+48,1);
        write1602(nian4+48,1);
        lcd_printf("-");
        write1602(yue1+48,1);
        write1602(yue2+48,1);
        lcd_printf("-");
        write1602(ri1+48,1);
        write1602(ri2+48,1);
}

void display3(uchar we)                 //星期送显示
{
        lcd_moveto(0,12);
        switch(we)
        {
                case 1: lcd_printf("M");
                                lcd_printf("0");
                                 lcd_printf("N");
                                 break;
                case 2: lcd_printf("T");
                                lcd_printf("U");
                                 lcd_printf("E");
                                 break;
                case 3: lcd_printf("W");
                                lcd_printf("E");
                                 lcd_printf("D");
                                 break;
                case 4: lcd_printf("T");
                                lcd_printf("H");
                                 lcd_printf("U");
                                 break;
                case 5: lcd_printf("F");
                                lcd_printf("R");
                                 lcd_printf("T");
                                 break;
                case 6: lcd_printf("S");
                                lcd_printf("A");
                                 lcd_printf("T");
                                 break;
                case 7: lcd_printf("S");
                                lcd_printf("U");
                                 lcd_printf("N");
                                 break;
        }
}

void display4(uchar nao11,uchar nao12,uchar nao21, uchar nao22) //显示闹钟时刻
{
    lcd_moveto(1,6); //定位在第二行第6列
    if(nao==1)        //打开闹钟
        {write1602(nao11+48,1);//显示闹钟时间
        write1602(nao12+48,1);
        lcd_printf(":");
        write1602(nao21+48,1);
        write1602(nao22+48,1);
        }
        if(nao==0)         //关闭闹钟
        {lcd_printf("N");
        lcd_printf("O");
    lcd_printf(":");
    lcd_printf("N");
        lcd_printf("O");
        }
}

void display5()          //显示闹钟图片
{
lcd_moveto(1,13);
        if(nao==1)//如果闹钟打开显示闹钟图片
        {
  write1602(0x00,1); //
        write1602(0x01,1); //?
        }
        if(nao==0)
        {
         lcd_printf(" ");
         lcd_printf(" ");
        }
}
void zimo()         //字模显示
{
                uint i;
                write1602(0x40,0); //写图片的指令
                for(i=0;i<16;i++)
                {
                write1602(table[i],1);
                }
}
void key()  //键盘程序
{

     if(key_set==0)
     {
         flag=1;
     ww++;
         if(ww==8)
         ww=0;
         while(!key_set);
         }
         switch(ww)
        {
        case 0:  //        清零
               if(key_up==0)
               {
           while(!key_up);
                    if(qq==1)
                                         {
                                                 qq=0;
                                         }
                                         else
                                         {
                   nao=!nao;   //开关闹钟的作用
                   } }
               break;
        case 1:  //键盘调整年
           lcd_delay(1000);
               lcd_moveto(0,3);
           lcd_printf("-");
           lcd_delay(1000);
               if(key_up==0)
                   {
           while(!key_up);        //按键是否抬起
                   nian++;
                   }
                   if(key_down==0)
                   {
           while(!key_down);
                   nian--;
                   }
               break;

    case 2:  //键盘调整月
               lcd_delay(1000);
               lcd_moveto(0,6);
           lcd_printf("-");
           lcd_delay(1000);
           if(key_up==0)
                   {
           while(!key_up);
                   yue++;
                   if(yue>12)
                   yue=1;
                   }
                   if(key_down==0)
                   {
           while(!key_down);
                   if(yue==1)
                   yue=12;
                   else
                   yue--;
                   }
               break;

    case 3: //键盘调节日期
           lcd_delay(1000);
               lcd_moveto(0,9);
           lcd_printf("-");
           lcd_delay(1000);
               if(key_up==0)
                   {
           while(!key_up);
                   ri++;
                   if(ri>31)
                   ri=1;
                   }
                   if(key_down==0)
                   {
           while(!key_down);
                   if(ri==1)
                   ri=31;
                   else
                   ri--;
                   }
               break;

    case 4:  //键盘调整星期
           lcd_delay(1000);
               lcd_moveto(0,12);
           lcd_printf("-");
           lcd_printf("-");
           lcd_printf("-");
           lcd_delay(1000);

               if(key_up==0)
                   {
           while(!key_up);
                   count1++;
                   if(count1>7)
                   count1=1;
                   }
                   if(key_down==0)
                   {
           while(!key_down);
                   if(count1==1)
                   count1=7;
                   else
                   count1--;
                   }
               break;
    case 5: //键盘调整时
           lcd_delay(1000);
               lcd_moveto(1,1);
           lcd_printf("-");
           lcd_delay(1000);
           if(key_up==0)
                   {
           while(!key_up);
                   hour++;
                   if( hour>23)
                    hour=0;
                   }
                   if(key_down==0)
                   {
           while(!key_down);
                   if( hour==0)
                    hour=23;
                   else
                    hour--;
                   }
               break;
        case 6: //键盘调整分
          lcd_delay(1000);
               lcd_moveto(1,4);
           lcd_printf("-");
           lcd_delay(1000);
           if(key_up==0)
                   {
           while(!key_up);
                   min++;
                   if( min>59)
                    min=0;
                   }
                   if(key_down==0)
                   {
           while(!key_down);
                   if( min==0)
                    min=59;
                   else
                    min--;
                   }
               break;
    case 7: //键盘调整秒

           lcd_delay(1000);
               lcd_moveto(1,7);
           lcd_printf("-");
           lcd_delay(1000);
           if(key_up==0)
                   {
           while(!key_up);
                   sec++;
                   if( sec>59)
                   sec=0;
                   }
                   if(key_down==0)
                   {
           while(!key_down);
                   if(sec==0)
                    sec=59;
                   else
                    sec--;
                   }
               break;
                   }
        if(key_out==0)
        {
     while(!key_out);
                flag=0;
         ww=0;
        }
}
void key1()  //        调整闹钟时间
{
     if(key_set==0)
     {
                         flag=1;
     ww++;
         if(ww==3)
         ww=0;
         while(!key_set);
         }
         switch(ww)
        {
                   case 0:  //退出设置
               if(key_up==0)
               {
           while(!key_up);
                   nao=!nao;   //如果闹钟开按下后则关,反之同理
                   }
               if(key_down==0)
               {
           while(!key_down);
               qq=0; //
               }
               break;
                case 1: // 调试闹钟的时
          lcd_delay(1000);
               lcd_moveto(1,7);
           lcd_printf("-");
           lcd_delay(1000);

               if(nao==1)
           {if(key_up==0)
                   {
           while(!key_up);
                   nao1++;
                   if( nao1>23)
                    nao1=0;
                   }
                   if(key_down==0)
                   {
           while(!key_down);
                   if( nao1==0)
                    nao1=23;
                   else
                    nao1--;
                   }
               break;
                   }
                   else break;

    case 2: // 调试闹钟的分
         lcd_delay(1000);
               lcd_moveto(1,10);
           lcd_printf("-");
           lcd_delay(1000);
               if(nao==1)
           {if(key_up==0)
                   {
           while(!key_up);
                   nao2++;
                   if( nao2>59)
                    nao2=0;
                   }
                   if(key_down==0)
                   {
           while(!key_down);
                   if( nao2==0)
                    nao2=59;
                   else
                    nao2--;
                   }
               break;
                   }
                   else break;

           default:break;
        }
        if(key_out==0)
        {
     while(!key_out);
                flag=0;
         ww=0;
        }
}

void count0(void)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进行时期的累加  12m晶振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计时到达一秒
         {
                 count=0;
                 sec++;
                  if(sec==60) //计时到达一分
                  {
                        sec=0;
                        min++;
                         if(min==60) //计时到达一小时
                         {
                                min=0;
                                hour++;
                                 if(hour==24) //计时到达一天
                                        {
                                                  hour=0;
                                                ri++;
                                                count1++;
                                                if(count1==8) //计时到达一周
                                                {
                         count1=1;
                                                }
                                                if(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yue==12)
                                                {
                         if(ri>31) //计时到达一个月31天
                                                 {
                                                 ri=1;
                                                 yue++;
                                                 if(yue>12) //计时到达一年
                                                 {
                                                 yue=1;
                                                 nian++;
                                                 }
                                                 }
                                                }
                                                if(yue==4|yue==6|yue==9|yue==11)
                                                {
                                                if(ri>30) //计时到达一个月30天
                                                 {
                                                 ri=1;
                                                 yue++;
                                                 if(yue>12) //计时到达一年
                                                 {
                                                 yue=1;
                                                 nian++;
                                                 }
                                                 }
                                                }
                                                if(yue==2)
                                                {
                                                if(nian%4==0)
                                                {
                                                if(ri>29)//计时到达一个月29天
                                                 {
                                                 ri=1;
                                                 yue++;
                                                 if(yue>12)
                                                 {
                                                 yue=1;
                                                 nian++;
                                                 }
                                                 }
                                                }
                                                else
                                                {
                                                if(ri>28) //计时到达一个月28天
                                                 {
                                                 ri=1;
                                                 yue++;
                                                 if(yue>12)
                                                 {
                                                 yue=1;
                                                 nian++;
                                                 }
                                                 }
                                                }

                                                }
                                        }
                         }
                  }

         }
}

void linsheng()  //闹钟发生器
{    if(nao==1)
     {if(hour==nao1&min==nao2&sec==nao3)//满足时间?
         qq=1;//是否设置闹钟时间
         if(qq==1)
         {
      key_out=0;
      lcd_delay(10000);
          key_out=1;
          lcd_delay(1000);
         }
         }
}
void main()
……………………

网友A(2020-01-11):
这个闹钟订好时间后,好像不响啊!

网友A:
闹钟定好时间后,好像不响啊! 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