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TMOD的疑问

楼主:
图片中程序为什么不用加TMOD=0x01;这条语句,他不是调用了两个定时器(51单片机)了吗?

网友A(2018-01-26):
TMOD=0x11;这条语句就是同时设置T0和T1为工作模式1。

网友B:
不要把TMOD理解成寄存器,虽然它有寄存器的性质,你把它理解成8个开关才好,再查一下,这8个开关是干什么用的!这样你的水平就提高了。
同理其它特殊寄存器,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MOD=0x11;这条语句就是同时设置T0和T1为工作模式1。

你好,有没有整本51单片机手册,可不可分享一下,麻烦了。

网友D:
程序中已经设置了TMOD=0X11,已经定义了两个定时器的工作模式,至于他具体怎么用还得看其余的程序,不过程式了设置了ET0=1,TR0=1,ET1=1,TR1=1,EA=1,多半是会当做两个定时器中断来用的

网友E:
其实现在网上的东西太丰富了!

比如,你可以搜“TMOD”......

至于你要的资料,网上也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其实现在网上的东西太丰富了!

比如,你可以搜“TMOD”......

好的,谢谢了

网友F:
TMOD=0x10;开定时器1;
TMOD=0x01;开定时器0;
TMOD=0x11;两个都开;

网友G:
寄存器在单片机里有时候相当于开关,每个位都对应一个开关

网友H:
TMOD=0x11代表将定时器0定时器1设置成1工作模式

网友I: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J:
TMOD是51单片机RAM上的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区的寄存器,这是一个八位的寄存器。这里的这个TMOD寄存器,就是RAM上一个字节空间(8位),它的每一位都控制着不同的功能。而8位2进制数,我们通常用两个十六进制数来表示。这里0x11 就是一个十六进制数。 换成二进制为 0001 0001 你对照寄存器看。是不是配置了两个寄存器工作在方式一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TMOD=0x10;开定时器1;
TMOD=0x01;开定时器0;
TMOD=0x11;两个都开;

这个是M0和M1两个位设置定时器的4个工作方式,00、01、10、11。TMOD低4位和高4位各有一组M0、M1,分别控制T0和T1。不是“开定时器”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