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焊电路板,想问一下焊电路板的话多大英寸的电容电阻比较常用,想多买点,英制2...

楼主(2018-01-26):
本人小白一枚,现在正在学习焊电路板,想问一下焊电路板的话多大英寸的电容电阻比较常用,想多买点,英制2010的常用吗

网友A:
0603,0805,1206 0402 这些常用

网友B:
0603 0805  都行
手工焊接0805最好。
现在这么方便 一般都是一个项目准备点不久行了?还哦那个提前买?

网友C:
个人觉得0603、0805封装比较好些大小比较适中,0201、0402的可能比较小,焊起来稍微费事些(要是技术高,手不抖就无所谓啦),再大一些可能就显得浪费空间了,当然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以上只是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