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后的mpu6050 dmp文件,包括6050驱动代码(读取DMP输出的三个角)

楼主(2018-01-26):
main函数,初始化时钟串口等,执行MPU6050Test();后 while(i){ReadGYRO()}就能读取DMP输出的三个角

#include "mpu6050.h"

#define delay_ms(x)  DelayMs(x)

void MPU6050Test(void)
{
                int FLAG;

                do
                {
                        FLAG=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PC0,PC1
                        delay_ms (200);
                        printf ("Waiting...\n");
      if(FLAG)
                                printf("ErrorMPU6050:%d...\t\n",FLAG);
                }while(FLAG);
                do
                {
                        FLAG=mpu_dmp_init();
                        delay_ms (200);
                          if(FLAG)
      printf("ErrorDMP:%d...\t\n",FLAG);
                }while(FLAG);
                printf("MPU6050 DMP Int... \t\n");
}
float anger[3];
void ReadGYRO()
{
        float loop_time_200hz=Get_Cycle_T(0);
        //TDT_IMUBotupdate(0.05,Gyroy);

                //        MPU_Get_Accelerometer(&Gyroy->aaceleration[X],&Gyroy->aaceleration[Y],&Gyroy->aaceleration[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        MPU_Get_Gyroscope(&Gyroy->gyro[X],&Gyroy->gyro[Y],&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MPU_Get_Accelerometer(&Gyroy->OriginalAace[0],&Gyroy->OriginalAace[1],&Gyroy->OriginalAace[2]);
        MPU_Get_Gyroscope(&Gyroy->OriginalGyroys[0],&Gyroy->OriginalGyroys[1],&Gyroy->OriginalGyroys[2]);
                        for(int i=0;i<3;i++)
                        {
                                mpu9250filter.acc.origin [i]  =Gyroy->OriginalAace[i];
                                mpu9250filter.gyro.origin [i]  =Gyroy->OriginalGyroys[i];
                        }
                        Mpu9250Top_Data_Prepare();
                        TDT_update(0.5f *loop_time_200hz);
                 printf("dmp=%d\n",mpu_dmp_get_data(&anger[0],&anger[1],&anger[2]));
//        float T_IMU=Get_Cycle_T(0);
//        //TDT_IMUBotupdate(0.05,Gyroy);
//

//                        if(mpu_dmp_get_data(&anger[0],&anger[1],&anger[2])==0)
//                {
//                //        MPU_Get_Accelerometer(&Gyroy->aaceleration[X],&Gyroy->aaceleration[Y],&Gyroy->aaceleration[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                //        MPU_Get_Gyroscope(&Gyroy->gyro[X],&Gyroy->gyro[Y],&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        MPU_Get_Accelerometer(&Gyroy->OriginalAace[0],&Gyroy->OriginalAace[1],&Gyroy->OriginalAace[2]);
//        MPU_Get_Gyroscope(&Gyroy->OriginalGyroys[0],&Gyroy->OriginalGyroys[1],&Gyroy->OriginalGyroys[2]);
//                }
}
//初始化MPU6050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Init(void)
{
        u8 res;
        IIC_Init();//初始化IIC总线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80);        //复位MPU6050
    delay_ms(100);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00);        //唤醒MPU6050
        MPU_Set_Gyro_Fsr(3);                                        //陀螺仪传感器,±2000dps
        MPU_Set_Accel_Fsr(0);                                        //加速度传感器,±2g
        MPU_Set_Rate(50);                                                //设置采样率50Hz
        MPU_Write_Byte(MPU_INT_EN_REG,0X00);        //关闭所有中断
        MPU_Write_Byte(MPU_USER_CTRL_REG,0X00);        //I2C主模式关闭
        MPU_Write_Byte(MPU_FIFO_EN_REG,0X00);        //关闭FIFO
        MPU_Write_Byte(MPU_INTBP_CFG_REG,0X80);        //INT引脚低电平有效
        res=MPU_Read_Byte(MPU_DEVICE_ID_REG);
        if(res==MPU_ADDR)//器件ID正确
        {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01);        //设置CLKSEL,PLL X轴为参考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2_REG,0X00);        //加速度与陀螺仪都工作
                MPU_Set_Rate(50);                                                //设置采样率为50Hz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设置MPU6050陀螺仪传感器满量程范围
//fsr:0,±250dps;1,±500dps;2,±1000dps;3,±2000dps
//返回值:0,设置成功
//    其他,设置失败
u8 MPU_Set_Gyro_Fsr(u8 fsr)
{
        return MPU_Write_Byte(MPU_GYRO_CFG_REG,fsr<<3);//设置陀螺仪满量程范围
}
//设置MPU6050加速度传感器满量程范围
//fsr:0,±2g;1,±4g;2,±8g;3,±16g
//返回值:0,设置成功
//    其他,设置失败
u8 MPU_Set_Accel_Fsr(u8 fsr)
{
        return MPU_Write_Byte(MPU_ACCEL_CFG_REG,fsr<<3);//设置加速度传感器满量程范围
}
//设置MPU6050的数字低通滤波器
//lpf:数字低通滤波频率(Hz)
//返回值:0,设置成功
//    其他,设置失败
u8 MPU_Set_LPF(u16 lpf)
{
        u8 data=0;
        if(lpf>=188)data=1;
        else if(lpf>=98)data=2;
        else if(lpf>=42)data=3;
        else if(lpf>=20)data=4;
        else if(lpf>=10)data=5;
        else data=6;
        return MPU_Write_Byte(MPU_CFG_REG,data);//设置数字低通滤波器
}
//设置MPU6050的采样率(假定Fs=1KHz)
//rate:4~1000(Hz)
//返回值:0,设置成功
//    其他,设置失败
u8 MPU_Set_Rate(u16 rate)
{
        u8 data;
        if(rate>1000)rate=1000;
        if(rate<4)rate=4;
        data=1000/rate-1;
        data=MPU_Write_Byte(MPU_SAMPLE_RATE_REG,data);        //设置数字低通滤波器
        return MPU_Set_LPF(rate/2);        //自动设置LPF为采样率的一半
}

//得到温度值
//返回值:温度值(扩大了100倍)
short MPU_Get_Temperature(void)
{
    u8 buf[2];
    short raw;
        float temp;
        MPU_Read_Len(MPU_ADDR,MPU_TEMP_OUTH_REG,2,buf);
    raw=((u16)buf[0]<<8)|buf[1];
    temp=36.53+((double)raw)/340;
    return temp*100;;
}
//得到陀螺仪值(原始值)
//gx,gy,gz:陀螺仪x,y,z轴的原始读数(带符号)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Get_Gyroscope(short *gx,short *gy,short *gz)
{
    u8 buf[6],res;
        res=MPU_Read_Len(MPU_ADDR,MPU_GYRO_XOUTH_REG,6,buf);
        if(res==0)
        {
                *gx=((u16)buf[0]<<8)|buf[1];
                *gy=((u16)buf[2]<<8)|buf[3];
                *gz=((u16)buf[4]<<8)|buf[5];

        }

    return res;;
}
//得到加速度值(原始值)
//gx,gy,gz:陀螺仪x,y,z轴的原始读数(带符号)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Get_Accelerometer(short *ax,short *ay,short *az)
{
    u8 buf[6],res;
        res=MPU_Read_Len(MPU_ADDR,MPU_ACCEL_XOUTH_REG,6,buf);
        if(res==0)
        {
                *ax=((u16)buf[0]<<8)|buf[1];
                *ay=((u16)buf[2]<<8)|buf[3];
                *az=((u16)buf[4]<<8)|buf[5];
        }
    return res;;
}
//IIC连续写
//addr:器件地址
//reg:寄存器地址
//len:写入长度
//buf:数据区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Write_Len(u8 addr,u8 reg,u8 len,u8 *buf)
{
        u8 i;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
                IIC_Stop();
                return 1;
        }
    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for(i=0;i<len;i++)
        {
                IIC_Send_Byte(buf[i]);        //发送数据
                if(IIC_Wait_Ack())                //等待ACK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top();
        return 0;
}
//IIC连续读
//addr:器件地址
//reg: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len:要读取的长度
//buf:读取到的数据存储区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Read_Len(u8 addr,u8 reg,u8 len,u8 *buf)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
                IIC_Stop();
                return 1;
        }
    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1)|1);//发送器件地址+读命令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while(len)
        {
                if(len==1)*buf=IIC_Read_Byte(0);//读数据,发送nACK
                else *buf=IIC_Read_Byte(1);                //读数据,发送ACK
                len--;
                buf++;
        }
    II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0;
}
//IIC写一个字节
//reg:寄存器地址
//data:数据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Write_Byte(u8 reg,u8 data)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MPU_ADDR<<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
                IIC_Stop();
                return 1;
        }
    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end_Byte(data);//发送数据
        if(IIC_Wait_Ack())        //等待ACK
        {
                IIC_Stop();
                return 1;
        }
    IIC_Stop();
        return 0;
}
//IIC读一个字节
//reg:寄存器地址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MPU_Read_Byte(u8 reg)
{
        u8 res;
    IIC_Start();
        IIC_Send_Byte((MPU_ADDR<<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tart();
        IIC_Send_Byte((MPU_ADDR<<1)|1);//发送器件地址+读命令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res=IIC_Read_Byte(0);//读取数据,发送nACK
    II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res;
}

网友A(2018-07-18):
兄弟,这个你试过吗?确定能行?指导下呗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C(2018-12-04):
这明显不是dmp呀, 坑货

网友D(2019-10-07):
这个能使用dmp库吗?遇到错误了。希望这个会有用。

网友E(2019-12-22):
正常感谢!文件不全

网友F(2020-05-07):
楼主,你的代码没有main()函数呀,而且只有官方dmp的几个文件,不是工程文件要怎么用呢求源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