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单片机矩阵键盘按键怎么写一个密码程序?

楼主(2018-01-26):
u8 KeyMat_Scan(void)
{
        u8 KeyVal;
        u8 KeyVall;
        int i;
        int b[6];
        RCC->APB2ENR|=1<<6;
    GPIOE->CRL&=0X00000000;
    GPIOE->ODR&=0X00000000;
    GPIOE->CRL|=0X33338888;
    GPIOE->ODR|=0XF0<<0;
        if((GPIOE->IDR&0XFF)!=0XF0)
    {
                delay_ms(10);

        if((GPIOE->IDR&0XFF)!=0XF0)
                {
                        switch(GPIOE->IDR&0XFF)
                    {
                                        case(0XF8):        {KeyVal=1; KeyVall='*';} break;
                                        case(0XF4):        {KeyVal=2; KeyVall=0;} break;
                                        case(0XF2): {KeyVal=3; KeyVall='#';} break;

                    }

                         GPIOE->CRL&=0X00000000;
                 GPIOE->ODR&=0X00000000;
                 GPIOE->CRL|=0X88883333;
                 GPIOE->ODR|=0X0F<<0;
                     delay_us(500);

                     switch(GPIOE->IDR&0XFF)
                                {
                                        case(0X3F): KeyVal=KeyVal;break;//////////1
                                         case(0X2F):        KeyVal=KeyVal+3;break;///////////2
                                       case(0X6F): KeyVal=KeyVal+6;break;///////////3
                                        case(0XAF):        KeyVal=KeyVall;break;//////////////4

                                }
                }
        }

        #if 0
                while ((GPIOE->IDR&0XFF)!=0X0F);

        #endif
        return KeyVal;

}

这是我的矩阵按键程序,利用他怎么实现按键之后的密码比较呢?

网友A:
不宜在按键扫描程序里处理任务,此程序只要输出键值即可,另写一个按键服务程序,把获取的键值作相应处理,设置的密码要保存在EEPROM中后执行闭锁。当输入的密码与保存在EEPROM中的数据吻合,执行开锁。

网友B:
需要加一个计数器,记录按键的次序。
例如密码是10位,记数就0-9,
每次按键后就与密码区(与计数器对应的)的密码做比较,对了计数器+1,不对计数器清0.
当计数器=10时,密码就输入正确了。

网友C:
这问题问得技术含量不高啊?

网友C:
按键按下之后被按键扫描程序检测到键值并经转码到可见ascii码之后缓存,当按下确认键(或者字符串长度达到设定值,这跟你的密码程序的需求有关)后将该字符串与已存储的密码字符串进行密码比对,给出比对结果,并清空缓存进入下一个扫描循环。

另外,当按键间隔时间超过设置的时间之后,也需要对缓存清空。

网友D(2019-04-24):
那这样的程序应该怎么写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