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心形流水灯制作32个限流电阻510欧换成32个120欧的限流电阻怎么样?

楼主(2018-01-27):
心形流水灯32个限流电阻510欧换成32个120欧的限流电阻怎么样?有什么影响?向大佬们请教一下

楼主:
对了,32个灯的心形流水灯的限流电阻范围是多大?

网友A:
这个没有具体要求的吧,加限流电阻的作用就是限制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来保护发光二极管。510的电阻换成120的流过二极管的电流增大,易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具体要求的吧,加限流电阻的作用就是限制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来保护发光二极管。510的电阻换成120 ...

嗯,没有具体要求。 除了发热多一点就没其它影响吧

网友B:
电流过大,会发热甚至烧毁发光二极管

网友C:
容易发热  电阻可以大一点

网友D:
可以,问题不大!

网友E:
51 是 5V 电压的吧 。我 3.3v电压驱动 都串个1K的电阻。  510欧不算大, 120  有点小  电流会变大。LED电流尽量不要超过10mA 另外 LED1mA就能发光,有些低于1mA也能发光。

网友E:
你的电流 已经到25mA 了 LED寿命长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了,32个灯的心形流水灯的限流电阻范围是多大?

如果你是32个 公用一个电阻  那你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F:
LED限流电阻取值是要综合考虑几个因素:亮度需求,驱动端口输出能力,LED安全功率范围,现在的超高亮LED已经可以用1mA电流发出刺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