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的可调时间定时控制模块程序

楼主(2018-01-27):
/************************************************************************************************************
程序效果:上电后,倒计时默认为40分钟,继电器吸合,台灯点亮;倒计时至0分钟时,继电器断开,台灯熄灭,蜂鸣器报警。
          1:倒计时过程中,按一下K0键,时间跳至0分钟,断开继电器,台灯熄灭;再按K1键增加定时时间,
                    每按1次增加5分钟,最大定时时间为95分钟。
                  2:设置好定时时间后,按一下K0键确认,继电器吸合,台灯点亮,倒计时开始。
                  说明:定时器按11.0592MHZ晶振设计。
*************************************************************************************************************/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移位寄存器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2;   //时间设置键
sbit key2=P3^3;          //时间加

sbit fmq=P3^6;          //蜂鸣器                        本行与以下3行为开发板定义
sbit jdq=P3^7;          //继电器
sbit min10=P2^6;  //十分位数码管
sbit min1=P2^7;          //个分位数码管

//sbit fmq=P1^5;          //蜂鸣器                           本行与以下3行为红外台灯定时控制板定义
//sbit jdq=P1^6;          //继电器
//sbit min10=P1^0;  //十分位数码管
//sbit min1=P1^1;          //个分位数码管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数码管显示的数值(共阴)
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xbf,0x86,0xdb,//带小数点的数值
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显示的数值(共阳0,1,2,3,4,5,6,7,8,9,)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带小数点的数值        (0./1./2./3./4./5./6./7./8./9.)

void jia();   //函数声明
uchar fen=40,miao=59; //显示初始值
uchar flag,cnt,count;//定义全局变量

/********************************************
延时子程序0.25MS
******************************************/
void delay250u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
   for(j=25;j>0;j--);
}
}
/****************************************************
          蜂鸣器发声函数,每1次大约响1秒
****************************************************/
void beep(unsigned char a)        //
{
unsigned int b;
while(a--)
  {
  for(b=0;b<1000;b++)
  {
fmq=0;
delay250us(1);
fmq=1;
delay250us(1);

}
}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
{
     TMOD=0X01; //工作方式1
     TH0=0x49; //定时时间为:50ms
     TL0=0x44;
     ET0=1;     //打开定时器
     EA=1;    //开总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
/****************************************************
          显示子函数,用于显示时间数值
****************************************************/
void display()
{

        min10=1;
        min1=1;
        P0=table[fen/10];         //显示十分位
        min10=0;
        delay250us(5);

        if(flag>10)
        {
        min10=1;
        min1=1;
        P0=table[fen%10];         //显示个分位
        min1=0;
        delay250us(5);
        }

        if(flag<=10)
        {
        min10=1;
        min1=1;
        P0=(table[fen%10]&0x7f);         //显示个分位
        min1=0;
        delay250us(5);
        }
}
/****************************************************
          时间子函数
****************************************************/
void shijian()
{
   if(flag>=20)  //判断是否到一秒
     {
      flag=0;  //到了,则标志位清零
      miao--;  //秒减1
   if(miao<=0) //判断秒是否到0s
     {
      miao=59;//到了,则秒为59S
      fen--; //分减1
   if(fen<=0) //如果分计时至0分钟
     {
      fen=0;
          miao=0;
          beep(1);         //蜂鸣器报警
          TR0=0;         //关闭定时器
          //TH0=(65536-50000)/256; //定时时间为:50ms
      //TL0=(65536-50000)%256;
     }
     }
     }
}
/****************************************************
          键盘扫描子函数
****************************************************/
void key_scan()
{
  if(key1==0)        //判断设置键是否按下
     {
  while(!key1)  //防止掉显
     {
  if(cnt==0||cnt==1||cnt==2) //设置按键没按下或按1次或按2次
     {
       display();
     }
     }
     cnt++; //记下按键key1按下的次数

   if(cnt==1)         //如果设置键按下第1次
     {
          TR0=0; //停止计数
      fen=0;miao=59; //将时间设置为0分钟
      display();
     }

   if(cnt==2) //如果设置键按下第2次
     {
      cnt=0; //按下次数清零
   if(fen>0) //如果设置分钟值大于0分钟
      {
          TR0=1;  //开始计数
     }
         }
}

   if(key2==0)   //判断时间增加键是否按下
     {
   while(!key2)  //防止掉显
     {
   if(cnt==0||cnt==1||cnt==2||cnt==3)
     {
      display();
     }
     }
    jia();//调用时间增加子函数
     }
}
/****************************************************
          时间增加子函数
****************************************************/
void jia()   //
{
     if(cnt==1) //判断设置键按下的次数是否为第1次
     {
      fen=fen+5; //是,则分钟加5
     if(fen>99) //判断分钟是否大于99,是,则分钟清零
      fen=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delay250us(800);  //上电后延时2S启动定时器和继电器工作,防止烧灯。
     init();//调用初始化子函数
     while(1)
     {
      key_scan(); //调用键盘扫描子函数
      shijian(); //时间子函数
     if(cnt==0||cnt==1||cnt==2||cnt==3)
       {
        display();
                }
         if(fen!=0&&cnt!=1)
         {
         jdq=0;
         }
         else jdq=1;
     }
}
/****************************************************
          定时器函数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TH0=0x49; //初值50ms
  TL0=0x44;
  flag++;   //标志位
}

网友A(2019-12-06):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