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的带数码显示定时器源码

楼主(2018-01-27):
可调延时关断时间
/*****************************************************************************************************************************
   1.开机,外接触摸开关K1为高电平,定时器正常倒计时,继电器吸合接通LED点亮,如中途无操作,定时40分钟后断开继电器, LED熄灭。
   2.如果开机正常倒计时过程中,用户不需要LED点亮,则按下触摸开关K1,K1为低电平,定时器停止工作并恢复初始定时状态,继电器断开
     等待下次K1出现高电平时,再正常倒计时工作。
*******************************************************************************************************************************/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time;   //中断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second10, second1,minute10,minute1;  //定义十分、个分、十秒、个秒
unsigned char min=40,sec=59;  //设置倒计时时间

sbit jdq=P1^4;         //继电器为P1.4口
sbit fmq=P1^3;         //蜂鸣器为P1.3口
sbit K0=P3^2;        //定义外中断INT0为P3.2口
sbit min10=P1^0;
sbit min1=P1^1;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0至9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wie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8位共阳数码管        0x7f为最右侧的数码管

/********************************************
延时子程序0.25MS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
   for(j=25;j>0;j--);
}
}

/***********************************************
   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
void display(minute10,minute1,second10, second1)
{

min10=1;
min1=1;
P0=duanma[minute10];
min10=0;
delay(6);

min10=1;
min1=1;
P0=duanma[minute1];
min1=0;
delay(6);

}

/****************************************************
          蜂鸣器发声函数,每1次大约响1秒
****************************************************/
void beep(unsigned char a)        //
{
unsigned int b;
while(a--)
  {
  for(b=0;b<1000;b++)
  {
fmq=0;
delay(1);
fmq=1;
delay(1);

}
}
}

/**********************************************/
main()
{
TMOD=0x01;     //T0工作模式是方式1
TH0=0x49;      //定义初始值为50ms   此初值用11.0592MHZ晶振,实测40分钟误差3秒
TL0=0x44;

EA=1;                    //开总中断
ET0=1;                        //允许定时器T0中断
TR0=1;         //开启T0计时

EX0=1;
IT0=1;
delay(800);

while(1)
     {

   if(K0==1)
   {
TR0=1;
jdq=0;
if(K0==1&&min==0)
  {TR0=0;min=0;sec=0;jdq=1;
  }
   }
display(min/10,min%10,sec/10,sec%10);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中断0
{
if(K0==0)
{
delay(500);
if(K0==0)
{

TR0=0;
jdq=1;
beep(1);
min=40;sec=59;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0中断
{

TH0=0x49;
TL0=0x44;

time++;
if(time==20)            //50ms*20=1秒
{
   time=0;
   sec--;
if(sec==0)
{
  sec=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