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如何控制单个led灯

楼主(2018-01-27):
用avr学习/板学习,根据视频打的代码,为啥我的就不会亮???求解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void main()
{
   DDRA|=BIT(2);
   PORTA|=BIT(2);

   DDRB=0XFF;
   while(1)
   {
   PORTB=0XFE;
   delay(500);

   PORTB=0XFF;
   delay(500);
   }
}

楼主:
另为什么单独控制一个led就不亮,打上全部PORTA=0;就会亮

网友A:
你的灯是接在A,还是B上,你下面的程序写的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