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的板子AD7705模块及相关代码

楼主(2018-01-27):
  某宝老板给的代码,经过我稍加修改,使之更适合于STM32F103ZET的板子。很不错的代码,值得收藏。

#include "AD7705.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define SOFT_SPI        /* 定义此行表示使用GPIO模拟SPI接口 */
//#define HARD_SPI        /* 定义此行表示使用CPU的硬件SPI接口 */

/* 通道1和通道2的增益,输入缓冲,极性 */
#define __CH1_GAIN_BIPOLAR_BUF    (GAIN_1 | UNIPOLAR | BUF_EN)
#define __CH2_GAIN_BIPOLAR_BUF    (GAIN_1 | UNIPOLAR | BUF_EN)

/*
    TM7705模块可以直接插到STM32-V5开发板nRF24L01模块的排母接口上。

    TM7705模块   STM32F407开发板
      SCK   ------  PB13/SPI2_SCK
      DOUT  ------  PB14/SPI2_MISO
      DIN   ------  PB15/SPI2_MOSI
      CS    ------  PB12/NRF24L01_CSN
      DRDY  ------  PD8/NRF24L01_IRQ
      RST   ------  PD9/NRF905_TX_EN/NRF24L01_CE/DAC1_OUT    (复位 RESET)
*/

#if !defined(SOFT_SPI) && !defined(HARD_SPI)
     #error "Please define SPI Interface mode : SOFT_SPI or HARD_SPI"
#endif

#ifdef SOFT_SPI        /* 软件SPI */
    /* 定义GPIO端口 */
    #define RCC_SC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PORT_SCK    GPIOB
    #define PIN_SCK        GPIO_Pin_13

    #define RCC_DIN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PORT_DIN    GPIOB
    #define PIN_DIN        GPIO_Pin_15

    #define RCC_DOUT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PORT_DOUT    GPIOB
    #define PIN_DOUT    GPIO_Pin_14

    #define RCC_CS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PORT_CS        GPIOB
    #define PIN_CS        GPIO_Pin_12

    #define RCC_DRDY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PORT_DRDY    GPIOC
    #define PIN_DRDY    GPIO_Pin_7

    #define RCC_RESET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PORT_RESET    GPIOC
    #define PIN_RESET    GPIO_Pin_6

    /* 定义口线置0和置1的宏 */
    #define RESET_0()    GPIO_ResetBits(PORT_RESET, PIN_RESET)
    #define RESET_1()    GPIO_SetBits(PORT_RESET, PIN_RESET)

    #define CS_0()        GPIO_ResetBits(PORT_CS, PIN_CS)
    #define CS_1()        GPIO_SetBits(PORT_CS, PIN_CS)

    #define SCK_0()        GPIO_ResetBits(PORT_SCK, PIN_SCK)
    #define SCK_1()        GPIO_SetBits(PORT_SCK, PIN_SCK)

    #define DI_0()        GPIO_ResetBits(PORT_DIN, PIN_DIN)
    #define DI_1()        GPIO_SetBits(PORT_DIN, PIN_DIN)

    #define DO_IS_HIGH()    (GPIO_ReadInputDataBit(PORT_DOUT, PIN_DOUT) == Bit_SET)

    #define DRDY_IS_LOW()    (GPIO_ReadInputDataBit(PORT_DRDY, PIN_DRDY) == Bit_RESET)
#endif

#ifdef HARD_SPI        /* 硬件SPI */
    ;
#endif

/* 通信寄存器bit定义 */
enum
{
    /* 寄存器选择  RS2 RS1 RS0  */
    REG_COMM    = 0x00,    /* 通信寄存器 */
    REG_SETUP    = 0x10,    /* 设置寄存器 */
    REG_CLOCK    = 0x20,    /* 时钟寄存器 */
    REG_DATA    = 0x30,    /* 数据寄存器 */
    REG_ZERO_CH1    = 0x60,    /* CH1 偏移寄存器 */
    REG_FULL_CH1    = 0x70,    /* CH1 满量程寄存器 */
    REG_ZERO_CH2    = 0x61,    /* CH2 偏移寄存器 */
    REG_FULL_CH2    = 0x71,    /* CH2 满量程寄存器 */

    /* 读写操作 */
    WRITE         = 0x00,    /* 写操作 */
    READ         = 0x08,    /* 读操作 */

    /* 通道 */
    CH_1        = 0,    /* AIN1+  AIN1- */
    CH_2        = 1,    /* AIN2+  AIN2- */
    CH_3        = 2,    /* AIN1-  AIN1- */
    CH_4        = 3        /* AIN1-  AIN2- */
};

/* 设置寄存器bit定义 */
enum
{
    MD_NORMAL        = (0 << 6),    /* 正常模式 */
    MD_CAL_SELF        = (1 << 6),    /* 自校准模式 */
    MD_CAL_ZERO        = (2 << 6),    /* 校准0刻度模式 */
    MD_CAL_FULL        = (3 << 6),    /* 校准满刻度模式 */

    GAIN_1            = (0 << 3),    /* 增益 */
    GAIN_2            = (1 << 3),    /* 增益 */
    GAIN_4            = (2 << 3),    /* 增益 */
    GAIN_8            = (3 << 3),    /* 增益 */
    GAIN_16            = (4 << 3),    /* 增益 */
    GAIN_32            = (5 << 3),    /* 增益 */
    GAIN_64            = (6 << 3),    /* 增益 */
    GAIN_128        = (7 << 3),    /* 增益 */

    /* 无论双极性还是单极性都不改变任何输入信号的状态,它只改变输出数据的代码和转换函数上的校准点 */
    BIPOLAR            = (0 << 2),    /* 双极性输入 */
    UNIPOLAR        = (1 << 2),    /* 单极性输入 */

    BUF_NO            = (0 << 1),    /* 输入无缓冲(内部缓冲器不启用) */
    BUF_EN            = (1 << 1),    /* 输入有缓冲 (启用内部缓冲器) */

    FSYNC_0            = 0,
    FSYNC_1            = 1        /* 不启用 */
};

/* 时钟寄存器bit定义 */
enum
{
    CLKDIS_0    = 0x00,        /* 时钟输出使能 (当外接晶振时,必须使能才能振荡) */
    CLKDIS_1    = 0x10,        /* 时钟禁止 (当外部提供时钟时,设置该位可以禁止MCK_OUT引脚输出时钟以省电 */

    /*
        2.4576MHz(CLKDIV=0 )或为 4.9152MHz (CLKDIV=1 ),CLK 应置 “0”。
        1MHz (CLKDIV=0 )或 2MHz   (CLKDIV=1 ),CLK 该位应置  “1”
    */
    CLK_4_9152M = 0x08,
    CLK_2_4576M = 0x00,
    CLK_1M         = 0x04,
    CLK_2M         = 0x0C,

    FS_50HZ        = 0x00,
    FS_60HZ        = 0x01,
    FS_250HZ    = 0x02,
    FS_500HZ    = 0x04,

    /*
        四十九、电子秤应用中提高TM7705 精度的方法
            当使用主时钟为 2.4576MHz 时,强烈建议将时钟寄存器设为 84H,此时数据输出更新率为10Hz,即每0.1S 输出一个新数据。
            当使用主时钟为 1MHz 时,强烈建议将时钟寄存器设为80H, 此时数据输出更新率为4Hz, 即每0.25S 输出一个新数据
    */
    ZERO_0        = 0x00,
    ZERO_1        = 0x80
};

static void TM7705_SyncSPI(void);
static void TM7705_Send8Bit(uint8_t _data);
static uint8_t TM7705_Recive8Bit(void);
static void TM7705_WriteByte(uint8_t _data);
static void TM7705_Write3Byte(uint32_t _data);
static uint8_t TM7705_ReadByte(void);
static uint16_t TM7705_Read2Byte(void);
static uint32_t TM7705_Read3Byte(void);
static void TM7705_WaitDRDY(void);
static void TM7705_ResetHard(void);
static void TM7705_Delay(void);

/*
*********************************************************************************************************
*    函 数 名: bsp_InitTM7705
*    功能说明: 配置STM32的GPIO和SPI接口,用于连接 TM7705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TM7705(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fdef SOFT_SPI        /* 软件SPI */
    CS_1();
    SCK_1();
    DI_1();

    /* 打开GPIO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SCK | RCC_DIN | RCC_DOUT | RCC_CS | RCC_DRDY | RCC_RESET, ENABLE);

    /* 配置几个推完输出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设为输出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IO口最大速度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IN_SCK;
    GPIO_Init(PORT_SCK,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IN_DIN;
    GPIO_Init(PORT_DIN,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IN_CS;
    GPIO_Init(PORT_CS,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IN_RESET;
    GPIO_Init(PORT_RESE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GPIO为浮动输入模式(实际上CPU复位后就是输入状态)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设为输入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IO口最大速度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IN_DOUT;
    GPIO_Init(PORT_DOU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IN_DRDY;
    GPIO_Init(PORT_DRDY,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delay_ms(10);

    TM7705_ResetHard();        /* 硬件复位 */

    /*
        在接口序列丢失的情况下,如果在DIN 高电平的写操作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至少 32个串行时钟周期),
        TM7705 将会回到默认状态。
    */
    delay_ms(5);

    TM7705_SyncSPI();        /* 同步SPI接口时序 */

    delay_ms(5);

    /* 配置时钟寄存器 */
    TM7705_WriteByte(REG_CLOCK | WRITE | CH_1);            /* 先写通信寄存器,下一步是写时钟寄存器 */

    TM7705_WriteByte(CLKDIS_0 | CLK_4_9152M | FS_50HZ);    /* 刷新速率50Hz */
    //TM7705_WriteByte(CLKDIS_0 | CLK_4_9152M | FS_500HZ);    /* 刷新速率500Hz */

    /* 每次上电进行一次自校准 */
    TM7705_CalibSelf(1);    /* 内部自校准 CH1 */
    delay_ms(5);
}

/*
*********************************************************************************************************
*    函 数 名: TM7705_Delay
*    功能说明: CLK之间的延迟,时序延迟. 用于STM32F407  168M主频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TM7705_Delay(void)
{
    uint16_t i;

    for (i = 0; i < 5; i++);
}

/*
*********************************************************************************************************
*    函 数 名: TM7705_ResetHard
*    功能说明: 硬件复位 TM7705芯片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TM7705_ResetHard(void)
{
    RESET_1();
    delay_ms(1);
    RESET_0();
    delay_ms(2);
    RESET_1();
    delay_ms(1);
}

/*
*********************************************************************************************************
*    函 数 名: TM7705_SyncSPI
*    功能说明: 同步TM7705芯片SPI接口时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TM7705_SyncSPI(void)
{
    /* AD7705串行接口失步后将其复位。复位后要延时500us再访问 */
    CS_0();
    TM7705_Send8Bit(0xFF);
    TM7705_Send8Bit(0xFF);
    TM7705_Send8Bit(0xFF);
    TM7705_Send8Bit(0xFF);
    CS_1();
}

/*
*********************************************************************************************************
*    函 数 名: TM7705_Send8Bit
*    功能说明: 向SPI总线发送8个bit数据。 不带CS控制。
*    形    参: _data : 数据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TM7705_Send8Bit(uint8_t _data)
{
    uint8_t i;

    for(i = 0; i < 8; i++)
    {
        if (_data & 0x80)
        {
            DI_1();
        }
        else
        {
            DI_0();
        }
        SCK_0();
        _data <<= 1;
        TM7705_Delay();
        SCK_1();
        TM7705_Delay();
    }
}

/*
*********************************************************************************************************
*    函 数 名: TM7705_Recive8Bit
*    功能说明: 从SPI总线接收8个bit数据。 不带CS控制。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uint8_t TM7705_Recive8Bit(void)
{
    uint8_t i;
    uint8_t read = 0;

    for (i = 0; i < 8; i++)
    {
        SCK_0();
        TM7705_Delay();
        read = read<<1;
        if (DO_IS_HIGH())
        {
            read++;
        }
        SCK_1();
        TM7705_Delay();
    }
    return read;
}

/*
*********************************************************************************************************
*    函 数 名: TM7705_WriteByte
*    功能说明: 写入1个字节。带CS控制
*    形    参: _data :将要写入的数据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TM7705_WriteByte(uint8_t _data)
{
    CS_0();
    TM7705_Send8Bit(_data);
    CS_1();
}

/*
*********************************************************************************************************
*    函 数 名: TM7705_Write3Byte
*    功能说明: 写入3个字节。带CS控制
*    形    参: _data :将要写入的数据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TM7705_Write3Byte(uint32_t _data)
{
    CS_0();
    TM7705_Send8Bit((_data >> 16) & 0xFF);
    TM7705_Send8Bit((_data >> 8) & 0xFF);
    TM7705_Send8Bit(_data);
    CS_1();
}

/*
*********************************************************************************************************
*    函 数 名: TM7705_ReadByte
*    功能说明: 从AD芯片读取一个字(16位)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读取的字(16位)
*********************************************************************************************************
*/
static uint8_t TM7705_ReadByte(void)
{
    uint8_t read;

    CS_0();
    read = TM7705_Recive8Bit();
    CS_1();

    return read;
}

/*
*********************************************************************************************************
*    函 数 名: TM7705_Read2Byte
*    功能说明: 读2字节数据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读取的数据(16位)
*********************************************************************************************************
*/
static uint16_t TM7705_Read2Byte(void)
{
    uint16_t read;

    CS_0();
    read = TM7705_Recive8Bit();
    read <<= 8;
    read += TM7705_Recive8Bit();
    CS_1();

    return read;
}

/*
*********************************************************************************************************
*    函 数 名: TM7705_Read3Byte
*    功能说明: 读3字节数据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读取到的数据(24bit) 高8位固定为0.
*********************************************************************************************************
*/
static uint32_t TM7705_Read3Byte(void)
{
    uint32_t read;

    CS_0();
    read = TM7705_Recive8Bit();
    read <<= 8;
    read += TM7705_Recive8Bit();
    read <<= 8;
    read += TM7705_Recive8Bit();
    CS_1();
    return read;
}

/*
*********************************************************************************************************
*    函 数 名: TM7705_WaitDRDY
*    功能说明: 等待内部操作完成。 自校准时间较长,需要等待。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TM7705_WaitDRDY(void)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4000000; i++)
    {
        if (DRDY_IS_LOW())
        {
            break;
        }
    }
    if (i >= 4000000)
    {
        printf("TM7705_WaitDRDY() Time Out ...\r\n");        /* 调试语句. 用语排错 */
    }
}

/*
*********************************************************************************************************
*    函 数 名: TM7705_WriteReg
*    功能说明: 写指定的寄存器
*    形    参:  _RegID : 寄存器ID
*              _RegValue : 寄存器值。 对于8位的寄存器,取32位形参的低8bit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TM7705_WriteReg(uint8_t _RegID, uint32_t _RegValue)
{
    uint8_t bits;

    switch (_RegID)
    {
        case REG_COMM:        /* 通信寄存器 */
        case REG_SETUP:        /* 设置寄存器 8bit */
        case REG_CLOCK:        /* 时钟寄存器 8bit */
            bits = 8;
            break;

        case REG_ZERO_CH1:    /* CH1 偏移寄存器 24bit */
        case REG_FULL_CH1:    /* CH1 满量程寄存器 24bit */
        case REG_ZERO_CH2:    /* CH2 偏移寄存器 24bit */
        case REG_FULL_CH2:    /* CH2 满量程寄存器 24bit*/
            bits = 24;
            break;

        case REG_DATA:        /* 数据寄存器 16bit */
        default:
            return;
    }

    TM7705_WriteByte(_RegID | WRITE);    /* 写通信寄存器, 指定下一步是写操作,并指定写哪个寄存器 */

    if (bits == 8)
    {
        TM7705_WriteByte((uint8_t)_RegValue);
    }
    else    /* 24bit */
    {
        TM7705_Write3Byte(_RegValue);
    }
}

/*
*********************************************************************************************************
*    函 数 名: TM7705_ReadReg
*    功能说明: 写指定的寄存器
*    形    参:  _RegID : 寄存器ID
*              _RegValue : 寄存器值。 对于8位的寄存器,取32位形参的低8bit
*    返 回 值: 读到的寄存器值。 对于8位的寄存器,取32位形参的低8bit
*********************************************************************************************************
*/
uint32_t TM7705_ReadReg(uint8_t _RegID)
{
    uint8_t bits;
    uint32_t read;

    switch (_RegID)
    {
        case REG_COMM:        /* 通信寄存器 */
        case REG_SETUP:        /* 设置寄存器 8bit */
        case REG_CLOCK:        /* 时钟寄存器 8bit */
            bits = 8;
            break;

        case REG_ZERO_CH1:    /* CH1 偏移寄存器 24bit */
        case REG_FULL_CH1:    /* CH1 满量程寄存器 24bit */
        case REG_ZERO_CH2:    /* CH2 偏移寄存器 24bit */
        case REG_FULL_CH2:    /* CH2 满量程寄存器 24bit*/
            bits = 24;
            break;

        case REG_DATA:        /* 数据寄存器 16bit */
        default:
            return 0xFFFFFFFF;
    }

    TM7705_WriteByte(_RegID | READ);    /* 写通信寄存器, 指定下一步是写操作,并指定写哪个寄存器 */

    if (bits == 16)
    {
        read = TM7705_Read2Byte();
    }
    else if (bits == 8)
    {
        read = TM7705_ReadByte();
    }
    else    /* 24bit */
    {
        read = TM7705_Read3Byte();
    }
    return read;
}

/*
*********************************************************************************************************
*    函 数 名: TM7705_CalibSelf
*    功能说明: 启动自校准. 内部自动短接AIN+ AIN-校准0位,内部短接到Vref 校准满位。此函数执行过程较长,
*              实测约 180ms
*    形    参:  _ch : ADC通道,1或2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TM7705_CalibSelf(uint8_t _ch)
{
    if (_ch == 1)
    {
        /* 自校准CH1 */
        TM7705_WriteByte(REG_SETUP | WRITE | CH_1);    /* 写通信寄存器,下一步是写设置寄存器,通道1 */
        TM7705_WriteByte(MD_CAL_SELF | __CH1_GAIN_BIPOLAR_BUF | FSYNC_0);/* 启动自校准 */
        TM7705_WaitDRDY();    /* 等待内部操作完成 --- 时间较长,约180ms */
    }
    else if (_ch == 2)
    {
        /* 自校准CH2 */
        TM7705_WriteByte(REG_SETUP | WRITE | CH_2);    /* 写通信寄存器,下一步是写设置寄存器,通道2 */
        TM7705_WriteByte(MD_CAL_SELF | __CH2_GAIN_BIPOLAR_BUF | FSYNC_0);    /* 启动自校准 */
        TM7705_WaitDRDY();    /* 等待内部操作完成  --- 时间较长,约180ms */
    }
}

/*
*********************************************************************************************************
*    函 数 名: TM7705_SytemCalibZero
*    功能说明: 启动系统校准零位. 请将AIN+ AIN-短接后,执行该函数。校准应该由主程序控制并保存校准参数。
*             执行完毕后。可以通过 TM7705_ReadReg(REG_ZERO_CH1) 和  TM7705_ReadReg(REG_ZERO_CH2) 读取校准参数。
*    形    参: _ch : ADC通道,1或2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TM7705_SytemCalibZero(uint8_t _ch)
{
    if (_ch == 1)
    {
        /* 校准CH1 */
        TM7705_WriteByte(REG_SETUP | WRITE | CH_1);    /* 写通信寄存器,下一步是写设置寄存器,通道1 */
        TM7705_WriteByte(MD_CAL_ZERO | __CH1_GAIN_BIPOLAR_BUF | FSYNC_0);/* 启动自校准 */
        TM7705_WaitDRDY();    /* 等待内部操作完成 */
    }
    else if (_ch == 2)
    {
        /* 校准CH2 */
        TM7705_WriteByte(REG_SETUP | WRITE | CH_2);    /* 写通信寄存器,下一步是写设置寄存器,通道1 */
        TM7705_WriteByte(MD_CAL_ZERO | __CH2_GAIN_BIPOLAR_BUF | FSYNC_0);    /* 启动自校准 */
        TM7705_WaitDRDY();    /* 等待内部操作完成 */
    }
}

/*
*********************************************************************************************************
*    函 数 名: TM7705_SytemCalibFull
*    功能说明: 启动系统校准满位. 请将AIN+ AIN-接最大输入电压源,执行该函数。校准应该由主程序控制并保存校准参数。
*             执行完毕后。可以通过 TM7705_ReadReg(REG_FULL_CH1) 和  TM7705_ReadReg(REG_FULL_CH2) 读取校准参数。
*    形    参:  _ch : ADC通道,1或2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TM7705_SytemCalibFull(uint8_t _ch)
{
    if (_ch == 1)
    {
        /* 校准CH1 */
        TM7705_WriteByte(REG_SETUP | WRITE | CH_1);    /* 写通信寄存器,下一步是写设置寄存器,通道1 */
        TM7705_WriteByte(MD_CAL_FULL | __CH1_GAIN_BIPOLAR_BUF | FSYNC_0);/* 启动自校准 */
        TM7705_WaitDRDY();    /* 等待内部操作完成 */
    }
    else if (_ch == 2)
    {
        /* 校准CH2 */
        TM7705_WriteByte(REG_SETUP | WRITE | CH_2);    /* 写通信寄存器,下一步是写设置寄存器,通道1 */
        TM7705_WriteByte(MD_CAL_FULL | __CH2_GAIN_BIPOLAR_BUF | FSYNC_0);    /* 启动自校准 */
        TM7705_WaitDRDY();    /* 等待内部操作完成 */
    }
}

/*
*********************************************************************************************************
*    函 数 名: TM7705_ReadAdc1
*    功能说明: 读通道1或2的ADC数据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uint16_t TM7705_ReadAdc(uint8_t _ch)
{
    uint8_t i;
    uint16_t read = 0;

    /* 为了避免通道切换造成读数失效,读2次 */
    for (i = 0; i < 2; i++)
    {
        TM7705_WaitDRDY();        /* 等待DRDY口线为0 */

        if (_ch == 1)
        {
            TM7705_WriteByte(0x38);
        }
        else if (_ch == 2)
        {
            TM7705_WriteByte(0x39);
        }

        read = TM7705_Read2Byte();
    }
    return read;
}

/***************************** @Durnat ALL RIGHTS RESERVED *********************************/

头文件
#ifndef __AD7705_H
#define __AD7705_H
#include "sys.h"
void bsp_InitTM7705(void);
void TM7705_CalibSelf(uint8_t _ch);
void TM7705_SytemCalibZero(uint8_t _ch);
void TM7705_SytemCalibFull(uint8_t _ch);
uint16_t TM7705_ReadAdc(uint8_t _ch);

void TM7705_WriteReg(uint8_t _RegID, uint32_t _RegValue);
uint32_t TM7705_ReadReg(uint8_t _RegID);

#endif

网友A(2020-06-06):
有配置好的工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