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中相关问题writestring(0,1," ")什么意思

楼主(2018-01-27):
单片机编程中 writestring(0,1," ");writestring(8,1," ")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在屏幕的指定位置写字符,双引号里填写的应该是字符吧,前面的数字应该是坐标

网友B:
查看writestring函数的说明

网友C:
应该是在哪里插入了某个字符串

网友D:
查看该函数的定义啊,第一个参数应该表示的是第几行,第二个参数应该表示的第几列,第三个参数表示要显示的字符串,,因为看不到函数定义,以上纯属推测

网友E:
在某个位置上写入空格,这个是调用字库数据输出显示字符的模式。

网友F:
单片机编程中wriestring(0,1,“ ”)的意思是在LCD的坐标(0,1)处写入字符串   ;writestring(8,1,"")的意思是在LCD的坐标(8,1)处写入字符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