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的一些单片机sht11传感器温控代码

楼主(2018-01-27):
基于51单片机   sht11传感器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10=P1^0;
sbit ADD=P1^1;
sbit SUB=P1^2;
sbit P13=P1^3;
uint yatempnum=0aath=180tl=90;

//uchar aath=200tl=100;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CS=P2^3;       //CS位定义为P3.4引脚
sbit CLK=P2^4;      //CLK位定义为P1.0引脚
sbit DIO=P2^5;       //DIO位定义为P1.1引脚
void delay(uint z);
void display(uint a);
void displayth(uint b);
void displaytl(uint c);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key()
{
if(P10==0)
{
        delay(5);
if(P10==0)
{
                       num++;
if(num==3)
{
num=0;
}
}
  while(!P10)
display(temp);
delay(5);
while(!P10) display(temp);     }
if(num!=0)
    {
        if(ADD==0)
         {
            delay(5);
if(ADD==0)
{
                if(num==1)
{
th++;
if(th==250)
th=tl+10;
}
if(num==2)
{
  if(tl<(th-10))
tl++;
Else

tl=90;
                }
}
while(!ADD)
display(th);

        }
        if(SUB==0)
         {
            delay(5);
             if(SUB==0)
            {
                if(num==1)
  {
                   th--;
                  if(th==(tl+10))
                        th=250;
  }
                if(num==2)
                {
                     tl--;
                    if(tl==90)
                         tl=th-10;
                 }
           }
            while(!SUB) display(tl);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int a)
{

P2=0xfe;
P0=table[a/100];
delay(5);

P2=0xfd;
P0=table[a%100/10];
delay(5);

P2=0xfb;
P0=table[a%100%10];
delay(5);
}
void displayth(uint b)
{

P2=0xfe;
P0=table[b/100];

delay(5);
P2=0xfb;
P0=table[c/100];
delay(5);
}
void display(uint c)
{

P2=0xfd;
P0=table[c%100/10];
delay(5);
P2=0xfb;
P0=table[c%100%10]; delay(5);
}
unsigned char  A_D()
{

unsigned char idat;
   CS=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0;     //为第一个脉冲作准备
CS=0;      //CS置0,片选有效
   DIO=1;        //DIO1,规定的起始信号
      CLK=1;       //第一个脉冲
   CLK=0;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1;       //DIO1 通道选择信号
   CLK=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CLK=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0;      //DI0,选择通道0
CLK=1;        //第三个脉冲
CLK=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DIO=1;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CLK=1;      //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高位在前
     {
      CLK=1;     //第四个脉冲
       CLK=0;
      dat<<=1;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dat|=(unsigned char)DIO;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CS=1;            //片选无效
return dat;        //将读书的数据返回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main(void)
{
init();
while(1)
{
key();
if((temp<tl)||(temp>th))
P13=0;
else
P13=1;
  if(num==0)
         {
             display(temp);
        }
        if(num==1)         {
            displayth(th);
        }
        if(num==2)
       {
            displaytl(tl);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20)
{
ya=A_D();
temp=(ya*100/51);//((ya*5)*100/255);
aa=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