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采用sht11好还是dht11好 请指教

楼主(2018-01-27):
我在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温湿度控制系统    传感器   采用sht11好还是dht11好  请指教

网友A:
dht11吧,例程多,可以仿真

网友B:
sht11我没用过不作评价,但是dht11我用过,反应比较慢(就是温度变变了不能马上读出数据的变化),如果比较追求实时性显然后者不合适。

网友C:
你最好是采用SHT11的,传感器 sht11的 我觉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