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仪的仿真图 编程 PCB文件与电路原理图 可用作练手

楼主:
已经添加附件,大家各取所需.51单片机控制的温控仪设计资料

温控仪电路原理图:

pcb工程文件:

温控仪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eepro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1 = P1^3;                     //数码管位选
sbit wei2 = P1^2;
sbit wei3 = P1^1;
sbit wei4 = P1^0;
sbit DQ = P3^2;                 //温度
sbit k1=P3^7;                                //功能按键
sbit k2=P3^6;                                  // 增加键
sbit k3=P3^5;                                //减少键
uchar TL,TH,TN,TD;
sbit beep=P1^6;
uchar count,num,m,s1num=0;                                              //温度值
uchar htemp=33,ltemp=15;                                        //温度上下线初始化
float f_temp;
int key_delay=0;
const int key_count=200;
bit yyp=1,halarm=0,lalarm=0;
uchar code TAB[]={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uchar code TAB1[]={0xbf,0x89,0xc7,0xC6};         //三个依次是 - H L         后面两个是温度符号大写的C
/****毫秒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1(uchar i)
{
    uchar j=100;
        for(i;i>0;i--)
          for(j;j>0;j--)
            {;}
}
void di()
{
        beep=0;
        delay(100);
        beep=1;
}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
void ReadTemp()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delay(1);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TL=ReadOneChar();    //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
        TH=ReadOneChar();    //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
        TN=TH*16+TL/16;         //实际温度值=(TH*256+TL)/16,即:TH*16+TL/16
                                        //这样得出的是温度的整数部分,小数部分被丢弃了

        TD=(TL%16)*10/16;       //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将余数乘以10再除以16取整,
                                        //这样得到的是温度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保留1位小数)
}
////////////////////////////////////////////////
void get_wendu(uchar m)
{
        uchar ws,wg;
        ws=m/10;
        wg=m%10;

        wei1=0;                          //读取温度的十位和个位
        P0=TAB[ws];
        delay(2);
        wei1=1;
        P0=0xff;

        wei2=0;
        P0=TAB[wg]& 0x7f;
        delay(2);
        wei2=1;
        P0=0xff;

}
void get_wendu2(uchar m)
{
        wei3=0;
        P0=TAB[m];
        delay(2);
        wei3=1;
        P0=0xff;

        wei4=0;
        P0=TAB1[3];
        delay(2);
        wei4=1;
        P0=0xff;

}
/////////调最高温度调用的函数//////
void hdisplay(uchar dat)
{
        uchar fs,fg;
        wei1=0;                          //读取最高温度符号“H-”
        P0=TAB1[1];
        delay(5);
        wei1=1;
        P0=0xff;

        wei2=0;
        P0=TAB1[0];
        delay(5);
        wei2=1;
        P0=0xff;

        fs=dat/10;
        fg=dat%10;
        wei3=0;
        P0=TAB[fs];
        delay(5);
        wei3=1;
        P0=0xff;

        wei4=0;
        P0=TAB[fg];
        delay(5);
        wei4=1;
        P0=0xff;
}
/////////调最低温度调用的函数//////
void ldisplay(uchar dat)
{
        uchar fs,fg;
        wei1=0;                          //读取最低温度符号“L=”
        P0=TAB1[2];
        delay(2);
        wei1=1;
        P0=0xff;

        wei2=0;
        P0=TAB1[0];
        delay(2);
        wei2=1;
        P0=0xff;

        fs=dat/10;
        fg=dat%10;
        wei3=0;
        P0=TAB[fs];
        delay(2);
        wei3=1;
        P0=0xff;

        wei4=0;
        P0=TAB[fg];
        delay(2);
        wei4=1;
        P0=0xff;
}
/****按键扫描******/
void keyscan()
{
        if(k1==0)
        {
                delay(10);
                if(k1==0)
                {
                        yyp=0;
                        s1num++;
                        while(!k1);        //等待按键释放
                        di();
                        htemp=byte_read(0x2200);
                        ltemp=byte_read(0x2000);
                        switch(s1num)
                        {
                                case 1:break;
                                case 2:break;
                                case 3:if(s1num==3)s1num=0;yyp=1;
                                                break;
                        }

                }
        }
        if(s1num!=0)
        {
                if(k2==0)
                {
                        delay(10);
                        if(k2==0)
                        {
                                do
                                {
                                        delay1(10);
                                }
                                while((!k2)&(key_delay++<key_count));        ///等待按键释放
                                di();
                                switch(s1num)
                        {
                                        case 1: htemp++;
                                                        if(htemp==99)htemp=0;
                                                        hdisplay(htemp);
                                                        SectorErase(0x2200);//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200,htemp);//重新写入数据
                                                        break;
                                        case 2: ltemp++;
                                                        if(ltemp==99)ltemp=0;
                                                        ldisplay(ltemp);
                                                        SectorErase(0x2000);//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000,ltemp);//重新写入数据
                                                    break;
                                }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do
                                {
                                        delay1(10);
                                }
                                while((!k3)&(key_delay++<key_count));                //等待按键释放
                                di();
                                switch(s1num)
                        {
                                        case 1: htemp--;
                                                        if(htemp==0)htemp=99;
                                                        hdisplay(htemp);
                                                        SectorErase(0x2200);//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200,htemp);//重新写入数据
                                                        break;
                                        case 2: ltemp--;
                                                        if(ltemp==0)ltemp=99;
                                                        ldisplay(ltemp);
                                                        SectorErase(0x2000);//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000,ltemp);//重新写入数据
                                                    break;
                                }
                        }
                }
        }
}
///////////////////////////////////////////////////////////
void baojing()
{
                        if((TN>=htemp)||(TN<=ltemp))                //温度高于设置最大温度
                        {
……………………

网友A(2018-01-30):
具体功能的实现能否介绍详细一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功能的实现能否介绍详细一点呢

温度控制 可设置低高温超过区间 蜂鸣器报警 自动检测温度

网友C:
大神,为什么我下载的文件仿真的时候调温度上限下限也会跟着变,调下限上限也跟着变,要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