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430的环境温度控制

楼主(2018-01-27):
#include "io430.h"
#include "18B20_pei_zhi.c"
#include "18B20.h"
#include "18B20.c"
#include "1602_pei_zhi.c"
unsigned char Set[3];
unsigned int  A0=0;
void zi_ding_yi()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lcd1602_write_pic(i,pic[i]);
     LCD_write_com(0xc0+0X0e);
     LCD_write_data(0);
}

/******************按键识别0/1  子函数********************/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     unsigned char ji;
       if(!(P1IN&0x01))
         {
           __delay_cycles(2000);
           if(!(P1IN&0x01))  ji=1;
         }
     if(!(P1IN&0x02))
         {
           __delay_cycles(2000);
           if(!(P1IN&0x02))  ji=2;
         }
            return ji;
   }

//***********************************************************************
//      液晶显示温度值,xx.xC格式
//***********************************************************************
void LCD_DisplayTemp(unsigned char temp1,unsigned char temp2,unsigned char temp3)
{
  LCD_write_char(0x09,1,0x30+A0);
  LCD_write_char(0x0a,1,0x30+A1);
  LCD_write_char(0x0b,1,0x30+A2);
  LCD_write_char(0x0c,1,'.');
  LCD_write_char(0x0d,1,0X30+A3);
  LCD_write_char(0x0f,1,'C');
}

//***********************************************************************
//      主程序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unsigned int  n=27,j,j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2DIR = 0XFF;
    P6DIR = 0xff;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清屏
    LCD_Desk();
    write_str(0x80+0x40,"Set:",4);

    DS18B20_Reset();                          //复位D18B20
    while(1)
    {
    ds1820_start();                          //启动一次转换
    ds1820_read_temp();                          //读取温度数值
    data_do(temp_value);                  //处理数据,得到要显示的值
    LCD_DisplayTemp(A1,A2,A3);
    zi_ding_yi();

    Set[0] = n/10+0x30;
    Set[1] = n%10+0x30;
    Set[2] = 'C';

    write_str(0x80+0x44,Set,3);
    j=100*A0+10*A1+A2;
      if(j>=n)
      {
        P2OUT=0X01;
        P6OUT&=0xfe;
      }
      else
      {
        P2OUT=0X00;
         P6OUT|=0xff;
      }
      ji=key_scan();
      if(ji==1) n++;
      if(ji==2)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