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接上stm32f1后,现实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2018-01-27):
求教怎么解决,ch340驱动,安装的时候现实预安装成功

网友A:
更新win10到最新版吧,老版本对USB虚拟串口驱动支持不好,或者换回win7系统。

网友B:
驱动精灵 可以试试

网友C:
换一个USB口试一下,还有驱动安装了吗

楼主:
我这换了好几种方法都不行

网友D:
驱动有问题 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E:
用USB2.0试试

网友F:
你好,你是用的CH340芯片吗?如果是CH340芯片请到官网下载最新的驱动,驱动是支持win10的,如果还是不能解决可以回帖告知我。谢谢!

网友G(2018-08-21):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是用的CH340芯片吗?如果是CH340芯片请到官网下载最新的驱动,驱动是支持win10的,如果还是不能解 ...

我的不行  请问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