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里嵌套了子函数无法返回

楼主(2018-01-28):
..........(前面省略)        if(IRCOM[2]==0x45)
        {
        RELAY=1;
        P2=0xff;
        }
        else
        {
        RELAY=0;
        led();
        }
    EX0 = 1;
}

void led()
{
...........
}
请问各路大神,为什么esle里嵌套了子函数led();就不能返回IRCOM[2]==0x45(遥控按键无法返回),而将led();子函数改成P2=0X00;却可以返回IRCOM[2]==0x45(遥控按键可以返回)

网友A:
感觉信息不够,能描述详细点吗?

网友B:
分析下LED()函数,看有没有循环没跳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信息不够,能描述详细点吗?

这是一个红外遥控继电器与LED灯的程序,当按下开键时,继电器打开,LED灯P2口同时作流水灯演示,void led()里写的就是流水灯程序,当按下关闭键时,按设计理论P2=0xff,但就是无法返回关闭P2口。

网友C:
main函数前边有没有先声明led()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in函数前边有没有先声明led()这个函数

已经声明了,编译什么问题都没有的,只是上机就不能返回

网友D:
看不见你的led()函数,不好判断........

网友E:
led()函数内部可能存在无法结束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