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达/led等两端并联104瓷片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8-01-28):
我在很多电子电路板中看到104瓷片电容并联在小LED上,不知道有什么作用,请大神们告知下。

网友A:
104用来滤波的

网友B:
电容上的电压不能跃变,当LED无电时,电容上也无电,加电时,LED被电容短路(电压=0),当电容上电被充到LED的电压时,电流才会从LED上走。看上去有搞电流冲击的作用。
自然,有其它突然冲击时,电容也有只收尖峰的作用。
个人认为意义不大,因为LED的限流是由其它电路完成的,如电阻。这个电容太小,吸收尖峰的作用也不大,有没有,关系不大。

网友C:
防止电流冲击,没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上的电压不能跃变,当LED无电时,电容上也无电,加电时,LED被电容短路(电压=0),当电容上电被充到LE ...

大佬好,请问下你在51嘿论坛玩了多久了

网友D:
小马达上面并联的电容作用比较大。可以消除电动机运转时发出的电磁尖脉冲(主要来源于电机的碳刷)。如果去掉,这些脉冲可能会造成控制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这个电容对于led来说意义不大,许多led并没有并联这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