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可控硅控制功率问题

楼主:
单片机初学者,因为大创的缘故,想做一个可控硅控制热得快加热水的电路,这里的60w电灯可以换成600w的热得快吗

网友A(2018-01-28):
可以用,可能要加大散热器面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可能要加大散热器面积。

散热器是啥,我看原理图里也没有散热器啊

网友C:
16A,600V,足够。但是必须加散热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可能要加大散热器面积。

额,散热器是啥,图上没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散热器是啥,图上没有啊

你这个问题问的........

就是散热片。不算是电器元件,图上没法画出来了。

网友D:
要在可控硅BTA16上的带上在散热片工作,就是铝片或者铜片做的散热用的

网友B:
另外就是我想把这个电路做出来只要买万能板和图上的器件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6A,600V,足够。但是必须加散热片。

哦哦,谢谢,另外我想知道把这个做成板子,只要买原理图上的器件和散热片就够了吗,220v电源怎么引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在可控硅BTA16上的带上在散热片工作,就是铝片或者铜片做的散热用的

好的,感谢

网友E:
这只是个简化的电路,缺少复位电路,晶振电路,5V电源电路。
零线,火线不要弄错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只是个简化的电路,缺少复位电路,晶振电路,5V电源电路。
零线,火线不要弄错哦

哦哦,这个我知道,我只想知道过零检测和可控硅这部分自己做的话是只要买个万能板和图上的器件跟散热片就好了吗,另外就是火线零线是怎么引出来的,用什么东西跟器件连接起来

网友D:
可以用万能板连接元件组合成电路功能板,220V 交流输入就是火线和零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哦哦,这个我知道,我只想知道过零检测和可控硅这部分自己做的话是只要买个万能板和图上的器件跟散热片就 ...

L  N  为进线,出线则 接在白炽灯两端 ,用热得快把白炽灯替换掉即可。
电源输入进线 L 最好先经过热得快内部的水压力开关和温度保险,可避免管路无水时造成干烧损坏电器用品

网友F(2024-03-07):
完全可以,1000A的可控硅触发电流也只有几个mA。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完全可以,1000A的可控硅触发电流也只有几个mA。

真的假的啊

网友F:
你自己去查手册去。

网友H:
没有经验,不要用220V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自己去查手册去。

不好意思,真心没有用过那么大的,也没有相关资料可以查。您有的话,截个图发上来看看呗

网友I:
大功率使用要加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