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单片机独立按键控制一个led

楼主(2018-01-28):
新手学习,如何用独立按键控制一个led灯,按下时候灯亮,下面我写的,求解失败原因及方法,谢谢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show()
{
DDRA|=0X84;
PORTA|=BIT(2);
PORTA&=~BIT(7);

DDRB=0XFF;
PORTB=0XFE;
}
void main()
{
uchar key;
DDRD|=0X0F;
PORTD|=0X0F;

DDRD&=0XF0;

key=PIND;
key=key&0x0f;

if(key==0x0E)
  {show();}
}

网友A:
用while(1)试试,你是刚学单片机吗?

网友B:
新手过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hile(1)试试,你是刚学单片机吗?

怎么加?试了不行

网友C:
引脚怎么定义的?

网友D:
在if前边写个while  不停监测 按键的状态  你这个  还没等你按 程序可能都结束了  加个循环

网友E:
if(key==0x0E)
  {show();}

改成
while(1)
{
    if(key==0x0E)
       {show();}
}

网友F:
刚刚学 看着代码头疼

网友G:
if条件总为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