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51单片机多点18b20温度测量系统源码

楼主(2018-01-28):
分享我的期末作业,基于51单片机的多点温度测量
同时多点温度测量是在单总线上挂载多个18b20温度传感器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AXNUM 4        //宏定义单总线上最大可扫描DS18B20个数
//*****************************//
//**初始定义管脚、变量与数组***//
//*****************************//
sbit DS=P3^7;
sbit lcden=P2^7;//液晶使能端
sbit lcdrs=P2^6;//液晶数0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rw=P2^5;
union{
    uchar c[2];
    uint x;
}temp;
uchar time=0;
uint cc,xs;             //变量cc中保存计算出的温度值的整数部分,xs保存计算出的温度值的小数部分的第一位
uchar idata disbuffer[6];   //LCD显示缓存数组
uchar idata ID[4][8]={0};//{{0x28,0xff,0x80,0x2e,0x70,0x16,0x03,0xad},{0x28,0xff,0x95,0xb5,0x81,0x16,0x03,0x50},{0x28,0xff,0x02,0x96,0xa1,0x16,0x04,0x59},{0x28,0xff,0xf0,0xf5,0x62,0x16,0x04,0xd3}};
                       //{"82FF08E2076130DA","82FF595B18613005","82FF20691A614095","82FF0F5F2661403D"};   //用于记录各DS18B20的ROM序列号
uchar idata RomID_temp[8];  //匹配DS18B20时临时记录要匹配DS18B20的序列号
uchar east[5]=" EAST";
uchar west[5]=" WEST";
uchar south[5]="SOUTH";
uchar north[5]="NORTH";
uchar m=0;
uchar num=0;
//***************************//
//*******18b20时序延时*******//
//***************************//
void delay(uint i)      //i*9.62us
{
    uint j;
    for(j=i;j>0;j--);
}

void delay_ms(uchar i)  //(j*2+1+2)*i+5
{ uchar j;              //12MHz   0.5*i ms
  do{j=248;
     do{j--;}while(j);
     i--;
    }while(i);
}

void delay_2us(uchar i)   // 2*i+5 us
{
  while(--i);
}
//**************************//
//******18b20子程***********//
//**************************//
uchar DS_init(void)       //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uchar presence;
  DS=0;          delay_2us(250); //根据DS18B20的复位时序.先把总线拉低555us
  DS=1;          delay_2us(30);  //再释放总线,65us后读取DS18B20发出的信号
  presence=DS;   delay_2us(250); //如果复位成功,则presence的值为0;否则为1
  return (presence);             //返回0则初始化成功,否则失败
}

uchar read_byte(void)       //读1字节
{
  uchar i,j,dat=0;
  for(i=1;i<=8;i++)          //作8个循环,读出的8位组成一个字节
    {DS=0;   _nop_();       //先将总线拉低1us,
     DS=1;   delay_2us(2);  //再释放总线,产生读起始信号,延迟9us后读取总线上的DS18B20发出的值
     j=DS;   delay_2us(30); //一位读完后,延迟65us后读下一位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一个字节的最低位,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uchar read_2bit(void)       //读2位
{
  uchar i=0,j=0;
  DS=0;   _nop_();          //先将总线拉低1us,
  DS=1;   delay_2us(2);     //再释放总线,产生读起始信号,延迟9us后读取总线上的DS18B20发出的值
  j=DS;   delay_2us(30);    //一位读完后,延迟65us后读下一位
  DS=0;   _nop_();
  DS=1;   delay_2us(2);
  i=DS;   delay_2us(30);
  i=j*2+i;              //将读出的两位放到变量i中,其中第一个读出的位处于i的第1位;而第二个读出的位处于i的第0位
  return(i);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写1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作8个循环,写入的8位组成一个字节
    {DS=0;                  //先将总线拉低
     DS = dat&0x01;         //向总线上放入要写的值
     delay_2us(50);         //延迟105us,以使DS18B20能采样到要写入的值
     DS = 1;                //释放总线,准备写入下一位
     dat>>=1;             //将要写的下一位移到dat的最低位
    }
}

void write_bit(bit dat) //写1位
{
  DS=0;             //先将总线拉低
  DS=dat;           //向总线上放入要写的值
  delay_2us(50);    //延迟105us,以使DS18B20能采样到要写入的值
  DS = 1;           //释放总线
}
//************************//
//*******1602延时*********//
//************************//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1602子程**********//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
        lcdrs=0;//选择写命令模式
        P0=com;//将要写的命令字送到数据总线上
        delay1(5);//稍作延时以待数据稳定
        lcden=1;//使能端给一高电平脉冲,因为初始化函数中已将lcden置零
        delay1(5);//稍作延时
        lcden=0;//将使能端置零完成高脉冲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
{
        lcdrs=1;//选择写数据操作
        P0=date;//将要写的数据送到数据总线上
        delay1(5);//稍作延时
        lcden=1;//使能端给一高电平脉冲
        delay1(5);
        lcden=0;
}

void init()   //1602初始化
{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节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80);//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
//***读取18b20温度数据子程 ***//
//****************************//
void Read_Temperature_rom(void) //读取温度函数
{   uchar i;
    DS_init();
    write_byte(0x55);       //匹配ROM
    for(i=0;i<8;i++)     //发出64位ROM编码
            write_byte(RomID_temp[i]);
    write_byte(0x44);       //开始转换温度
    DS_init();
    write_byte(0x55);       //匹配ROM
    for(i=0;i<8;i++)     //发出64位ROM编码
            write_byte(RomID_temp[i]);
    write_byte(0xBE);       //发读温度命令
    temp.c[1]=read_byte();  //读低字节,之所以c[1]中放低字节,是因为C51采用的是大端格式
    temp.c[0]=read_byte();  //读高字节,之所以c[0]中放低字节,是因为C51采用的是大端格式
                            //共用体定义
}

void Temperature_cov(void)      //温度转化
{
    cc=temp.x/16;           //计算出温度值的整数部分,这个语句相当于数值乘0.0625再取整数部分
    xs=temp.x&0x0f;         //取温度值小数部分的第一位
    xs=xs*10;               //这两条语句相当于乘0.625,得小数位的第一位,注意不是乘0.0625
    xs=xs/16;
}
//***********************//
//******显示子程*********//
//***********************//
void display_m(void)   //显示18b20个数或方向
{
        uchar i;
        write_com(0x8B);
        //write_data('0'+m);
        if(m==0)
        for(i=0;i<5;i++)
        {write_data(east[i]);}
        if(m==1)
        for(i=0;i<5;i++)
        {write_data(west[i]);}
        if(m==2)
        for(i=0;i<5;i++)
        {write_data(south[i]);}
        if(m==3)
        for(i=0;i<5;i++)
        {write_data(north[i]);}
}

void display_ROMID(void)        //显示序列号
{
    uchar tmp[]={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
             0x37,0x38,0x39,0x41,0x42,0x43,0x44,0x45,0x46};
          uchar k,i;
    uchar disbuffer_rom[16];
             disbuffer_rom[0]=(ID[m][k]&0x0F);
             disbuffer_rom[1]=((ID[m][k]&0xF0)>>4);
             disbuffer_rom[2]=(ID[m][k+1]&0x0F);
             disbuffer_rom[3]=((ID[m][k+1]&0xF0)>>4);
             disbuffer_rom[4]=(ID[m][k+2]&0x0F);
             disbuffer_rom[5]=((ID[m][k+2]&0xF0)>>4);
             disbuffer_rom[6]=(ID[m][k+3]&0x0F);
             disbuffer_rom[7]=((ID[m][k+3]&0xF0)>>4);
             disbuffer_rom[8]=(ID[m][k+4]&0x0F);
             disbuffer_rom[9]=((ID[m][k+4]&0xF0)>>4);
             disbuffer_rom[10]=(ID[m][k+5]&0x0F);
             disbuffer_rom[11]=((ID[m][k+5]&0xF0)>>4);
             disbuffer_rom[12]=(ID[m][k+6]&0x0F);
             disbuffer_rom[13]=((ID[m][k+6]&0xF0)>>4);
             disbuffer_rom[14]=(ID[m][k+7]&0x0F);
             disbuffer_rom[15]=((ID[m][k+7]&0xF0)>>4);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6;i++)
                        {

                          write_data(tmp[disbuffer_rom[i]]);    //1602写入序列号
                        }
}

void display(void)         //温度显示
{
        disbuffer[0]='+';
        disbuffer[1]=cc/10;
        disbuffer[2]=cc%10;
        disbuffer[3]='.';
        disbuffer[4]=xs;
        disbuffer[5]='C';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disbuffer[0]);
        write_com(0x81);
        write_data('0'+disbuffer[1]);
        write_com(0x82);
        write_data('0'+disbuffer[2]);
        write_com(0x83);
        write_data(disbuffer[3]);
        write_com(0x84);
        write_data('0'+disbuffer[4]);
        write_com(0x85);
        write_data(disbuffer[5]);
}

void diplay_final(void)     //显示所用到的18b20的实时温度
{       uint q;
        for(q=0;q<8;q++)
            {
                RomID_temp[q]=ID[m][q];     //给序列号,等待匹配
            }
                Read_Temperature_rom();    //读取温度
                Temperature_cov();         //温度转换
                display();                 //显示温度
}
//****************************//
//*****多点18b20搜索子程******//
//****************************//
void search_rom(void)   //遍历搜索单线上所连的所有18b20的序列号
{
  uchar k,l=0,chongtuwei,m,n,a;
  uchar _00web[MAXNUM]={0};
  do
   {
     DS_init();         //复位单总线上的所有DS18B20
     write_byte(0xf0);  //单片机发布搜索命令
     for(m=0;m<8;m++)
       {
         uchar s=0; //s用来记录本次循环得到的1个字节(8位)序列号
         for(n=0;n<8;n++)
            {
             k=read_2bit();  //读第m*8+n位的原码和反码,保存在k中
             k=k&0x03;       //屏蔽掉k中其它位的干扰,为下一步判断作准备
             s>>=1;            //s右移一位,即把上一次循环得到的位值右移一位,
                             //这样执行完一次n为变量的循环,便可得到一个字节的ROM号
             if(k==0x01)     //k为01,表明读到的数据为0,即所有器件在这一位都为0,所以向总线上写0
                             //同时对s的值不进行操作,即这位的序列号记为0
                {
                 write_bit (0);
                }
             else if(k==0x02)//k为02,表明读到的数据为1,即所有器件在这一位都为1,所以向总线上写1
                {
                 s=s|0x80;  //记录下此位的值,即s的最高位置1
                 write_bit (1);
                }
             else if(k==0x00)
                {
                 chongtuwei=m*8+n+1;   //记录下这个冲突位发生的位置;之所以加1是为了让_00web数组中的第一位保持0不变,
                                       //便于判断搜索循环是否结束;
                 if(chongtuwei>_00web[l])//如果冲突位比标志00位的位高,即发现了新的冲突位,那么这位写0
                    {
                     write_bit (0);
                     _00web[++l]=chongtuwei;    //依次记录位比冲突标志位高的冲突位在_00web数组中
                    }
                 else if(chongtuwei<_00web[l]) //如果冲突位比标志00位的位低,那么把ID中这位所在的字节右移n位,
                    {                        //从而得到这位先前已经写过的值,如果为0,说明这位先前写的是0,那么继续写0,
                                            // 如果这位先前写的是1,那么继续写1
                     a=(ID[num-1][m]>>n)&0x01;
                     s=s|(a<<7);          //记录下此位的值
                     write_bit(a);
                    }
                 else if(chongtuwei==_00web[l])//如果冲突位就是标志00位,那么s的最高位置1,即这位记为1,同时向总线上写1;
                                             //之所以不写0,是因为前面已经写过0,再写0,就得不到遍历的效果.
                    {
                     s=s|0x80;
                     write_bit (1);
                     l=l-1;             //改变标志00位的位置,即向前推一个00位,并且是往低位方向推
                    }
                }
            }
         ID[num][m]=s;
       }
     num++;         //DS18B20的个数加1
   }while((_00web[l]!=0)&&(num<MAXNUM));//如果冲突位记录数组已经前推到0值或是DS18B20的数目已经超过最大允许数目,
                                      //就退出循环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delay(10);
    search_rom();
    TMOD = 0x01; //选择工作方式1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定时50MS
    TL0 = 0xB0;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init();
    while(1)
    {
           display_ROMID();   //显示序列号
                      display_m();      //显示18b20个数
           diplay_final();    //显示温度

完整代码下载:

网友A(2018-12-04):
请问有protues仿真图么

网友B:
没有头文件代码吗,运行不了啊

网友C(2019-12-10):
不错我觉得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protues仿真图么

没得,自己画

网友D(2020-02-14):
温度是错的,老是85

网友E:
不错,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