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继电器模板怎么用51单片机驱动

楼主(2018-01-28):
大佬们好,怎么驱动这个继电器模板

网友A:
你用5v 电源接输入端电源,然后用5v的正线或负线去搭控制接口,能听到继电器吧嗒一声轻响就接对了

网友B:
将继电器模块加上5V 电压到正,负极上,单片机工作时输出 高电平/低电平到另一个脚,能听到继电器的响声就是好的。

网友C:
中间加个三极管 啊

网友D:
确定好高低电平出发方式,模块上电5V,用单片机I/O脚送触发信号,或高或低,注意模块和单片机系统统一接GND

网友D:
这个模块就是用三极管驱动的,里面就有三极管,只是把控制三极管导通的基极一段引出来了(信号控制端),所以一直要用单片机给这一段送一个电压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