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个STM32的GPIO设置风格和一套3d封装,大神们拿走不谢

楼主(2018-01-28):
这个是百度搜集的一个STM32的GPIO口设置风格,刚入门的萌新们拿走不谢
1、首先定义GPIO的初始化类型结构体: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此结构体的定义是在stm32f10x_gpio.h文件中,其中包括3个成员。
1.  /**
2.    * @brief  GPIO Init structure definition
3.    */
5.  typedef struct
6.  {
7.    uint16_t GPIO_Pin;             /*!< Specifies the GPIO pins to be configured.
8.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value of @ref GPIO_pins_define */
10.   GPIOSpeed_TypeDef GPIO_Speed;  /*!< Specifies the speed for the selected pins.
11.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GPIOSpeed_TypeDef */
13.   GPIOMode_TypeDef GPIO_Mode;    /*!< Specifies the operating mode for the selected pins.
14.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GPIOMode_TypeDef */
15. }GPIO_InitTypeDef;

(1)uint16_t GPIO_Pin;来指定GPIO的哪个或哪些引脚,取值参见本头文件的宏定义,可以同时指定一个或多个要配置的引脚;
1.  /** @defgroup GPIO_pins_define
2.    * @{
3.    */
5.  #define GPIO_Pin_0                 ((uint16_t)0x0001)  /*!< Pin 0 selected */
6.  #define GPIO_Pin_1                 ((uint16_t)0x0002)  /*!< Pin 1 selected */
7.  #define GPIO_Pin_2                 ((uint16_t)0x0004)  /*!< Pin 2 selected */
8.  #define GPIO_Pin_3                 ((uint16_t)0x0008)  /*!< Pin 3 selected */
9.  #define GPIO_Pin_4                 ((uint16_t)0x0010)  /*!< Pin 4 selected */
10. #define GPIO_Pin_5                 ((uint16_t)0x0020)  /*!< Pin 5 selected */
11. #define GPIO_Pin_6                 ((uint16_t)0x0040)  /*!< Pin 6 selected */
12. #define GPIO_Pin_7                 ((uint16_t)0x0080)  /*!< Pin 7 selected */
13. #define GPIO_Pin_8                 ((uint16_t)0x0100)  /*!< Pin 8 selected */
14. #define GPIO_Pin_9                 ((uint16_t)0x0200)  /*!< Pin 9 selected */
15. #define GPIO_Pin_10                ((uint16_t)0x0400)  /*!< Pin 10 selected */
16. #define GPIO_Pin_11                ((uint16_t)0x0800)  /*!< Pin 11 selected */
17. #define GPIO_Pin_12                ((uint16_t)0x1000)  /*!< Pin 12 selected */
18. #define GPIO_Pin_13                ((uint16_t)0x2000)  /*!< Pin 13 selected */
19. #define GPIO_Pin_14                ((uint16_t)0x4000)  /*!< Pin 14 selected */
20. #define GPIO_Pin_15                ((uint16_t)0x8000)  /*!< Pin 15 selected */
21. #define GPIO_Pin_All               ((uint16_t)0xFFFF)  /*!< All pins selected */

(2)GPIOSpeed_TypeDef GPIO_Speed;GPIO的速度配置,此项的取值参见本头文件GPIOSpeed_TypeDef枚举的定义,其中对应3个速度:10MHz、2MHz、50MHz;
1.  /**
2.    * @brief  Output Maximum frequency selection
3.    */
5.  typedef enum
6.  {
7.    GPIO_Speed_10MHz = 1,
8.    GPIO_Speed_2MHz,
9.    GPIO_Speed_50MHz
10. }GPIOSpeed_TypeDef;

(3)GPIOMode_TypeDef GPIO_Mode;为GPIO的工作模式配置,其取值参见本头文件GPIOMode_TypeDef枚举的定义,STM32 的GPIO共有8种工作模式,分别是GPIO_Mode_AIN(模拟输入)、GPIO_Mode_IN_FLOATING(输入浮空)、GPIO_Mode_IPD(输入下拉)、GPIO_Mode_IPU(输入上拉)、GPIO_Mode_Out_OD(开漏输出)、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GPIO_Mode_AF_OD(开漏复用功能)、GPIO_Mode_AF_PP(推挽复用功能)。
1.  /**
2.    * @brief  Configuration Mode enumeration
3.    */
5.  typedef enum
6.  { GPIO_Mode_AIN = 0x0,
7.    GPIO_Mode_IN_FLOATING = 0x04,
8.    GPIO_Mode_IPD = 0x28,
9.    GPIO_Mode_IPU = 0x48,
10.   GPIO_Mode_Out_OD = 0x14,
11.   GPIO_Mode_Out_PP = 0x10,
12.   GPIO_Mode_AF_OD = 0x1C,
13.   GPIO_Mode_AF_PP = 0x18
14. }GPIOMode_TypeDef;

2、开启APB2外设时钟使能,(ARM与C51单片机不同的是,不用外设的时候,如IO口、ADC、定时器等等,都是禁止时钟的,以达到节能的目的,只有要用到的外设,才开启它的时钟。)即调用void RCC_APB2PeriphClockCmd(uint32_t RCC_APB2Periph,FunctionalState NewState);函数,此函数是在stm32f10x_rcc.c文件中定义的。其中第一个参数指要打开哪一组GPIO的时钟,取值参见stm32f10x_rcc.h文件中的宏定义,第二个参数为打开或关闭使能,取值参见stm32f10x.h文件中的定义,其中ENABLE代表开启使能,DISABLE代表关闭使能。
stm32f10x_rcc.c:
1.  /**
2.    * @brief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High Speed APB (APB2) peripheral clock.
3.    * @param  RCC_APB2Periph: specifies the APB2 peripheral to gates its clock.
4.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5.    *     @arg RCC_APB2Periph_AFIO,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6.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GPIOE,
7.    *          RCC_APB2Periph_GPIOF, RCC_APB2Periph_GPIOG, RCC_APB2Periph_ADC1,
8.    *          RCC_APB2Periph_ADC2, RCC_APB2Periph_TIM1, RCC_APB2Periph_SPI1,
9.    *          RCC_APB2Periph_TIM8, 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ADC3,
10.   *          RCC_APB2Periph_TIM15, RCC_APB2Periph_TIM16, RCC_APB2Periph_TIM17,
11.   *          RCC_APB2Periph_TIM9, RCC_APB2Periph_TIM10, RCC_APB2Periph_TIM11
12.   * @param  NewState: new state of the specified peripheral clock.
13.   *   This parameter can be: ENABLE or DISABLE.
14.   * @retval None
15.   */
16. void RCC_APB2PeriphClockCmd(uint32_t RCC_APB2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17. {
18.   /* Check the parameters */
19.   assert_param(IS_RCC_APB2_PERIPH(RCC_APB2Periph));
20.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21.   if (NewState != DISABLE)
22.   {
23.     RCC->APB2ENR |= RCC_APB2Periph;
24.   }
25.   else
26.   {
27.     RCC->APB2ENR &= ~RCC_APB2Periph;
28.   }
29. }

stm32f10x_rcc.h
1.  /** @defgroup APB2_peripheral
2.    * @{
3.    */
5.  #define RCC_APB2Periph_AFIO              ((uint32_t)0x00000001)
6.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A             ((uint32_t)0x00000004)
7.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B             ((uint32_t)0x00000008)
8.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C             ((uint32_t)0x00000010)
9.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D             ((uint32_t)0x00000020)
10.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E             ((uint32_t)0x00000040)
11.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F             ((uint32_t)0x00000080)
12.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G             ((uint32_t)0x00000100)
13. #define RCC_APB2Periph_ADC1              ((uint32_t)0x00000200)
14. #define RCC_APB2Periph_ADC2              ((uint32_t)0x00000400)
15. #define RCC_APB2Periph_TIM1              ((uint32_t)0x00000800)
16. #define RCC_APB2Periph_SPI1              ((uint32_t)0x00001000)
17. #define RCC_APB2Periph_TIM8              ((uint32_t)0x00002000)
18. #define RCC_APB2Periph_USART1            ((uint32_t)0x00004000)
19. #define RCC_APB2Periph_ADC3              ((uint32_t)0x00008000)
20. #define RCC_APB2Periph_TIM15             ((uint32_t)0x00010000)
21. #define RCC_APB2Periph_TIM16             ((uint32_t)0x00020000)
22. #define RCC_APB2Periph_TIM17             ((uint32_t)0x00040000)
23. #define RCC_APB2Periph_TIM9              ((uint32_t)0x00080000)
24. #define RCC_APB2Periph_TIM10             ((uint32_t)0x00100000)
25. #define RCC_APB2Periph_TIM11             ((uint32_t)0x00200000)

stm32f10x.h:
[cpp] view plain copy
1.  typedef enum {DISABLE = 0, ENABLE = !DISABLE} FunctionalState;

3、设置GPIO_InitTypeDef结构体三个成员的值,取值见第1条;
4
、调用void 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函数配置GPIO,此函数是在stm32f10x_gpio.c文件中定义的,其中第一个参数代表要配置哪组GPIO,取值参见stm32f10x.h文件中的定义,第二个参数是第1步定义的GPIO的初始化类型结构体。
stm32f10x_gpio.c:
1.  /**
2.    * @brief  Initializes the GPIOx peripheral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3.    *         parameters in the GPIO_InitStruct.
4.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G)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5.    * @param  GPIO_InitStruct: pointer to a GPIO_InitTypeDef structure that
6.    *         contains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GPIO peripheral.
7.    * @retval None
8.    */
9.  void 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10. //函数体省略

stm32f10x.h:
1.  //以上内容省略
2.  #define GPIOA               ((GPIO_TypeDef *) GPIOA_BASE)
3.  #define GPIOB               ((GPIO_TypeDef *) GPIOB_BASE)
4.  #define GPIOC               ((GPIO_TypeDef *) GPIOC_BASE)
5.  #define GPIOD               ((GPIO_TypeDef *) GPIOD_BASE)
6.  #define GPIOE               ((GPIO_TypeDef *) GPIOE_BASE)
7.  #define GPIOF               ((GPIO_TypeDef *) GPIOF_BASE)
8.  #define GPIOG               ((GPIO_TypeDef *) GPIOG_BASE)
9.  //以下内容省略

1.  /**
2.    * @brief General Purpose I/O
3.    */
5.  typedef struct
6.  {
7.    __IO uint32_t CRL;
8.    __IO uint32_t CRH;
9.    __IO uint32_t IDR;
10.   __IO uint32_t ODR;
11.   __IO uint32_t BSRR;
12.   __IO uint32_t BRR;
13.   __IO uint32_t LCKR;
14. } GPIO_TypeDef;

以上4步即完成了对STM32 GPIO的配置,以下为这4部的示例代码:
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3.  /* GPIOD Periph clock enable */
4.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6.  /* Configure PD0 and PD2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2;
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10.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完成GPIO的配置后,就可以使用了。初学者操作GPIO最常见的就是让GPIO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LED的亮、灭。
GPIO_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函数就是置位GPIO,即让相应的GPIO输出高电平;对应的,void GPIO_Re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函数是让GPIO复位的。两个参数在前面讲过,就不用多说了吧。
stm32f10x_gpio.c:
1.  /**
2.    * @brief  Sets the selected data port bits.
3.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G)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4.    * @param  GPIO_Pin: specifies the port bits to be written.
5.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GPIO_Pin_x where x can be (0..15).
6.    * @retval None
7.    */
8.  void GPIO_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9.  {
1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11.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12.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Pin));
14.   GPIOx->BSRR = GPIO_Pin;
17. /**
18.   * @brief  Clears the selected data port bits.
19.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G)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20.   * @param  GPIO_Pin: specifies the port bits to be written.
21.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GPIO_Pin_x where x can be (0..15).
22.   * @retval None
23.   */
24. void GPIO_Re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25. {
26.   /* Check the parameters */
27.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28.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Pin));
30.   GPIOx->BRR = GPIO_Pin;

封装效果图

封装效果图

网友A(2019-01-15):
下载下来看看,表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