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土壤温湿度检测什么地方错了

楼主(2018-01-28):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10=P1^0;
sbit ADD=P1^1;
sbit SUB=P1^2;
sbit P13=P1^3;
uint ya,temp,num=0,aa,th=180,tl=90;
//uchar aa,th=200,tl=100;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CS=P2^3;       //将CS位定义为P3.4引脚
sbit CLK=P2^4;      //将CLK位定义为P1.0引脚
sbit DIO=P2^5;       //将DIO位定义为P1.1引脚
void delay(uint z);
void display(uint a);
void displayth(uint b);
void displaytl(uint c);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key()
{
    if(P10==0)
    {
        delay(5);
        if(P10==0)
        {
            num++;
          if(num==3)
{
num=0;
        }
        }
        while(!P10)
display(temp);
        delay(5);
        while(!P10)
display(temp);
    }
    if(num!=0)
    {
        if(ADD==0)
        {
            delay(5);
            if(ADD==0)
            {
                if(num==1)
                {
                    th++;
                    if(th==250)
                        th=tl+10;
                }
                if(num==2)
                {
            if(tl<(th-10))
                        tl++;
Else
tl=90;
                }
            }
            while(!ADD)
display(th);
        }
        if(SUB==0)
        {
            delay(5);
            if(SUB==0)
            {
                if(num==1)
                {
                    th--;
                  if(th==(tl+10))
                        th=250;

                }
                if(num==2)
                {
                    tl--;
                    if(tl==90)
                        tl=th-10;
                }
            }
            while(!SUB)
display(tl);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int a)
{

P2=0xfe;
P0=table[a/100];
delay(5);
P2=0xfd;
P0=table[a%100/10];
delay(5);
P2=0xfb;
P0=table[a%100%10];
delay(5);
}
void displayth(uint b)
{

P2=0xfe;
P0=table[b/100];
delay(5);
P2=0xfd;
P0=table[b%100/10];
delay(5);
P2=0xfb;
P0=table[b%100%10];
delay(5);
}
void displaytl(uint c)
{

P2=0xfe;
P0=table[c/100];
delay(5);
P2=0xfd;
P0=table[c%100/10];
delay(5);
P2=0xfb;
P0=table[c%100%10];
delay(5);
}
unsigned char  A_D()
{
  unsigned char i,dat;
   CS=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0;  //为第一个脉冲作准备
   CS=0;  //CS置0,片选有效
   DIO=1;    //DIO置1,规定的起始信号
   CLK=1;   //第一个脉冲
   CLK=0;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1;   //DIO置1, 通道选择信号
   CLK=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CLK=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0;   //DI置0,选择通道0
   CLK=1;    //第三个脉冲
   CLK=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DIO=1;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CLK=1;    //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高位在前
    {
      CLK=1;         //第四个脉冲
      CLK=0;
      dat<<=1;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dat|=(unsigned char)DIO;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CS=1;          //片选无效
return dat;      //将读书的数据返回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main(void)
{
init();
while(1)
{
key();
if((temp<tl)||(temp>th))
P13=0;
else
P13=1;
if(num==0)
        {
             display(temp);
        }
        if(num==1)
        {
            displayth(th);
        }
        if(num==2)
        {
            displaytl(tl);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20)
{
ya=A_D();
temp=(ya*100/51);//((ya*5)*100/255);
aa=0;
}
}

网友A:
Else tl=90;                 }             }             while(!ADD) display(th);把Else改成else

网友B(2020-12-27):
有设计图吗

网友C:
您的代码有什么错误,例如编译器错误?